福禄克F17B+和优利德UT61E的使用对比感受

楼主(2020-04-04):
不说测量准不准,单说使用体验,F17B+明显反应速度快很多,这一点我在之前没有在意,在做有些测量的时候可能没什么太大区别,但如果你是用万用表监测一些数据并且如果数据突变需要采取一些措施的时候,就会发现反应快的好处很大,比如有打火的地方,电流会有尖峰,反应慢的表可能根本反应不过来,也就看不到读数猛增。反应快的表可能就能显示出来。

另外这两个表测试高频20KHZ的电流,感觉结果相差很大,并且同一块表用A档和mA档测量的结果也差距很大,不知道是为什么。

顺便问一下,我想买一块福禄克189,有没有坛友能说下福禄克189和17B+相比有什么优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也不至于吧,,UT61E才三百多点,17B+有700多点,价格差一倍还多。。价格差一倍,按理说做工用料不 ...

说句不客气的,拆开17B看看,成本绝对没有61E高,而且低很多。

17B在牛屎芯里用的都是比较低端的FS9721 贴片件零售价55以内,牛屎芯更便宜  ,61E用的是零售110块的ES51922,还用了一枚千颗价格23块的AD797真有效值转换器。  然后售价贵一倍多。可以说,表本身就是赠品,七百块卖的是情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看来17B+可能就是那个皮套和那个大液晶屏的外观比UT61E值钱点。。我想问问1000元以 ...

我也用17B+,特点是安全稳定耐操,用它时不会无原无故罢工,优利德在工厂也用过,最多两年不是转盘接触不良,就是显示乱跳,修个设备要拿几块表对比着用,烦!

网友(2021-08-19):
我的福禄克万用表电流档误测过380伏交流电,500多伏直流电,都只是烧了个原装保险管而已。电容档误测过500多伏直流电,还被一个傻X拿去测2500伏的直流电(380伏倍压到2500到2800伏,充磁机的电源有强电流的。。不是电蚊拍之类的小电流高压),都没有损坏也没有伤人事故发生。。这就是品质,安全,和可靠性。61E你也来试试。
福禄克这么贵我还买是有理由的,我又不傻。

网友C(2021-04-05):
有人能找到用了超过5年的国产数字表,功能没有瑕疵,再来跟福禄克比精度。“牛屎芯”是俗称,就是把芯片邦定到pcb上,其实可靠性并不差,精度也没影响。我手头有200x年的牛屎芯的15b,用到现在,精度也没问题,跟有计量合格标签的五位半比对过,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封的也有啊,那舍不得用了,不然人家留着硬封的管脚干嘛?
有些元器件,看着国产的也能出来,也能用, ...

现在事实是500多元的15B+和800多元17B+ 有人拆开发现都是牛屎芯。 曝光的帖子从这俩表一出来就有了。

至于你说可靠性,那得有统计数据才能说明问题。不能您说它好它就好。 我还说17B+就是爱坏呢,是吧。

至于精度也是一样。  拿高位表 安捷伦6位半台表标定一下。看谁的精度高,事实上已经有人标定过,UT61E符合标称。

实际上拿福禄克跟UT61E比 ,也挺逗, 福禄克15B售价500多,而优利德是249, 只有一半价格,有可比性?

但很有趣的是:

可以看看15B这个惊人的“精度”

安捷伦台表是1.001, 优利德是1.00和0.99 , 然后贵一倍的福禄克是0.9  ,误差高达10% ,这图很说明问题了,这么不准 ,真好意思贵一倍?

网友E(2020-04-04):
189是四位半表,功能也多许多,价格也差很多

网友:
17B反应很慢,你那胜利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9是四位半表,功能也多许多,价格也差很多

那个四位半不知道精度怎么样?还有功能里有哪个是普通表没有的?

网友A:
1, 61E有模拟指示条,那个速度非常快。而且比看数字更有意义更准确。(快速闪动的数字容易误读)

2,为啥测20K不准。 因为 福禄克交流电压档位 ,频率响应只到500Hz , 而UT61E 频响是10K  。 而且61E是真有效值仪表。 17B是平均响应。

如果测20K信号,可以说俩表都不准。应该用更高端的表,或者示波器。

3,为啥A和mA差别大,个人用61E 感觉是mA档位内阻大,相当于限流了。

网友:
胜利的表也不见得慢,三位半四位半都很快,基本上一秒内显示,不超一点5秒!只是胜利的四位半表稳定性差到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61E有模拟指示条,那个速度非常快。而且比看数字更有意义更准确。(快速闪动的数字容易误读)

2,为 ...

学习了,怎么听您意思价格差至少一倍的两个表还是便宜的那个表更好, ,另外您是不是看错了,我测的是20KHZ电流不是电压。示波器怎么测。

网友F:
17B+比UT61E快?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福禄克低端表价高性能低下,纯粹算为信仰买单

我觉得也不至于吧,,UT61E才三百多点,17B+有700多点,价格差一倍还多。。价格差一倍,按理说做工用料不止一倍,因为厂家还要有利润,如果利润都是150元,那UT61E的成本才200元,17B+的制造成本有600元了。按理说质量应该远高于UT61E才对,不然确实不好理解怎么可能UT61E会比17B+好啊。

网友H:
一直用的胜利表,真不知道福禄克的表怎么那么贵,最普通低端的都要500左右,稍微好一点的都要几千,几千都可以买个好的示波器了,不过那种贵的表我是一次都没有见过谁用,也不知道它一年能卖出多少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怎么听您意思价格差至少一倍的两个表还是便宜的那个表更好, ,另外您是不是看错了,我测的是2 ...

好测,小技巧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也不至于吧,,UT61E才三百多点,17B+有700多点,价格差一倍还多。。价格差一倍,按理说做工用料不 ...

700多的表和300多的表利润一样?  还有这操作?

网友:
二表都没用过, 都听说61E快,第一次听说17B+ 比61E快。

表能测电流,波就能测电流方法一样的,只是精度表高,要看过程就得波测电流,并且有些地方同一点同一时刻:电压与电流的波形是不同的,表就不行了

网友:
17b很慢,黄皮卖的是牌子所有贵,利润更大,61e朋友用过的都说快,我只有187没有对比,不知快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了,怎么听您意思价格差至少一倍的两个表还是便宜的那个表更好, ,另外您是不是看错了,我测的是2 ...

进口产品就是溢价高,性价比低,尤其是测量仪器。不过可靠性普遍来说要高一些。

电流电压频响是一样的,通过采样电阻或者叫检流电阻,测电阻压降算出电流 UT61E的毫安挡检流电阻是R29,R30 。

不一样的是频率计部分,频响会更高。但不能用于测幅度。

示波器测电流 有钱买电流探头,没钱用霍尔元件自制或者串联采样电阻。

网友I:
17B+听说电压档速度是蛮快的,不过电阻电容档都慢;17B那速度是慢得出名了的。
fluke国产化的低端型号不值得个人买,当然钱多或单位公司买单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口产品就是溢价高,性价比低,尤其是测量仪器。不过可靠性普遍来说要高一些。

电流电压频响是一样的 ...

多谢您的指教,受益匪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句不客气的,拆开17B看看,成本绝对没有61E高,而且低很多。

17B在牛屎芯里用的都是比较低端的FS9 ...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看来17B+可能就是那个皮套和那个大液晶屏的外观比UT61E值钱点。。我想问问1000元以下的万用表,还有没有别的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17B+听说电压档速度是蛮快的,不过电阻电容档都慢;17B那速度是慢得出名了的。
fluke国产化的低端型号不值 ...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买的17B+测交流电流反应挺快,可能我用得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17B+听说电压档速度是蛮快的,不过电阻电容档都慢;17B那速度是慢得出名了的。
fluke国产化的低端型号不值 ...

电阻还好,电容不是一般的慢。

网友:
并且同一块表用A档和mA档测量的结果也差距很大,
数字表的电流档内阻都是相当的大的

网友J:
FLUKE 27/FM适合你 我就在用,要是能买到就值了,个人感觉比187 189好,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电容 背光等功能个人感觉是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J:
FLUKE 27/FM适合你 我就在用,要是能买到就值了,个人感觉比187 189好,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电容 背光 ...

27是好表,就是大了点沉了点,比后面的28还结实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17B+,特点是安全稳定耐操,用它时不会无原无故罢工,优利德在工厂也用过,最多两年不是转盘接触不 ...

你好!请教下,工厂用,不需要真有效值的万用表吗?

网友:
400左右看成色,关键是美军用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好!请教下,工厂用,不需要真有效值的万用表吗?

我这基本上不需要,一般是测380动力电,真流220/110,仪表5/24V,mAmV通断等,用了福录克才知道如些耐操,贵是有贵的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FLUKE 27/FM适合你 我就在用,要是能买到就值了,个人感觉比187 189好,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电容 背光 ...

看了你的回复我去查了下,这还真是个好表,交流频率响应好像有30KHZ,就是不知道怎么能买到。

网友:
27屏小,重量大,舒适感不好,不过毕竟是防水款的,优点还是有的,毕竟是老款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直用的胜利表,真不知道福禄克的表怎么那么贵,最普通低端的都要500左右,稍微好一点的都要几千,几千都 ...

是啊,便携表是想不通卖那么贵还有那么大的市场,不就量个电压什么的,或许产地国仪器消费水平高吧。对于俺来讲几千块可以买个泰克的波波了,核心制造技术成品高多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17B+,特点是安全稳定耐操,用它时不会无原无故罢工,优利德在工厂也用过,最多两年不是转盘接触不 ...

UT51-56和UT61系列都非常耐操,工厂首选,新偏型号和一些低价表就不知道了。

网友:
看了你的回复我去查了下,这还真是个好表,交流频率响应好像有30KHZ,就是不知道怎么能买到。
27我用过很慢,很大,速度和15B有的一拼,有+的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L:
UT51-56和UT61系列都非常耐操,工厂首选,新偏型号和一些低价表就不知道了。

UT61E品控不行,我先后买过六七个了,两个有问题,一个直接是测不了电压,还有一个测量的时候是不是来个干扰让度数突然猛增跳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UT61E品控不行,我先后买过六七个了,两个有问题,一个直接是测不了电压,还有一个测量的时候是不是来个 ...

确实,我的61E用几个月,忽然测电压不对称, 同一个电池,红黑表笔对调, 读数差很多。 返修了一次才好。感觉可能是某些管子击穿。

网友C:
福禄克千元以下的表比国产表指标低。看说明书比一比就知道了。但是可靠性和寿命比国产的强很多。福禄克表保养的好用十几年没问题。

网友C:
那么贵的价格,在市场上长期畅销不衰,靠的是品质可靠。在工业控制(例如电梯和机房ups维修)等重要场合,仪器的可靠性和品质稳定是最重要的。一般维修和业余场合就没必要用福禄克了。

网友:
仪器的价格和用在什么场合是匹配的。一台几十万的电梯,设备安全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可能用个几十元的表来测量。换个维修场合,一台几十元的充电宝,也不可能用上千元的表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福禄克千元以下的表比国产表指标低。看说明书比一比就知道了。但是可靠性和寿命比国产的强很多。福禄克表保 ...

说的在理,福录克就是稳定耐操。我二千年买的15B,上面的字全磨光了面目全非,现在功能依然强劲。

网友:
万用表每年必须检定一次,贴合格标签才允许使用。一只水银温度计的检定费是100元,一块万用表的费用肯定更高。如果仪器质量差寿命短,正规单位就不会采购的。可能因为接触不良等小毛病导致无法通过检定而经常需要维修的话,用廉价表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我的61E用几个月,忽然测电压不对称, 同一个电池,红黑表笔对调, 读数差很多。 返修了一次才好。 ...

不只是万用表,优利德功率计我先后买了5个,就有一个有问题,插电没反应,最近买优利德的比较多,更有种感受不说性能标得多好,优利德的故障率确实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贵的价格,在市场上长期畅销不衰,靠的是品质可靠。在工业控制(例如电梯和机房ups维修)等重要场合,仪 ...

老师说得有道理

网友:
日置4256不错,档位清晰,手感好,快,可测量1000V,真有效值,缺点就是不保值,二极管只有1.5V,电容测量从1000PF开始

网友:
17B慢死了,跟61E没法比。

网友(2021-04-01):
公司仪表处坏了的15b 17b一堆。

网友:
最近出了一块61E+,加了用配件可以测三极管功能,有对比过吗?

网友M:
61E估计已经停产了,现在是升级的61E+,性能比从前的好不少。187&189是最大读数50000的手持表,手持表的里程碑,一般的表和其不是一个档次的,没法比。

楼主:
引用 网友M:
61E估计已经停产了,现在是升级的61E+,性能比从前的好不少。187&189是最大读数50000的手持表,手持表的里 ...

61E+的表盘有点小,没有61E好看,这一点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61E+的表盘有点小,没有61E好看,这一点不太好。

61E的字形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17B+比UT61E快?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17b+不是17b.B+的速度快了很多,单片机校准。

网友:
fluke15b+与17b+比,少了频率及温度档。15b和15b+两块表都有。15b各档位的速度是慢,但经用。15b+的电流、电压、电阻档还是很快,电容档相当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仪器仪表不是简单的元器件的堆砌,而是整体的设计,特别是可靠性,可信度的设计。

牛屎芯最大的问题就是封装工艺不可靠。    最大的特点就是成本低。

17B+的主控芯片型号早就被公开了,精度和性能也低于UT61E用的方案。 另外福禄克的牛屎芯,芯片完全有同型号硬封装版本,可它就是舍不得用。

网友:
国产新表用一两年是没啥问题,时间长了,看看二手货的价格就知道优劣。我90年代自费400元买的深圳表,用了2年以后就出现拨盘接触不良的毛病。每次用表总得先来回拧几圈才能稳定显示。这是在不行,因为拧3圈能用,还是拧10圈才能用是不确定的。而我用表希望几秒钟就能得到可靠的结果。这也是后来把那块表闲置好几年,最后30元包邮处理掉的原因。

网友C:
为啥用cob工艺(牛屎芯)?不让用户自己维修可能是主要目的。福禄克的1000v保险丝很贵,国产的保险丝一般是标称500v到690v。表笔插到电流挡,然后测交流220v,原装保险丝会烧,但是板子不会烧。要是随便用个保险丝换上,下次烧板的概率很大。烧了板子,就要自己换芯,牛屎芯可不好扣,换完芯,原厂保修立刻失效。这样设计也是福禄克保护自己商业利益的考虑。要是用硬芯装表,换芯可以几乎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用cob工艺(牛屎芯)?不让用户自己维修可能是主要目的。福禄克的1000v保险丝很贵,国产的保险丝一般是标 ...

我之前前前后后买了可能有十个八个优利德UT61E万用表,总体来说故障率不低,基本上十个就有两三个各种问题。福禄克17B这种表我用的数据统计没这么多,但如果只看表外观本身,明显比61E上档次质量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前前后后买了可能有十个八个优利德UT61E万用表,总体来说故障率不低,基本上十个就有两三个各种问 ...

我的61E用了9年多快10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产的表标注的精度指标就不要信了,分压电阻0.5%精度的表的精度敢标0.1%,呵呵。

分压电阻看的是比例精度,绝对精度不重要,caddock的陶瓷分压器,很多系列绝对精度也就0.5%,但比例精度达到10ppm或者更低,所以精度0.5%的分压器,标0.1%的电压测量精度一点问题都没有,0.1%是1000ppm,我们降低一个数量级的要求,只要比例精度在100ppm就可以满足0.1%精度的电压测量了,国产表用的分压器基本都是EBG(深圳意杰)的,这个厂的分压器即便再烂,我不信连50ppm的比例精度都做不到

网友:
普通万用表测电阻是比例法,每个档位的电阻是独立跟被测电阻比对测量,用啥精度的电阻就决定了测量结果的精度。

网友:
每个电阻档位只有一个电阻跟被测电阻做比对,其它档位的电阻不参与测量,所以绝对精度决定了测量精度。

网友:
看看dt930测电阻的线路,就知道表内分压电阻的绝对精度是测电阻的精度。

网友:
2个都用过都不满意,台表速度快按按键不方便也不行,机械表老是要调零也不爽。就没一个用的舒服的表。

网友N(2021-08-12):
福禄克80%的价格是信仰费,不是材料费。

网友:
我的准新的UT61A 做工真的不错,就是测量度数和蜂鸣反应慢半拍,数字经常乱跳, 70元包邮卖了,买东西没有性价比一说,奢侈品牌除外

网友:
友利的一般不都是习惯性读数偏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福禄克80%的价格是信仰费,不是材料费。

也不光是信仰费,品质确实好,不可否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17B+,特点是安全稳定耐操,用它时不会无原无故罢工,优利德在工厂也用过,最多两年不是转盘接触不 ...

优利德我的感觉也是表盘容易有问题,不耐用,还有接触不量也是问题, 我前后十多块优利德都差不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人能找到用了超过5年的国产数字表,功能没有瑕疵,再来跟福禄克比精度。“牛屎芯”是俗称,就是把芯片邦 ...

我有个20来年的 胜利9801  牛屎  3位半,至今没问题, 还可以,我感觉质量稳定,是出在表盘质量和结构比较好的问题上,
后期的就没那么稳定,。
  最怕的是优利德,特别特别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前前后后买了可能有十个八个优利德UT61E万用表,总体来说故障率不低,基本上十个就有两三个各种问 ...

你和我差不多,优利德弄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