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Q表制作

楼主(2020-04-04):
参考论坛bobby_jack老师的作品,自制了一个Q表,测试效果不错,准备找个盒子装好,把图纸发给大家分享。
信号源采用74HC4046锁相环芯片,只使用VCO部分,测试时用100K电位器输入控制电压,发现振荡频率范围太大,频率从300K-8MHZ,实测控制电压,压控范围设定为1V-4V,振荡频率从400K-1700K连续可调。测量部分和《15元做Q表》一样,采用70M/5M的分压电路,测试时使用万用表测量。电路工作情况良好,我没有高频电压表,是用示波器观察波形幅度调整的。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Q表测试信号是正弦波,与LC谐振波形一致,而74HC4046输出是方波,恐怕不能进行正确测试吧。

LC回路具有选频作用,实际上只对基波谐振。我用示波器观察了测量回路波形,没有谐振时确实是方波,谐振后,是幅值Q倍的正弦波。

网友(2024-02-13):
电压表是参考这个做的,修改了输入部分的分压电阻,使输入阻抗为10M,设了500mv和1v两个档位,对应最高Q值500和1000,还是觉得指针表更直观点。用数字表对比过,误差不算大,挺准。

楼主(2020-04-04):
更正,R4标错了,重新更正。

网友:
谢谢分享。有时间照抄一个。

网友A:
Q表测试信号是正弦波,与LC谐振波形一致,而74HC4046输出是方波,恐怕不能进行正确测试吧。

网友B:
振荡部分用高频信号发生器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荡部分用高频信号发生器可不可以?

谢谢关注,只要有恒定电压输出的高频信号发生器 就可以,这个TTL电路输出电压4.5V,所以直接按《15元做@表》的数据,高频变压器变比大约130:1,根据论坛各位老师的建议,如果电压不同,调整次级线圈匝数,控制输出电压峰峰值大约为30mV即可。

网友:
怎么读测量值

楼主:
选定所需要测量的频率,然后调可变电容至电压表(2V档,内阻10M欧)显示最大(即LC回路产生串联谐振),电压表的数值就是Q值。如果不能谐振,可以将可变调至中间刻度,调整频率钮至电路谐振。校准可以参考《15元做Q表》,或者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的幅值,谐振后的峰值/短接测量端子的峰值,结果是Q值。或者用高频电压表测量,或者用已知的Q值线圈校准。Q值100以下线性不太好(谐振电压低于0.3V),可能和我用的1N60是肖特基管有关。

网友C:
轻易获得所需频点信号,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轻易获得所需频点信号,很好!

谢谢支持,原来用钟振,因455和465的钟振没有买到,无法测量中周的Q值,后来选用了高速TTL的4046,这样就实现了频率连续调节测量。

楼主:
Q表已装好,装了四个接线柱,下侧两个接线柱(一个接信号源,一个接内部可调电容)用内部可调电容调[谐振,直接测量电感的Q值。
上面两个接线柱一个是地,一个是LC的公共端子(内接一个检波二极管,用于测量谐振电压),可以测外接LC组件的Q值。
上图片说话,请各位老师指正。

网友D:
这个作为谐振测量仪表还行,Q值就比较困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作为谐振测量仪表还行,Q值就比较困难了。

谢谢您的支持,我做这个表的目的之一就是调中周,所以信号源频率范围设计较宽。因为负载阻抗比较高,空连的D值很低,实际使用时谐振非常很尖锐。4046的好处是全频段输出电压很稳定,只要保证供电电压不变就能稳住加载在谐振回路的信号源电压,这样输出电压就只与Q值相关(如果要加大输出功率可增加一级图腾柱输出)。理论上线圈Q值100以上时谐振电压大于0.3V,二极管就进入线性检波区了,因为没有标准Q值线圈做比较,我只能用示波器观测幅值(模拟示波器,无法精确读出数据)再计算出来Q值进行比对,要提高准确性,还要多做几个不同Q的线圈进行校核。初步使用后觉得测量的数据基本满足业余制作要求。

网友E(2023-04-21):
请问alunli矿友,你的Q表2V数字电压表头是在哪里买的?我觉得你做的Q表属于简易升级版。非常不错。我也想做一个,就是没你那种表头。作为定性测量Q值已经够用了。毕竟我们不是搞科研的,只是爱好而已。

网友:
玩矿机 就差个Q表了  测不了绝对的  测相对的 也好 甚至可以连 可变和电感的lc回路一起测 更具有实战意义。

网友:
毕竟我们是业余爱好者,能测出线圈大概Q值就够用了。差个百分之几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alunli矿友,你的Q表2V数字电压表头是在哪里买的?我觉得你做的Q表属于简易升级版。非常不错。我也想做 ...

这个2V数字电压表头是拆机旧货,淘宝上有7107数字电压表套件(可能便宜的数字万用表比套件价格还低),也可用数字万用表2V档。

网友E:
谢了,我觉得你这个Q表非常实用。因为我要做矿机需要一个Q表。我看了矿坛上所有Q表文章,根据我的条件正在筹备之中。我觉得要想Q表准确。你做的Q表各个频率的输出都在30MV就行了。当然我这个看法不知对否。我已买到2V的表了,等我把小车床改成自动的后,就开始做Q表。我不知怎的现在想做的东西太多。自从我入矿坛后把我忙得不亦乐乎。

网友:
二极管由于存在导通阈值或其前后附近的转弯(或急或缓),做电容表、电感表、Q表等,低端刻度都是非线性的;
若要求高的话:
1)用直流电子管(1A2或2P2)作检波要好很多;
2)用运放作直线检波器;
3)用门电路偏执于1/2电源处也是直线关系;
4)反向二极管2BF两只串联(见著名的Q表制作文章),需要控制高频电压在800mV以内使用;
,,,

网友(2023-05-21):
<(= ̄﹃ ̄=)> 你的130T/1T是自己绕的吗,或者叫什么元器件 我没找到这种的

网友:
用指针表头可以吗

网友F:
谢谢您的分享 看电路应该还有升级的空间
在下只是随便说说
1.在震荡端接一个频率显示模块 是否可以做成信号发生器
2.有了频率显示模块 后面测Q值的时候就可以很直观的观测到是在什么频率下的Q值
拜读这两篇文章后 感觉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激励变压器的次级输出端的峰峰值必须是30mV
初级的电感量有什么限制范围吗?

网友(2023-07-04):
引用 楼主:
Q表已装好,装了四个接线柱,下侧两个接线柱(一个接信号源,一个接内部可调电容)用内部可调电容调[谐振, ...

这个显示的数值是106  是10.6mV吗? 也就表示Q值为106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您的分享 看电路应该还有升级的空间
在下只是随便说说
1.在震荡端接一个频率显示模块 是否可以做成信 ...

这个小仪器比较简单,用5V电压供电,压控振荡器芯片输出的是接近电源电压的方波,通过130:1的变压器降到约30毫伏。
串联谐振后,输出电压比较高,当LC回路Q值100时,谐振电压约3V,半波后再通过15:1的分压器用万用表显示,约100mV,用万用表2V档或2V数字电压表头可以满足使用要求,因为检波电压比较高,因此Q值比较大时,业余使用条件下,二极管的非线性可以忽略。
接个频率模块显示频率是极好的想法,在电容旋钮标上刻度,配合频率计,可以做成多功能仪器。
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G(2024-01-14):
看了你的制作,也想做一个。前面你几个回帖11#16#楼里说Q为100时,谐振电压为0.3伏,应该是3V吧,检波二极管应该进入线性区了。我想用那种大磁芯的超声波中周绕变压器不知可否?另外,为了保证次级输出为30mv,调整线圈可能比较麻烦,是否可以调整供电电压来满足输出电压,当然与5v不能相差太大。7107数字电压表套件没找到,我再找找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你的制作,也想做一个。前面你几个回帖11#16#楼里说Q为100时,谐振电压为0.3伏,应该是3V吧,检波二极 ...

可以用个LM317供电以调整方波电压。30毫伏信号加在LC回路时,Q100时谐振电压应当为3000mV。7107表头不重要,随便拿个数字万用表测量就可以了,只要内阻是10MΩ。或者自行匹配分压电阻。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用个LM317供电以调整方波电压。30毫伏信号加在LC回路时,Q100时谐振电压应当为3000mV。7107表头不重 ...

谢谢老师答疑,我也是想用LM317来调整电压方便些。我查了一些数字万用表的资料,不少都是标明了所有档位输入阻抗都是10MΩ,有些没有标明。我是想做成一个完整的东西,最后可能还是希望用机械式指针表更直观,调最大值一目了然,但需要进行阻抗变换,相当于一个毫伏表了。7107表头找到几个店家,看他们的电路图,输入阻抗不到1MΩ,不能用,价格还不如一个普通数字万用表,比如DT9205A,3位半显示,各档输入阻抗10MΩ,价格不到20元。手上有个一直在用的数字万用表是胜利VICTOR  VC86D,还有个830是3位显示的,输入阻抗都是10MΩ。
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老师答疑,我也是想用LM317来调整电压方便些。我查了一些数字万用表的资料,不少都是标明了所有档 ...

客气了,共同学习。可变电容要加减速机构,没减速器,线圈Q值高时谐振点非常锐利,很难调到最高振幅点。

网友G(2024-02-13):
引用 楼主:
客气了,共同学习。可变电容要加减速机构,没减速器,线圈Q值高时谐振点非常锐利,很难调到最高振幅点。

已经按你的指导仿制成功,一次成功,按130:1制作的变压器,用示波器测变压器次级,差不多正好30mv,用了一个瓷座铜片的空气双连,用100ua表头加场管自制了个电压表,再用单片机做了个频率计,频率计初试成功,正在打板,正好遇到春节,要晚几天,到时候组装好再发帖子与大家交流。
我不需要高精度,只需做对比测试,这个Q表很实用也简单,成功率高,制成了有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已经按你的指导仿制成功,一次成功,按130:1制作的变压器,用示波器测变压器次级,差不多正好30mv,用了 ...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能分享您的成功,我非常高兴!

网友G:
过完年各种元器件陆续收到,已经组装好了,自我感觉良好。
外观图

外观图

外观图

内部图

内部图

内部图

主板(包括电压表部分)

主板(包括电压表部分)

主板(包括电压表部分)

数字频率计及Q表头

数字频率计及Q表头

数字频率计及Q表头

铜质瓷座双连

铜质瓷座双连

铜质瓷座双连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过完年各种元器件陆续收到,已经组装好了,自我感觉良好。
外观图
内部图

做的太漂亮了。简直是艺术品!

网友:
不错,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2024-03-18):
引用 网友E:
谢了,我觉得你这个Q表非常实用。因为我要做矿机需要一个Q表。我看了矿坛上所有Q表文章,根据我的条件正在 ...

您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阿姨吗?向您问好!

网友H:
谢谢分享。有时间照做一个。右边那个70M电阻有点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有时间照做一个。右边那个70M电阻有点不好找。

我是用多个贴片电阻串联得到的70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过完年各种元器件陆续收到,已经组装好了,自我感觉良好。
外观图
内部图

这种Q表哪里有卖?有制作过程吗?

网友I:
《15元做Q表》这文章哪里能找到?全网搜没搜到

网友J:
引用 网友I:
《15元做Q表》这文章哪里能找到?全网搜没搜到

我收藏的太多了,翻了10几分钟终于翻到了,都怪贪心 论坛的收藏功能太简单化了,不能排序、不能搜寻、不能分条目或建文件夹。

十五元钱做Q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9&fromuid=22509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收藏的太多了,翻了10几分钟终于翻到了,都怪贪心 论坛的收藏功能太简单化了,不能排序、不能搜寻、 ...

太感谢了!论坛的功能确实有点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