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多年前整理的T12头子命名规则

楼主(2020-04-04):
稍加修改, 本人原创!

T12头子型号繁多, 命名自然不是随便取的,是有规律, 弄清这些,可以更好区分他们!
就常见的头子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系列

一、BCM系列

特点:   头部呈圆锥型(靠近头部的直径更小),焊接面是斜面,并且中间凹陷,  能储藏焊锡

二、BC/C系列

共同点: 焊接面都是斜面平坦
BC和BCM基本相似, 唯一区别头部不凹陷, 通常被民间称为马蹄头,比如大马蹄,中马蹄,小马蹄

C和BC差别在头部是圆柱型,而不是圆锥型,  热容上BC头高于C头

这张图可以明显看出二者区别

剖面对比

三、B系列

这个就不用说了,圆尖头,也是烙铁头最基本的形状

四、D系列

双面都是对称斜面,  通常说的扁头

五、I 系列

形状和B系列类似,也是尖头,只不过头部更尖更长,热容很小, 用在元件拥挤的场合

六、J 系列

I系列的弯头版,也适合用在元件拥挤的场合, 头部带弯, 有时使用起来会更方便

七、K系列

人气很旺的刀头,看起来象小刀,不过2边的斜面倾斜角度是不一样,并非有问题
刀头用来拆双列芯片或者焊接芯片, 是很方便的, 诸如拆卸背部带散热的TO220也是很好用。

当然T12头子不止以上的几个系列,还有一些可能平时连见到的机会都没有,更不要说使用它们。

楼主:
知道几种不同形状系列后,再看看具体型号的一些规则

T12完整型号,是由基本型号(比如以上几个系列), 加上数字(表示不同规格), 也有可能纯字母无数字,或者带前缀字母和后缀字母进一步区分, 称之为扩展型号

后缀带 F   ---表示侧面不沾锡, 不用担心焊着焊着,焊锡粘到旁边的元件上
以BC和BCF为例

后缀带 Z  ---长寿命型,2倍寿命,热效率略低

后缀带 L   ---加长型,仅见I,J系列

后缀带 S   ---缩短型,仅见I,J系列

后缀带 R   ---仅见K系列,  和不带R比,两边斜面倾斜角度刚好对调,或许和左右撇子有关

再看看前缀
前缀带 W ---表示高热容型,头部加粗,热容大,T12系列特有的型号,是常见系列里最威猛的头子,对付大焊点是有优势的。

一般T12头直径5.5mm, W头大了1.2mm

W开头的只有6款,分别是WB2、WD08、WD12、WD16、WD52、WI。  其中WB2和WD52原装二手头相对能看到

这张图展示了DL52和K头的对比    PS:  DL52也有叫大铲头

再来说说型号中数字的含义

数字一般是指头部最前端的直径(圆头), 或者宽度(方形), 单位mm, 有个别系列不是这样。
如BC1头部直径1mm, BC2为2mm; D08指头部长边宽度0.8mm, D4为4mm

了解以上信息后,可以把这些头子稍加分类,更容易分辨
BCM系列
BCM2
BCM3

BC/C系列
BC1及扩展型号: BCF1,BC1Z,BCF1Z
BC2及扩展型号: BCF2,BC2Z,BCF2Z
BC3及扩展型号: BCF3,BC3Z,BCF3Z
C08
C1
C4及扩展型号: CF4,C4Z,CF4Z

B系列
B及扩展型号: BL(加长型),BZ
B2及扩展型号: B2Z,WB2(加粗型)
B3
B4

D系列
D08及扩展型号DL08,WD08
D12及扩展型号D12Z,DL12,WD12
D16及扩展型号D16Z,WD16
D24及扩展型号D24Z
DL32
D4及扩展型号D4Z
D52及扩展型号:DL52,WD52

I 系列
I及扩展型号:IL,ILS,WI

J 系列
J02及扩展型号:JL02,JS02

K系列
K及扩展型号KF,KFZ,KL,KR,KRZ,KU

补充内容 (2020-4-5 17:44):
笔误,WD52并不常见,相反很难看到二手的

网友:
貌似一共84种:

网友:
我还是喜欢用马蹄头,马蹄头能容纳不少焊锡  先将焊锡熔化到焊头上再焊   当然只适用于较大的分立元件,或者电线接头上锡,我的马蹄头前面焊接的地方直径差不多2-3mm,感觉边融化焊锡边焊非常不方便,而且尖头不好用,除非大功率恒温的,不过没用过,我的是老式20W内热式,尖头散热面积大,等头上能化焊锡了,加热部分就超温很多了,容易烧断电阻丝,当然我这是野路子,自己怎么用着方便就怎么用,不喜勿喷

网友:
收藏了,一般自己用刀头。

网友(2020-07-20):
收藏
目前最常用的是D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