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Sony大碟ld机怎么回事

楼主(2020-04-04):
一直發怪聲 原來還可以出倉 快遞發過來就這樣了

请大家移步贴吧看看视频 iPhone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能传视频
http://tieba.baidu.com/p/6597020756?share=9105&fr=share&unique=236F7D4B11D0A9F6ECFD20BC1AC99A46&st=1586013105&client_type=1&client_version=10.3.16&sfc=copy

楼主:
呜呜响不出仓 托盘完全垂下去的状态 是不是快递路上把什么东西摔坏了 现在机器里面拿起来摇一下哗啦哗啦响 好像什么东西掉下来的感觉

楼主:
光头掉下来了 怎么装上去呢

网友:
光头, 前面,行程开关接触不良,光头向前冲不停, 电源 正负12V 断保险电阻也会这样! 光头不停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光头是很难脱落的,不知道这台机器经历了什么,支撑光头的是两条导轨,不大可能同时没拧紧螺丝而 ...

暴力快递是不是也可能呢
这个怎么装上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光头是很难脱落的,不知道这台机器经历了什么,支撑光头的是两条导轨,不大可能同时没拧紧螺丝而 ...

光头是拿螺丝固定在导轨上面的还是卡上去?

网友B:
光头从上面入
1.光头套入导轨。2.拨动斜齿轮(或给电机加电)使大齿轮与齿条啮合。3.排线插入电路开机,光头自动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头从上面入
1.光头套入导轨。2.拨动斜齿轮(或给电机加电)使大齿轮与齿条啮合。3.排线插入电路开机, ...

谢谢 目前不知道怎么卡上去 光头侧面是这样的 不明白怎么套 而且拨动圈中小齿轮好像其他齿轮不动 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C:
你这个光头是不是摔坏了,拍个清晰大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光头是不是摔坏了,拍个清晰大图。

这样拍出来么

楼主:
这个机器上面光头是什么型号?

网友C:
组件坏了。

绿线圈处少了卡槽,组件缺肉了,

绿线圈处少了卡槽,组件缺肉了,

网友:
就是13楼的掉了。

网友:
型号在排线那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组件坏了。

光头这个导轨坏了 需要换光头啦 哎可惜了

网友C:
索尼哪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索尼哪个型号

mdp a600k 应该换不上了吧 拆配件倒是可以

网友D:
KHS-150A 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KHS-150A 光头

谢谢 准备配件机出啦 目测除了光头其他全不缺 原机主是以前自己买的机器 没有动过

网友:
你这个光头摔坏了。即便没摔坏装回去,也未必能正常工作。
索尼LD机对碟片要求高(新机就挑碟),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