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NY 床头收音机110Ⅴ改220V变压器怎样改??? 附件列表

楼主(2020-04-05):
求助:SONY 床头收音机110Ⅴ改220V变压器怎样改???
附件列表

网友:
有能力可以重绕,次级不动,初级用0.07毫米漆包线绕5500圈即可

网友:
测量一下次级电压是多少伏、按照要求尺寸更换

网友:
关键还的看FM波段能不能正常收音。可以先找个0V----110V-----220V抽头的做自耦变压器(好好地图片搞了两个黄色箭头弄得什么也看不清楚了)。

网友:
110V输入量现有变压器个绕组输出电压,找个输入220输出电压相同能放进去的就可以了,输出电压有差异可找相同或大于原体积的变压器重绕次级线圈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
5楼的办法最彻底。

网友:
我有一台索尼212也是110V,原来就在初级串接了一只0.22UF的电容,效果很差,量变压器次级两组输出,4V和5v ,这种变压器很难买到,最后搞了只220V---110V托在外面了

网友:
不用改。直接用就行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

网友:
我有C218的220V 的原装变压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220v的,你这成色不错,还有找一个质量好点。体积不大的最好两组电压的改下,有一组低压好像供显示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220v的,你这成色不错,还有找一个质量好点。体积不大的最好两组电压的改下,有一组低压好像供 ...

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到淘宝或闲鱼上买个二手的220转110伏特转换器,去掉外壳直接把内胆安装到机器里面。。
这个基本不用动脑子直接安装。。

网友:
想成本低的串阻容降压,自己测试。当然,也是可以直接去购买成品的220 to 110的,小功率变压器,不过那就只能是外放了。里面空间有限。

网友B:
我的是220V电压的,变压器输出是两种电压。

楼主(2020-06-08):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220V电压的,变压器输出是两种电压。

谢谢!!!!!!!!

网友:
换一种思路不要在变压器上下功夫,用万用表检查一下电路板上直流电压是多少(测量一下电路板上最大的电解电容两端就是多少直接电压),直接把机器内的变压器拆了,换上一个电源适配器就可以了。这种跳过原来的电源的做法更简单方便。电源适配器可以拆掉外壳把芯子安装进去,也可以把线接进去,把适配器放在钟外面。。。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与楼主相似的索尼床头机,型号318:

当年从废品站收的,电源变压器是烧坏的,找了一个收音机可调稳压电源,如图:

把变压器拆出来,次级分成6v和4.5v二组,6v接收音部分,4.5v接数字钟就可以了,从13年用到现在。

网友(2021-01-15):
初级串接了一只1UF的电容.原来我就这样用.

网友(2021-05-01):
再购置一个220转110

网友:
很简单,串一个220ⅴ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