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00万用表阻尼过大问题

楼主(2020-04-05):
500万用表时不时的就出现阻尼过大问题,各档位都一样,但灵敏度未变。用2.5Ⅴ档测电池电压,至表针稳定下来最长时间需1分多钟,简直是龟速。有时不知什么原因又正常了,同上测量也就2秒多。2.5Ⅴ档用3.7V电池多过充测量数次,有缓解。该表表蒙子是玻璃的,表壳是电木的,但表头是塑料的,是否是静电原因?将用于测量交流的10uf电解断开也不起作用。开始怀疑动圈局部短路,因灵敏度未变就排除了。各位高手请帮帮忙,不胜感谢!

网友:
松半圈,走两步

楼主:
一圈都试过,没用。

网友:
动圈和磁隙间是否有细小异物杂质呢

网友:
拍个1分钟视频看看,灵异事件

楼主:
感谢各位。经多次测电池及交流电压,现在好多了,2.5Ⅴ档测电池仍在10秒左右,能勉强可用。关键是放一晚上又不行了,郁闷

网友:
动圈可能存在局部短路现象

网友:
把表头上的两根线断开一根,看指针摆动是否正常,如果正常,估计档位开关上有短路的地方,仔细检查一下。要么是表头并联的电解电容有问题.如果正常那就是动圈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