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成熟的想法

楼主(2020-04-05):
想把低压开关电源改成胆机电源,请高手介绍一下经验和思路。如果可行,那么开关变压器的磁芯如何拆开(拆碎了)?线圈匝数如何计算?电路如何改动?

网友:
TB有卖成品。

楼主:
手里有不少24V,14.5A的成品,想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里有不少24V,14.5A的成品,想试一下。

拆掉24v绕组,记好圈数,二次按照需要输出的电压,重新增加绕组。找到调节输出电压的可变电阻,计算它串联的分压电阻阻值,更换分压电阻!更换快恢复高压整流二极管,更换输出所有高压滤波电容。按照输出电压更换输出放电电阻。通电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24v绕组,记好圈数,二次按照需要输出的电压,重新增加绕组。找到调节输出电压的可变电阻,计算它串 ...

谢谢!
我也想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把你改制的经历详细介绍一下吗,专门发个新贴,相信不少人对此有兴趣。

很早以前把5v改成12v的,实际上就是两点,1,绕组和稳压取样电阻按照比例增加,2,更换耐压合格原件。第一点的原则是输出电压高了,采样输出电压通过增加电阻,要与没改前一样!

楼主:
开关变压器磁芯无法拆开,一拆就碎。谁有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变压器磁芯无法拆开,一拆就碎。谁有好办法?

放锅里加水、加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变压器磁芯无法拆开,一拆就碎。谁有好办法?

电焊铁化焊锡丝黄豆大小,放到磁芯上加热十几分钟,用刀片插缝里一别就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