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包络检波器的检波效率?

楼主(2020-04-05):
早些时候我制作了一个模拟乘法器配合中频振荡器完成了各种调幅信号的相干解调,它给我的感觉就是收音机的灵敏度大大提高了,但这种检波器电路太复杂,且对于短波广播信号的接收也有一定的弊端,比如说电离层运动导致的多普勒频移会让收音机发出风的嚎叫声,一般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解调SSB信号,因此我就在思考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提高包络检波器的检波效率?
首先必须弄清楚包络检波器效率低的原因,由于检波二极管有一定的导通电压因此对微弱信号无法检波出来,为了提高检波效率,我们只能选择低导通电压的检波二极管,如国产2AP系列锗二极管或者肖特基二极管,但不管怎么选择,导通电压依旧是个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咱们就别在这方面煞费苦心了,搞个便宜易得的高频硅二极管如1N4148并加上一定的偏置电压就行了,这样一来即使是微弱的信号检波二极管也能完成检波,检波效率自然也就上来了,当然,这个偏置电压不得高于它的导通电压,否则二极管一直导通也就失去检波的意义了。如果是造收音机,最后一级中频变压器次级不接地而是接一个偏置电压就可以了,经过实验我发现这种方法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由于检波效率的提高,噪声也略有增大,推荐给大家试试。

补充内容 (2020-4-5 17:29):
本帖只是向您提供一种在原有电路基础上提高检波效率的方法

网友A:
好主意,如果是在收音机流行的年代,经济效益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主意,如果是在收音机流行的年代,经济效益非常好。

收音机流行的时候有锗管,现在锗管停产了爱好者只得找库存或者千方百计找肖特基二极管如1N60,但我总觉得这样煞费苦心没必要就想了这个方法,和我想的一样确实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收音机流行的时候有锗管,现在锗管停产了爱好者只得找库存或者千方百计找肖特基二极管如1N60,但我总觉得 ...

还有个思路:检波二极管没有,用检波三极管,即用三极管或场效应管检波。

网友C:
1n60是普通锗晶体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思路:检波二极管没有,用检波三极管,即用三极管或场效应管检波。

确实,我之前也用过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n60是普通锗晶体管

您好像记错了,1N60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像记错了,1N60是肖特基二极管

1N60是锗管、1N60P是肖特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N60是锗管、1N60P是肖特基。

不想因为这些细节问题争论太多,就按照官方PDF为准吧,small signal schottky diode直译是小信号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矿机版不是有那个零栅压的场效应管么?不过,提高检波效率,不单单是导通阀值电压的事,还有别的因素吧?另外,整机灵敏度可以通过很多环节提高,投入的成本可能比提高检波效率低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想因为这些细节问题争论太多,就按照官方PDF为准吧,small signal schottky diode直译是小信号肖特基二 ...

1N60系列确实有锗管和肖特基管之分,现在淘宝上随便搜索,大体积的触丝结构的就是锗管,小体积的多数是肖特基,淘宝上两种都有卖。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想因为这些细节问题争论太多,就按照官方PDF为准吧,small signal schottky diode直译是小信号肖特基二 ...

看来只能听天由命了,我有个资料与你的资料正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只能听天由命了,我有个资料与你的资料正好相反!

学习了,看来这个型号的二极管有两种构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看来这个型号的二极管有两种构造

为了补充检波二极管的库存,买了10个多1N60的检波管,下单前那个仔细啊没人知道,就怕买了肖特基的,还好最后拿到的确实像锗的(只能与2AP9和2Ak2比较电阻、正向电压)。当然肖特基的管子也买了10个多,那型号是唯一的。

网友D:
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个电路中的三极管检波器,效果极好。灵敏度高,动态范围大,失真小。
检波管最好用9018这样的超高频管,结电容小,否则幅频特性曲线会随着信号强度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E:
楼主最好把图1上的零件参数标出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个电路中的三极管检波器,效果极好。灵敏度高,动态范围大,失真小。

检波管最好用9018 ...

电路不错,我还有一个中频带宽可调节的中放电路,检波有包络检波和相干解调两种方法,到时候发上来还得劳烦老师斧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最好把图1上的零件参数标出来,谢谢!

照搬收音机上的元件取值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看来只能听天由命了,我有个资料与你的资料正好相反!

这会不会是制作参数表时的疏忽?你给出的那个确实写了 Germanium,但是它的描述的第一行却又写着 ‘Metal Silicon Junction’,这是相互矛盾的,所以我猜那个右上角的 ‘Germanium’ 是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会不会是制作参数表时的疏忽?你给出的那个确实写了 Germanium,但是它的描述的第一行却又写着 ‘Met ...

看到了,这个是与标题那里不相互,1N60是模糊得厉害。如果确实是Metal Silicon Junction那就是肖特基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个电路中的三极管检波器,效果极好。灵敏度高,动态范围大,失真小。

检波管最好用9018 ...

春雷3P2似乎是这样中放电路。现在管子贝塔都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春雷3P2似乎是这样中放电路。现在管子贝塔都很大

这个电路自我感觉已经到了“完美”的状态,这个电路的性能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各个功能部件的组合上达到了完美。
共射共基级联电路有利于产生最高的单级中放增益,三极管检波器与射极跟随器的级联,有利于产生足够高的输入阻抗和足够低的输出阻抗,这两者相辅相承,融为一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AGC电路。AGC三极管的集电极负载是中放管的偏置电阻,其数值很大,电流是微安级,AGC管的基极只需要极小的输入功率,因而可以从中放负载回路直接整流取样进行控制,几乎不会损耗回路的Q值。
使用双调谐电路,一方面简化了中周的选择,中周初级不需要抽头,也不需要次级线圈,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滤除谐波,校正中放产生的失真。

如果说这个电路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只能工作于3V以上的电源电压。3V以下,中放管的集电极动态范围不够,AGC电路不能有效动作,检波器容易过载,失真变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自我感觉已经到了“完美”的状态,这个电路的性能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各个功能部件的组合上达到 ...

这个电路只有一集中放,选择性和2级中放比较过没有?增益情况和2-3级中方相比如何呢?很感兴趣,对这个电路

网友:
曾有过类似的想法!不过当初是给矿石机用的,给检波管加偏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只有一集中放,选择性和2级中放比较过没有?增益情况和2-3级中方相比如何呢?很感兴趣,对这个电 ...

增益足够大,选择性足够好。如果你感兴趣,给你一个更完整的电路。
这个电路的工作电流只有1毫安左右,输出可以直接用高阻耳机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增益足够大,选择性足够好。如果你感兴趣,给你一个更完整的电路。

这个电路的工作电流只有1毫安左右 ...

好的,收到了,谢谢,很快实践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增益足够大,选择性足够好。如果你感兴趣,给你一个更完整的电路。

这个电路的工作电流只有1毫安左右 ...

振荡线圈和中周热端能标注一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益足够大,选择性足够好。如果你感兴趣,给你一个更完整的电路。

这个电路的工作电流只有1毫安左右 ...

好电路,看电路结构的确性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益足够大,选择性足够好。如果你感兴趣,给你一个更完整的电路。

这个电路的工作电流只有1毫安左右 ...

这是我正在设计的全波段调幅接收机中最后一次变频的接收电路。可以接收535-1605KHZ的中波通信,天线接口还可以驳接其他电路模块完成全波段的接收。电路采用一级调谐高放,差分稳幅振荡,三极管双平衡混频,三级大动态范围的中放电路且具有手动增益调节和带宽调节功能,还设有两种解调方式,包络检波和相干解调,共计使用29只三极管。

网友:
在能获得足够增益的条件下让二极管处在高电平检波,那么较低电平的噪声就过不去了。所以楼主的方法适于单管机等,多管机就增大检波前高频信号电平,比如300mv以上(2Ap)由此可得一个思路:3~4管再生机最好用2~3管在高放及来复,1管低放,比1高3低(推挽)就不用二极管偏置了。
再看超外差,假如4管,可一级中放(推挽输出)也可二级中放(单端输出),那么后者应好些。
粗糙之见,不一定对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振荡线圈和中周热端能标注一下不

振荡线圈的同名端
这个比常规的本振电路容易把握。
振荡线圈可以使用标准成品,虽然电路有所差别,但用起来一样。
振荡电路中的二极管和发光二极管是用来稳定振幅的,也可以省去不用。
中周也可以使用成品,只要其中一个带有次级线圈就行。它初次级匝数比要求并不严格,10:1到20:1之间都可以。次级圈数多,则增益高。次数圈数少,工作稳定性高。
中周的初级,建议把外层线圈作为冷端,内层线圈作为热端,这样外层线圈可以起到屏蔽作用。常规电路是反的,外层线圈是热端,内层是冷端,这样有利于减小初级线圈抽头产生的漏感,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正在设计的全波段调幅接收机中最后一次变频的接收电路。可以接收535-1605KHZ的中波通信,天线接口 ...

这个既然是最后一级变频电路,其输入的信号强度肯定不弱,没有必要再搞这么多级放大了。直接上一个高性能的三极管双平衡混频,集中滤波之后,再套用我那个中放检波电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既然是最后一级变频电路,其输入的信号强度肯定不弱,没有必要再搞这么多级放大了。直接上一个高性能 ...

其实它还可以接收535-1605的中波,因此强大的中放还是有必要的,考虑到它以后会作最后一次变频,我还加了中放增益控制电路,我的这个中放电路最大的特点就是动态大所以对于过载基本也不怕,电路还是有的毛病,正在不断修改中,整理完毕我会带着原理分析和元件参数再发一帖,然后把它造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它还可以接收535-1605的中波,因此强大的中放还是有必要的,考虑到它以后会作最后一次变频,我还加了 ...

这种差动放大器形式的AGC电路以前试验过,感觉效果并不理想,可能是静态电流取低了。从AGC原理上说,差动放大器的静态电流越大越好,可能需要几个毫安以上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而常规的中放,静态电流只需要几百微安。如果电池供电,注重电源效率的话,不适合采用这种电路。
另外前端的调谐高放电路不太好做。一方面整个频段范围内的同步比较困难。另一方面容易自激,需要屏蔽上下功夫,代价比较大。
对于直接变频来说,只要本振频率调到位,中频对准了,天线回路失谐影响不大,对统调的同步要求很低。对于调谐高放来说,影响则相当大。你想想看,中周的磁帽变化一点点,对接收性能就有巨大影响。如果同步不好,还不如不用。变容二极管的配对精度比机械双联低得多,我觉得同步很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差动放大器形式的AGC电路以前试验过,感觉效果并不理想,可能是静态电流取低了。从AGC原理上说,差 ...

我感觉效果还行,下面的管是共射组态负责放大,右侧的管是共基组态负责输出,而这个管的UBE受控于左侧的AGC管,如果左侧的管能让右侧的管UBE在一定范围内变化,还是可以做的不错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个电路中的三极管检波器,效果极好。灵敏度高,动态范围大,失真小。

检波管最好用9018 ...

AGC及检波缺陷明显,信号皆取只双调谐高阻抗端,严重影响中心频宽,1M+1u的时间常数也不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增益足够大,选择性足够好。如果你感兴趣,给你一个更完整的电路。

这个电路的工作电流只有1毫安左右 ...

非要说优点,就是用红色led稳压,各级都用双管串接放大,简化了偏置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AGC及检波缺陷明显,信号皆取只双调谐高阻抗端,严重影响中心频宽,1M+1u的时间常数也不合理

AGC时间常数确实有点大,可以把1u换成0.1u,用得大抗干扰效果更好一些。
另外进一步增大滤波电阻也是可以的,这样可以进一步减轻对谐振回路的影响。
我对这个电路非常满意,除了不能低电压工作,其它没什么缺点。
虽然没有用失真小的衰减式AGC,但后面的高Q双调谐电路有校正失真的作用,深度AGC下失真也不大。
传统的晶体管收音机只在一中放使用AGC有着同样的考虑,AGC产生的失真可以由后级滤波器消除。如果二中放也施加AGC,后级的滤波器不足以校正AGC失真。
电子管收音机就没有这些疑虑,因为它总是使用双调谐输出电路。

网友:
我们口中是小信号不是对应音频小信号,相反正是音频信号的大信号,即最大振幅信号的波谷部分,当检波管起始电压过高时表现为喇叭中大声时含混不清,大声指声音信号中响度较大的节点,不是指开大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