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提问,能用一个双18V做两路输出吗?

楼主(2020-04-05):
最近手上有些零件,看了看能做个前后级2.0的功放板,放大器是2030a和4558d,各种零件基本都齐全,电源是个拆机的环牛,有个双13v输出,整流后18v,还有一对7809/7909,于是想做个双输出的整流滤波板,但是没啥经验,不知道我画的这张图能不能实现,另外18v降压到9v,这种降一半的对于7809和7909压力大吗?是TO220F封装的。。麻烦大神给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的没有问题,7809/7909能不能抗住,要看你后面的负载电流有多大?

7809/7909后面是4558D的前级一个,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主要是这样走电两路会不会相互干扰造成喇叭噪音,第一次做,没经验。。。

网友:
13V整流后18V是没有带负载的情况下吧,如果负载较大的话应该到不了18V;
18V的输入电压7809还是扛得住的,前提是负载和散热都要符合手册要求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58的话还是用7812和7912吧,这样对运放发挥性能有好处,同时也减少了稳压块的功耗~

全是拆机件,都是手里有的东西,所以想着拼一个出来先玩玩。。。

楼主:
这是今天画的电路板,想着可行的话,搞出来试试看。。。
也是第一次画,第一次做,有经验的大神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12和7912也不贵,一块多钱一个,要玩就玩性能好的,我看到过有的机器上到了+-15V

嗯,这个我也考虑了,不行就换成12的,反正其他都一样,就换个元件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您不用单独再加个整流线路,如果+-18V桥电流够大,直接就在这后面接7809/7909好了,这样线路简单,还 ...

刚开始我也是这样设计的,但看到一堆拆机件没处用,所以想着不如整体分开。。。

网友:
是否会有干扰,看变压器在该机最大输出时造成的压降。
例如:7812:最佳工作电压15-17V,低于15V虽然不在最佳工作电压,但任然有较好的性能;当低于12.6V时就不行了,此时干扰肯定的。
高于17V只是功耗加大,性能不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12和7912也不贵,一块多钱一个,要玩就玩性能好的,我看到过有的机器上到了+-15V

我的一个调音台居然上到了土18伏,看着都可怕

网友:
不如用一组电源好,如果就给4558供电的话扇热片都不用。

网友B:
楼主的线路板地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确实是快到了极限,不过据说这样才能发挥最佳性能

厂家用的是5532和062,查资料已经到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线路板地线有问题

那应该怎么整呢,麻烦指教下。。
我现在这样的设计,在板子上基本上就是两路地线是分开的,到了电源接口附近才汇合。。

网友C:
不错,但7809和7909还是换成7812和7912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整呢,麻烦指教下。。
我现在这样的设计,在板子上基本上就是两路地线是分开的,到了电源接口 ...

地线走向应该是整流—滤波—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线走向应该是整流—滤波—输出

按照这种画法,那滤波电容不用回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但7809和7909还是换成7812和7912比较好。

嗯,已经打算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