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和热水器出现E4维修一例

楼主(2020-04-05):
  一台万和JSQ24-12ET53热水器使用三、四年,近期经常出现使用过程中出现E4,接着就熄火的故障,停一会又能继续工作。为了解决该问题,在网上也找了些资料,初步判断是风机霍尔开关损坏,于是下单购买了型号合适的开关及专用拆螺丝工具。可是当我收到工具拆电机后盖时,这个专用工具并不好用,也可能是原装螺丝太紧了。而这个电机位置处于左上角,空间很有限,我并不想把整个热水器都拆下来,太花时间了。再一检查,觉得把左侧的护罩板钻两个孔,能让直柄起子伸进去拆装两颗固定螺丝就可以。一会儿就钻好孔,很快便恢复了热水器功能,只是安装时注意开关板的位置及固定牢靠。

拆卸工具及风机霍尔开关

拆卸工具及风机霍尔开关

网友:
可能是因为,电机和风扇算一个小总成吧

网友A:
霍尔开关是不是用来检测电机是否工作的?以前都风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开关是不是用来检测电机是否工作的?以前都风压开关……

霍尔开关主要用于检测排风扇是否正常运转。霍尔电路固定在风扇外壳里面,磁铁转动一周经过霍尔元件一次,在磁场作用下霍尔元件输出一个脉冲,风扇连续转动霍尔元件就会连续输出脉冲信号送到控制器,控制器根据脉冲信号是否持续来判断风扇是否正常运转。如果风扇因故不能运转,霍尔元件不能输出正常的脉冲信号,控制器因得不到信号而判断为风扇故障进而关闭热水器气源,屏幕显示“E4”并发出刺耳报警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霍尔开关主要用于检测排风扇是否正常运转。霍尔电路固定在风扇外壳里面,磁铁转动一周经过霍尔元件一次, ...

不过我还是感觉哪种老式的比较好伺候,越复杂的故障率也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霍尔开关主要用于检测排风扇是否正常运转。霍尔电路固定在风扇外壳里面,磁铁转动一周经过霍尔元件一次, ...

看照片显示还有风压开关检测排风压力,又用霍尔开关检测排风扇,似乎是霍尔开关有点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