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大约能衰减多少信号?

楼主(2020-04-05):
电路图中 6H2 不用音调电路时,例如  6H2栅极有 0.5V输入信号就够了,如果加入音调电路后,在音调电路前边需要加入多大输入信号电压,6H2的栅级才能得到 0.5V电压?

网友A:
如果用电脑做音源就没必要增加音调电路,一般的软件或者声卡驱动都自带频率均衡电路。增加音调电路是多此一举。

楼主:
举个例子  用笔记本电脑做音源,有音调电路和没有时,电脑音量调节电位器会怎样变化?

例如
有音调电路时,电脑音量调节电位器要开最大?  在没有音调电路时,电脑音量调节电位器要开到2分之1 ?

网友B:
   这是衰减式音调电路,输出增益随3个电位器的变化(还有频率的变化)而变化、、、

   如果W1W2电位器中点在中间位置、W3在最大时,输入幅值V(in)为3Vpp(1kHz)的信号时、V(out)大约有500mVpp的输出
(注意此值随频率不同而不等,且下级输入阻抗要不低于40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衰减式音调电路,输出增益随3个电位器的变化(还有频率的变化)而变化、、、

   如果W1W2电位器 ...

我对这一问题一直不解,是您的解答 使我才明白     谢谢您的热心指教!

如果W1W2电位器中点在 高、低音提升到最高位置、W3在最大时,输入幅值V(in)为3Vpp(1kHz)的信号时、V(out)大约有多少Vpp输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电脑做音源就没必要增加音调电路,一般的软件或者声卡驱动都自带频率均衡电路。增加音调电路是多此一 ...

用电脑提升高、低音,  胆功放效果感觉不太好。。。

网友C:
这个高低音音调电路一般为±12~15dB,由于采用6N2两级放大(红灯711收音机采用二极管2AP16检波,腾出半个6N2),因此不必考虑增益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高低音音调电路一般为±12~15dB,由于采用6N2两级放大(红灯711收音机采用二极管2AP16检波,腾出半个6N ...

谢谢白版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对这一问题一直不解,是您的解答 使我才明白     谢谢您的热心指教!

如果W1 ...

    要知道你想讨论的是高低差别较大的一条频率响应曲线,我上面给你的数值是在1kHz位置的,稍偏离这个点又是另外一个值了,所以真似白版说的考虑增益问题是没有必要的。。。

   下面的仿真截图是对这电路3种状态所做的曲线(供参考)

1、当W1W2W3=1时:(W=1是电位器抽头位置在100%——即最大)

2、当W1W2=0.5    W3=1时:(W=0.5是电位器抽头位置在50%——即中间)

3、当W1W2=0    W3=1时:(W=0是电位器抽头位置在0%——即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知道你想讨论的是高低差别较大的一条频率响应曲线,我上面给你的数值是在1kHz位置的,稍偏离这个点 ...

我知所以考虑增益问题,是想:如果PC音源够大,想把音调电路前面的1级6N2去掉。。。

网友A:
用电脑提升高、低音,  胆功放效果感觉不太好。。。

应该没有问题。比如我用的“酷我音乐盒”这个软件,除了有多频率均衡器之外,还可以开启“电子管等响度”这个开关来改善低音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比如我用的“酷我音乐盒”这个软件,除了有多频率均衡器之外,还可以开启“电子管等响度 ...

我的笔记本PC 是正版WIN 10的,用酷我音乐盒”这个软件,放音乐时总是打“都鲁”,我给他卸了  就没事了。。。    请教怎么回事?是我的PC内存低的问题??还是需要我再下载新的【酷我音乐盒”这个软件】试试?

网友A:
我的笔记本PC 是正版WIN 10的,用酷我音乐盒”这个软件,放音乐打“都鲁”,我给他卸了  就没事了。。。    请教怎么回事?

我的操作系统是WIN764旗舰版系统,用的是MSDN镜像原版安装。“酷我音乐盒”这个软件我用的是2012这个版本,因为不习惯新版本的界面。放音用的是漫步者R1000TC北美版有源音箱,没有问题。你放音打“都鲁”,应该是低频提升过度或者是电子管功放的电源滤波电容偏小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操作系统是WIN764旗舰版系统,用的是MSDN镜像原版安装。“酷我音乐盒”这个软件我用的是2012这个版 ...

我卸了“酷我”就好了,没卸前还常死机。。。我估计我的PC内存小,只2G。。。

网友:
我卸了“酷我”就好了,没卸前还常死机。。。我估计我的PC内存小,只2G。。。

WIN10的操作系统用2g内存实在不可思议。WIN10好像现在基本都是64位系统,更不知道你的笔记本是否是集成显卡,如果是集成显卡那你的机器可用内存估计只有1g左右,系统根本无法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