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音响等机器面板串键问题

楼主(2020-04-06):
各种家用电器CD机 组合音响等控制面板的按钮年久会因氧化产生串键,当然直接换新是最好了,但是有些时候你手里不一定有相应高度尺寸的新件,通过多次实验。(曾经用过DW 无水酒精 缝纫机油等等清洗浸泡)效果都不理想。
绝招来了:超市购买的油烟机清洗剂(手榴弹)家家应该都有,把所有面板按钮卸下来(一劳永逸)放到不锈钢容器中,用油烟机清洗剂溶液浸泡10分钟并用你维修用的镊子在清洗剂中来回夹动按钮,浸泡10分钟就够了你会发现原来按钮发黑的金属部分已经光亮了,然后用70-80度的热水浸泡换几次水(也要夹动按钮)然后取出热风烘干(热风温度保持不损伤按钮为准)然后万用表筛选,你会发现这样处理过的按钮基本各个如新!尤其对那些进口组合音响串键非常实用,用该方法处理过先锋 爱华 索尼 三星等音响修理完成原汁原味!
来张清洗剂图片!

来几张修复后的进口音响美图

网友A:
楼主这些都是修理你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些都是修理你的吗

这只是一部分!

网友:
轻触开关很容易氧化,导致接触电阻增大,或者不能完全断开。最近修家里的惠普M401打印机,开关机困难,开始以为电源板的电容有问题,拆开外壳,看了电容外观,没有起鼓,漏液的。后来突发奇想,换个开关机的开关试试,在路测试,导通电阻已经增大,换了以后,再试机,完全正常。

网友:
我也是用同样的办法,不过,我是用酒精!

完事后,再给点薄润滑油!

网友:
楼主 好办法  学习了   谢谢
给加点  分  谢谢元老

网友:
不错,前几天,也外修,注射缝纫机油,有些修复,有些还是没效果,干脆顶部4个脚切了打开做清洁,清洁完毕加点油,盖上4个固定脚位置罗铁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