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烟版一个漏油问题。

楼主(2020-04-06):
请教烟版:
昨天开车前检查时发现车头下面有油迹,仔细看了一下,是水箱前面有两根管子,向外漏油!检查了一下,机油油位、刹车油没有减少。开车一段时间后,没感觉多少不正常,大约1小时,摸了一下漏油的管子,常温!
整个过程没开空调。
想请问一下,是不是空调的机油漏出来了?还能启动空调检查吗?大约需要更换什么部件?
车子是比亚迪 思锐
再次感谢了。

网友:
最好拍几个照片;

网友A:
我也请教烟版几个问题,车子平衡杆球头为啥换下来的感觉不出有松旷的感觉,但是换新的异响就没有了呢、?还有这个吊杆球头是不是要两边一起换/?现在换了一边,感觉另一边也不好了,还有球笼套从轴那边卡子边上漏油,果断换了,如果不换会维持多长时间

网友:
这个还得是看图,   水箱前面 有空调和液压助力两类散热管道,     制冷管道有滴漏油 那说明制冷系统已经有严重的泄漏了  开空调看看制冷效果, 如果是液压助力油, 一般是胶管老话接头处的管卡松动,导致的渗漏,   这种渗漏直接换成螺丝紧固的管卡 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请教烟版几个问题,车子平衡杆球头为啥换下来的感觉不出有松旷的感觉,但是换新的异响就没有了呢、?还 ...

可能异响问题并不是真的在球头,而是以更换球头的名义 顺带在别的地方紧了一下螺丝或者从新调整恢复了一些参数。

   万向球笼这个东西一般是免维护的,  渗油只要不是很严重 ,胶套没有破损 都可以不用管……  以前有台车 球笼也是渗油,但是不严重  一直用到20多万公里都没见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异响问题并不是真的在球头,而是以更换球头的名义 顺带在别的地方紧了一下螺丝或者从新调整恢复了一 ...

紧螺丝的情况应该很小,师傅是自家兄弟,况且我全程监控,只是搞不明白而已,其实单独这个球头自己也能办,主要是看球笼套漏油,甩的泥瓦上都是油,是从固定球笼套的卡子边上出来的,球笼套肯定是有窟窿眼了,要是早问一下就将就用着了

楼主:
谢谢烟版。照了一张照片,不是很清楚,请参考一下。从发动机盖的锁孔照的。漏点就在那个卡子附近。

楼主:
我编辑了一下,漏油严重之处就在圆圈处。后面是应该是空调冷凝器,前面有两根管,用卡子固定。这两根管子行车一小时以上,手摸不见温升。

网友:
我车的空调压缩机高压出口一根管连到冷凝器,这根管是硬管软管接的,接头部分漏制冷剂了,后来自己买了一根换上去解决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帮助!特别感谢烟版!

昨天跑了4S店,确认了,是空调冷凝器漏了。需要整体更换。

不开空调,不妨碍用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