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关于笔记本里一个原件的问题!

楼主(2020-04-06):
HP541笔记本,突然关机后无法再开机,测量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正常,检查充电电压只有3V,按开机键指示灯亮下就灭了,今天拆机发现在电源口附近的2个 TPCA 8023-H发现有高温现象,估计是这个东西坏了,所有问高手这个TPCA 8023-H是什么管子?网上有说电源管理的,有说是场效应管,我也搞不清楚了,高手说一下吧!

网友:
这是个mosfet,它发热也许后级有短路

网友A:
8脚场效应管,这个好坏万用表能测量出来吧。

网友B:
TPCA 8023-H是8脚场效应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CA 8023-H是8脚场效应管。

这管子损坏会不会引起电脑不开机和电池无法充电,连电脑开机指示灯都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CA 8023-H是8脚场效应管。

还有就是好像只有4脚,另一边的4个脚连在一起焊在主板上,应该是散热的!

网友B:
场效应管坏的话是开不了机的。或者是后级有短路场效应管会大量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场效应管坏的话是开不了机的。或者是后级有短路场效应管会大量发热。

不知道怎么查,先换2个上去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8脚场效应管,这个好坏万用表能测量出来吧。

装在板子上量不出,因为4个是接地脚,回路原因量出来另外4个脚全部通的!要拆下来才量的准!

楼主:
照片看的出这个东西温度应该一直有点高,应该后面没有短路,日月累积的原因最后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