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头中周

楼主(2020-04-06):
昨天拆开一个美国kinght电子管收音头一中放中周,里面磁芯裂了要换新,结果发现里面没有谐振电容,电路板上也没有发现,拆开前收音基本正常,疑惑中。该收音头收自本坛,难道是上家拆掉了?
图片发不了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是并在引脚外面的

网友A:
如果是FM10.7MHz中周,有的槽路电容是骨架注塑的时候就埋在里面。所以外面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FM10.7MHz中周,有的槽路电容是骨架注塑的时候就埋在里面。所以外面找不到。

是调频10.7MHZ的中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调频10.7MHZ的中周

建议:
找个电容表,焊开中周线圈接头后,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有的集成在中周底座上,有镀银膜和云母片

网友:
有的机器,这个电容真没有。

网友:
前两天,拆一个调频电子管收音机中周里面这个就没有电容,有两个磁芯。

网友B:
是不是利用线圈本身的潜怖电容和线圈产生谐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利用线圈本身的潜怖电容和线圈产生谐振?

应该不会,分布电容是不稳定的。

网友:
就是利用分布电容的,,许多国外高频头都没有这个电容,我按国外的收音头上的去做过,完全可以用,,,

网友:
你这中周是有谐振电容它躲在中周座中间,要把空心钉拆除才能看见。

网友:
嗯  外机中周基本就是这种,等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