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电阻不要行吗?

楼主(2020-04-06):
问一下 (下图中)6P14  标准接法的小胆机,其栅极的 1K电阻不要可以吗?

网友A:
如果功放有大环负反馈电路,加上这个电阻比较好,如果没有,则这个电阻没什么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功放有大环负反馈电路,加上这个电阻比较好,如果没有,则这个电阻没什么必要。

这还和【大环负反馈电路】有关,学习了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功放有大环负反馈电路,加上这个电阻比较好,如果没有,则这个电阻没什么必要。

另外 小白请教您一下:据资料 6N14 标准接法  屛-阴极=250V  阴-地=6V  阴极电阻=120欧。
为何有的电路图中 阴-地=7.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还和【大环负反馈电路】有关,学习了  谢谢指教!

因为每一级电路都有一定的相移,因为电极间有极间电容,也就是说,最终反馈到前级的信号,可能会在某些频率下,接近正反馈,从而产生自激,加个电阻可以减低发生这种这种情况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每一级电路都有一定的相移,因为电极间有极间电容,也就是说,最终反馈到前级的信号,可能会在某些频 ...

您说的这些  对小白很重要!!!谢谢您的教导

网友B:
6P14互导较高,容易自激,栅极串一个电阻是防止自激用的,如果不自激,可以不要。电子管手册一般给出栅极偏压值,也有的资料给出阴极电阻值,自给栅极偏压=阴极电阻X(屏极电流+帘栅极电流),由于电子管手册给出的是多个管的平均值,每个管的实际工况有一定误差,因此实测值不等于手册给出的典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6P14互导较高,容易自激,栅极串一个电阻是防止自激用的,如果不自激,可以不要。电子管手册一般给出栅极偏 ...

谢谢白版指教!

另外请问一下白版:
在调整末级功放的阴极电阻时,当调整功放前推动级电位器 使声音变大时,末级功放的阴极上的压降变大,和压降变小的情况下,将如何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白版指教!

另外请问一下白版:

一般情况随输入信号加大,阴极压降加大,说明偏压不足,需要适当加大阴极电阻;反之亦然。德国收音机EL84阴极电阻多取150欧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 小白请教您一下:据资料 6N14 标准接法  屛-阴极=250V  阴-地=6V  阴极电阻=120欧。
为何有的电 ...

144欧姆,电流5mA。如白版说的150欧姆就行了。

网友D:
你圈的电阻专业术语叫“消振电阻”甲类单端一般不用,电压放大级数少一般也不用。电子管配对差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随输入信号加大,阴极压降加大,说明偏压不足,需要适当加大阴极电阻;反之亦然。德国收音机EL84 ...

每当遇到问题时,总能得到您的衷恳指导  谢谢白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4欧姆,电流5mA。如白版说的150欧姆就行了。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圈的电阻专业术语叫“消振电阻”甲类单端一般不用,电压放大级数少一般也不用。电子管配对差可以用。

谢谢于版的指正!!!于版也是 每当有困难时,总能见到您的身影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