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的TEA5570+AN7411收音板,修好后声音真不错!

楼主(2020-04-06):
近期,忙于参加第十一届DIY大赛,好长时间没有发帖了,这几天疫情有点趋缓了,趁下乡的工夫,春节后第一次逛废品收购站,看到一块像是菲利普音响的TEA5570+AN7411收音电路板,做工用料很是喜欢,于是收回!
查阅有关PDF文件,弄清了其原理后,利用手头零件很容易就修复了,声音很是不错!修复过程简述如下:
春雨后的大地,一片生机盎然,可对于这个东西就不是好事了,将泥水用自不水冲洗干净,窗台上晒干,仔细观察,此电路板无损伤、无修痕,用吸锡器将四个内部有槽路电容的中周完好卸下,分别是FM中放选频中周(94367  73221)、鉴频中周(94287  20611),AM中放的两个中周(94326  73211)型号相同,将这四个中周底座内氧化严重的槽路电容,全部捅碎并清理干净,再原位置上板焊好,分别在中周三个头的两边头并上电容焊好(FM两个中周并82pFpF,AM两个中周并180pF),如电容值准确,不加调整或稍加调整,FM、AM收音即可恢复正常,今特与坛友同学分享。
IMG_7756 -

网友:
这些板子质量杠杠滴,有修复利用价值

网友A:
我也有一块一摸一样的,被媳妇摔了,可变电容是米兹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块一摸一样的,被媳妇摔了,可变电容是米兹米的。

真是可惜,确实是米兹米的四连,看图:

楼主:
再补两张PCB面的图。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佩服

楼主:
经试听短波接收效果也不错。三个开关的功能如下:

网友B:
瓷片电容的温度特性太差了吧?用云母电容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瓷片电容的温度特性太差了吧?用云母电容更好

常识谁都知道,云母电容在地下室压着呢,手头的不论什么电容先试一下,确定了故障再说。

楼主:
TEA系列的两片收音IC是第一次修,从收听效果,主观认为似乎比日系同类两片IC的效果要好一些。

网友C(2021-03-11):
飞利浦沙滩收录机收音机,电路大同小异。今天正好修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利浦沙滩收录机收音机,电路大同小异。今天正好修一台。

祝贺修复!
看照片除波段开关等稍有区别外,其他都一样一样的。

网友D(2021-05-30):
我也有一块板子,尚未检修。

网友E:
请教老师:氧化的瓷管电容 为什么要捅碎不用?是没有容量了还是漏点了?

网友F:
有没有电路图?看着不错的板子值得玩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电路图?看着不错的板子值得玩一玩。

当时没找到电路图。我是在网上对照TEA5570的资料修复的。

网友D:
我有一块类似的板子,其引线的作用没搞明白。
请楼主和诸位坛友指点!
谢谢!

楼主:
同学:请参考一下这个。

楼主:
只要是没有瞎鼓捣过的板子,故障就在那4个中周的内附电容,时间久了长期暴露在空气中氧化变质,致使其谐振回路严重失谐。
照此帖按图索骥即可修复。
祝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块板子,尚未检修。

对不起!没及时回帖。
这些中周大部分在制造中用的是高频瓷管电容,由于它采用镀银工艺,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受潮氧化轻者电容容量变化(一般是增大),重者漏电失效。在六、七十年代所产收音机的中周谐振电容均采取外接式云母电容,保证几十年回路不失谐。我在维修中就是用老方法解决新问题,就用现在的小型陶瓷电容就相当不错误,稳定性和Q值等参数都能满足要求。
对不起,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老师:氧化的瓷管电容 为什么要捅碎不用?是没有容量了还是漏点了?

对不起!没及时回帖。
这些中周大部分在制造中用的是高频瓷管电容,由于它采用镀银工艺,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受潮氧化轻者电容容量变化(一般是增大),重者漏电失效。在六、七十年代所产收音机的中周谐振电容均采取外接式云母电容,保证几十年回路不失谐。我在维修中就是用老方法解决新问题,就用现在的小型陶瓷电容就相当不错误,稳定性和Q值等参数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D:
补发大图片。

图中共有七条引出线:
一组两条的初步判定为接LED。
另一组5条:兰接地、绿、黄可能是音频输出;橙色和红色两条无法确定怎么使用。

图大了一点,点击可以看清全貌。

请熟悉的坛友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发大图片。

图中共有七条引出线:

图拍的相当的不错!上面那两条可能是立体声LED。
把PCB反面拍下发上来,尤其把5脚插那部分拍全。

网友D:
應樓主之約 發底層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樓主之約 發底層照片

初步看:
一,PCB面从上到下分别为:
1,GND;
2,R-OUT;
3,L-OUT;
4,+6V电源;
5,FM,AM转换开关。

二,AN7411的6脚接立体声LED负,电阻端LED正。

细节看不清,再进一步确定。

网友D:
谢谢!
板子上面有一个双掷开关,疑似波段转换开关。

5(红线)连接FM/AM转换开关,应该如何使用?
望指点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
板子上面有一个双掷开关,疑似波段转换开关。

你好!
双掷波段开关是中、短波。
地和L、R可以确定。
+6V电源是接TEA5570的7脚和AN7411的1脚,可在实物板上进一步确认。
FM、AM切换是直接通过开关与+6V的连接,也需要在实物板上确认。
隔皮断瓜就只能看到这步了。
祝好!

网友D:
謝謝!

地(藍色綫)和L、R可以确定。
+6V电源(橙色綫)可确认。
FM、AM切换(紅色綫)是直接通过开关与+6V的连接,基本可确认。
接下來就可以加電試試了。

願保持聯繫,感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

地(藍色綫)和L、R可以确定。

不谢。
矿坛的坛风纯正,就在于此,我当初入坛时就因为此。在这里一样的别人不理解的爱好,可以尽情的学习、研究和交流,来共同达到提高的目的。
加电试不要忘记焊一段线作天线(印板反面右上角)。
祝好!

网友D:
继而发现:磁棒上的线圈损坏严重,须重新绕制。
请教:双联可变电容的参数(是否为2x27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而发现:磁棒上的线圈损坏严重,须重新绕制。
请教:双联可变电容的参数(是否为2x270)。

这个重绕不难。
四连参数:调幅是2*(266pF、7pF),调频是2*(20pF、4.5pF)。
但愿中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重绕不难。
四连参数:调幅是2*(266pF、7pF),调频是2*(20pF、4.5pF)。
但愿中周没有问题。

这个透视图片拍的很漂亮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透视图片拍的很漂亮嘛!

清洗底层时,没留神,粘了三根毛刷脱落的毛。

矿坛聚集了一大批志趣相同和各異的人,可谓藏龙卧虎、高手云集。

謝謝!

网友G:
也有一块与楼主相同的板子,中波一般,估计与磁棒太短有关,短波与调频灵敏度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有一块与楼主相同的板子,中波一般,估计与磁棒太短有关,短波与调频灵敏度挺好的。

可嘗試更換200mm中/短波磁棒,重繞天線線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有一块与楼主相同的板子,中波一般,估计与磁棒太短有关,短波与调频灵敏度挺好的。

AM也很好呀!
检查一下中周吧,这个太能出问题了,轻者影响整机的性能,重者机器报废。

网友D(2021-11-18):
请教各位:这块板子是什么机器上拆下来的?机器的型号?等等......
本人很想追根索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各位:这块板子是什么机器上拆下来的?机器的型号?等等......
本人很想追根索源。

非常抱歉!
不知道是什么机上拆下的,只是偶尔在废品站的一堆电路板里看到后捡回来的,废品站的老板人熟,大件才出钱,像这样的小板无大铝散热器不出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块类似的板子,其引线的作用没搞明白。
请楼主和诸位坛友指点!
谢谢!

philips d8274

网友H(2023-01-12):
我也有一块与楼主一样的板子,但接线尚未搞清楚,请教楼主我标的对不对,2不明白是什么线,4接什么LED?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一块与楼主一样的板子,但接线尚未搞清楚,请教楼主我标的对不对,2不明白是什么线,4接什么LED?

您好!我现在不在国内,板子在家里,时间长了有些记不太清,1,2,是调频和短波天线。3,LRG+分别是左右声道信号输出地和+12V。4,LED立体声指示(有波段指示没有,实在记不清)。仅凭记忆,恐有不准,谨作参考。

网友I:
无法确定功能的那根线是否强制单声道用?带立体声解码的调频机多数都有此项功能

网友:
那么短的磁棒,会有高的灵敏度?!

网友:
引用 网友I:
无法确定功能的那根线是否强制单声道用?带立体声解码的调频机多数都有此项功能

不是,右边第一个自锁开关就是Stereo/Mono切换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