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9p推6p3p声音小救助贴

楼主(2020-04-06):
声音特小,在音响跟前才能听到

图中有电压

网友:
按此图做过机的人无数,请不要怀疑这张图。
我也曾按此图做过,没有任何问题。
问题肯定出在你安装过程中不注意的细节,比如碰线,用错原件,虚焊等。
最后你问题的解决方案竟然是用100K的电阻换82K的负载电阻!!!我不相信82K的负载电阻换成100K的会有“在音箱跟前才能听到->声音好了”这样质的改变。因为这样的改变对前级放大倍数不会超过15%(没计算,粗略估计)。
如果你觉得真的是换100K解决问题了,那么,换回82K电阻一样正常。(8.2K当成82K是另一回事)
你既然诚恳的问,各位朋友也真心实意的给你建议和指导,所以,希望你能真诚得讲出怎么解决问题的。

网友A:
先排除音量电位器的问题,然后再换一根输入线或者换个音源试试,还不行在排除6N9P本身故障,再排除C2耦合电容问题,以及R1,R5电阻阻值弄错问题,之后再排除6P3P本身故障,以及搭棚线路是否有无错误的地方。

网友B:
从你标注的电压看放大器已经能正常工作,重点检查输出变压器到音箱的连接以及输出变压器初级有没有短路点,两个省道先 让一个工作,然后再另一个,交换电子管。

网友C:
灯丝亮没?   检查有没的 虚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你标注的电压看放大器已经能正常工作,重点检查输出变压器到音箱的连接以及输出变压器初级有没有短路点, ...

如果输出变压器匝间短路,应该电流会变大,但是从标注电压中可以得到末级功率管工作电流并不大,仅40多毫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丝亮没?   检查有没的 虚焊

肯定的灯丝已经亮了。因为每只管子的阴极电压已经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出变压器匝间短路,应该电流会变大,但是从标注电压中可以得到末级功率管工作电流并不大,仅40多毫 ...

变压器局部短路数匝,输出功率变小,还失真,仍然能够工作,升温是根据不同情况渐进的,有的可以工作数小时,扩音机输出屏极电流大不,还能工作一定时间,只是从外面高音喇叭知道,这时有一个管子屏极发红,它不像50Hz的电源变压器匝间短路明显高热。

网友:
音量电位器抽头引出用0.01uf电容引入6N9的栅极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出变压器匝间短路,应该电流会变大,但是从标注电压中可以得到末级功率管工作电流并不大,仅40多毫 ...

        你应该深入了解有关变压器的知识,变压器体积功率散热量与频率关系非常大,同功率开关电源(40--100KHz)与工频变压器体积与散热量几乎天地之差。好的输出变压器频率20—20000HZ,测试条件一般采用1000Hz。电源变压器24小时都工作在50Hz,可以根据工作时间与环境温度降级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深入了解有关变压器的知识,变压器体积功率散热量与频率关系非常大,同功率开关电源(40-- ...

多谢提醒,问题一直考虑在工频领域。。。

网友:
用木柄改锥碰触电子管栅极与栅电路元件及焊点听“喀啦声”的大小,可以排除音源问题,以及查找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如果是左右都是这种电压,说明管子的工作点全乱套了,帘栅压太低、屏流太低,否则先解决出问题声道。正常6P3P帘栅流在7MA左右,先不管6N9P,它的电流小对整机电流影响不大,将10K换成2K左右,提高帘栅电位接近6P3P屏电位,再来调整6N9P工作点。

网友D:
看一下电源的地与管子的地是不是没有连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音量电位器的问题,然后再换一根输入线或者换个音源试试,还不行在排除6N9P本身故障,再排除C2耦合电 ...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电源的地与管子的地是不是没有连接好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