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一个电池开关

楼主(2020-04-06):
长时间停车电池放电过头,马上买一个电池开关装上去放心了。

补充内容 (2020-4-8 12:38):
有的车不能断开电池的就不宜使用这个办法。

补充内容 (2020-4-22 16:24):
黄铜不容易变形,过度拧紧会断裂,我这个电池极柱太细,所以加了一圈铜片,这样套紧了再拧就安全了。

补充内容 (2020-6-24 12:24):
panmianzhi坛友的加装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67215&extra=

网友:
动手达人。

网友A:
拆开看一下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一下结构

结构非常简单,因而可靠性很高,不容易损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构非常简单,因而可靠性很高,不容易损坏。

谢谢!两端铜件靠中间那个同螺栓紧固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两端铜件靠中间那个同螺栓紧固导通的

不知道会不会一路颠簸会松开。

网友:
我的方法是直接取电瓶桩头,后期打算加装一个太阳能电池板和控制器,车内再加装一个小风扇夏天往外抽风

网友:
要是带紧锁片的就更好,

网友B:
装上开关电瓶断电 能保持多长时间电瓶电压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上开关电瓶断电 能保持多长时间电瓶电压正常?

这个没试过,就看电瓶本身的质量了。

网友C:
你什么车啊停多长时间还用担心电瓶没电?
我车用6年了,疫情这段时间车停了俩多月一点问题没有,初始打火感觉和停一两天没区别。

网友:
早年因门锁开关漏电动过这个念头。后来门锁修好了也就没再考虑了。不过我考虑用镉镍电池做个13.8伏的充电宝在停车期间将电瓶电压订维持在13.8伏,比断电对电瓶更好。

网友D:
现在大多数车都不能断电的吧,否则容易造成电脑数据错误。我去换电池时,工人都是先并入一个临时电池后才将旧电池拆除,换好新电池后才拆开临时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什么车啊停多长时间还用担心电瓶没电?
我车用6年了,疫情这段时间车停了俩多月一点问题没有,初始打火 ...

我的车电池曾经过放电导致性能变差,具体停多少天没有去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大多数车都不能断电的吧,否则容易造成电脑数据错误。我去换电池时,工人都是先并入一个临时电池后才将 ...

是这样,我的车可以断电没问题。

网友:
俺的车子不敢加这个开关啊。车子停着但车载电脑还在低功耗运行中。换电池时还需要搭接外部电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大多数车都不能断电的吧,否则容易造成电脑数据错误。我去换电池时,工人都是先并入一个临时电池后才将 ...

其实没必要,电脑里的数据不可能断电就丢失的。

网友:
有时候会置零所有行车电脑数据

网友:
我车上备了一块18V的太阳能电池板,才A4纸大小,露天停车时间长的就接上。中午去测过,接上太阳能,电池电压13.9v。相当于浮充。

网友:
感觉太阳能这个好

网友E:
我用的也是太阳能充电(10W直充)效果还可以,用了几年了 电瓶还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也是太阳能充电(10W直充)效果还可以,用了几年了 电瓶还凑合用

太阳能电池浮充确实很好,我车停室内停车场有市电,也不敢接电源浮充。

网友:
有启停的车不能用,车上有只能设备的建议不要用!毕竟断电,很多东西都会重置的!

网友:
都说法系车不行。我雪铁龙保险丝盒只需把一个保险丝拔掉插到旁边插孔,变成“库存模式”,最低耗电,锁车3分钟全车断电,开门用钥匙,钥匙插入全车自动接通。

网友F:
新车回来必改第一件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车回来必改第一件事

我要是早改就省了一个电池了。

网友:
同款已入手

网友:
电池只要过放而没及时补充,再过放就该换新了。

楼主:
要根据电池负极旁边的空间来选择,还有就是要买铜的。

网友(2020-05-18):
引用 楼主:
太阳能电池浮充确实很好,我车停室内停车场有市电,也不敢接电源浮充。

我经常接充电器上去充,哪天发个图片上来。

网友G:
求老司机们上太阳能板的教程,我挨过一次在荒山野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老司机们上太阳能板的教程,我挨过一次在荒山野岭

太阳能板不能应急,即使有太阳要晒多久啊?还是买一个应急电源备用吧。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1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阳能板不能应急,即使有太阳要晒多久啊?还是买一个应急电源备用吧。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加太阳能板作长期辅助,感觉应急电池不如它

网友H:
我车上装太阳能板已经有三四个月了,有效。昨天又换成了电流大一些的太阳能板。阳光直射的时候能以0.6A的电流充电。能有效避免蓄电池亏电。并且小电流连续充电,也有利于延长蓄电池的寿命。
太阳能板是放在前挡风玻璃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车上装太阳能板已经有三四个月了,有效。昨天又换成了电流大一些的太阳能板。阳光直射的时候能以0.6A的电 ...

电流这么大会不会过充,要有限压措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这么大会不会过充,要有限压措施。

测试几天看看情况再说。初步估计不会过充,汽车电路有消耗,电池有自放电。现在是加二极管隔离直充呢。以后如果发现有过充可能就加上MPPT电路,输出电压设定到13.8V浮充。

网友:
这种开关头一次见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车上装太阳能板已经有三四个月了,有效。昨天又换成了电流大一些的太阳能板。阳光直射的时候能以0.6A的电 ...

你的太阳能电池是多大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的太阳能电池是多大的?

咸鱼上撸的共享单车拆车电池板,标称6V5W,两组三串加二极管隔离。效果不错。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咸鱼上撸的共享单车拆车电池板,标称6V5W,两组三串加二极管隔离。效果不错。

3串2并,共6块,怎么摆放,怎么连接?有照片吗?   感觉有些不方便。
个人想法是放在后窗玻璃下,平时不用也不需要去收拾。

网友:
引用 网友I:
3串2并,共6块,怎么摆放,怎么连接?有照片吗?   感觉有些不方便。
个人想法是放在后窗玻璃下,平时不 ...

三串,象电池组那样首尾相连串联。两组独立的串联组合,放到前挡风玻璃下边,不担心防盗的问题。光照强度也比后窗玻璃那里好,因为后挡贴膜透光率不如前挡。经测试,目前已经抵消了大部分电量损耗,所以暂时没有增加第三组的计划。
个人认为目前状态是比较合适的:足够抵消大部分电量消耗而不会过电压,只用二极管隔离防止反向放电,简单可靠。如果加多太阳能板,充电功率较大的话,需要加MPPT电路用来提高效率和防止过电压。电路越复杂,故障率相对越高。

网友(2020-06-22):
我也自己加装了一个,没办法车整天在睡大觉。不用了直接断开就行了,用了机盖打开,拧上。不过现在的大多数车应该是不能断电的。换电池都得并联一个,不然电子油门什么的会出问题

网友:
我放坏过一块电池,现在这块电池也亏过两次电了!所以也只能这样装个电池开关。

网友:
简单实用,现在大多数的车断电会丢失数据,

网友:
够用就行了。这玩意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