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FM矿石机

楼主(2020-04-06):
直径1mm镀银线绕成15mm空心线圈4圈,拉杆天线链接同线同径1圈,2-8P半可变电容耦合至调谐回路,1ss106检波,随拉杆天线长度增加声音增大,距离FM发射台大约8KM,高低端电台接收差别很大,高端电台输出大于低端电台,低端电台选择性不好。。

网友A:
做得漂亮!而且效果好,我在室内从没有达到这个效果。楼主住几楼呀?是不是有点高?
我依照楼主的照片看图画画,画了一个电路图,是否正确?瓷介电容不知道容量,猜测2200或者4700

网友B:
这个做的太艺术了  机件就是美
好木头座
天线 要是  用其他绕制会更有味道
赞楼主  好手艺
来点分好吗  好的

网友C:
看着搭棚的作品就是觉得有艺术感,有复古风。

网友D:
看着这样的矿机心情真好

网友E:
这台矿石机确实简单易做,不知道是否需要接地线?

网友:
调频矿机吧?不错!

网友F:
没事干的时候也做一下。

网友G:
老师的调频矿机漂亮,构造美观!调谐盘很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漂亮!而且效果好,我在室内从没有达到这个效果。楼主住几楼呀?是不是有点高?
我依照楼主的照片看图 ...

谢谢drzhu老师补图和加分鼓励,我家住四楼,拉杆天线0.8米,瓷介电容容量270P声音刚好,太大了声音发闷;在阳台可以接收到广播,室内收不到信号的,再次致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的太艺术了  机件就是美
好木头座
天线 要是  用其他绕制会更有味道

谢谢您的关注,我这里拉杆天线接收效果比较好,原来弄过紫铜管环形天线的效果不好,再次致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搭棚的作品就是觉得有艺术感,有复古风。

谢谢您的关注,木块打磨好处理,就地取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这样的矿机心情真好

谢谢您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台矿石机确实简单易做,不知道是否需要接地线?

谢谢您的关注,不需要地线的,倘若在天线线圈尾端加一0.5米拖线的话效果会更好些。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是调频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空气可变,空气微调可能更好

谢谢您的关注,手上的空变没有20P合适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事干的时候也做一下。

谢谢您的关注,做一个很容易的,若距离FM发射台比较远的话效果会打些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师的调频矿机漂亮,构造美观!调谐盘很有创意

谢谢您的关注,度盘就地取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木块打磨好处理,就地取材。

木块才最好最有味,就地取材自然环保。

网友I:
学习一下
我也在弄FM矿机,但是还没弄出音,用四支搭了一个桥式的,只想先检测一下信号有没有大合唱,但拉杆天线和五米的中波电线搭在一起时,才能收到一个中波强台,不搭一起了就没音了,更收不到大合唱。
搭一起收到的台也不知是收到的中波台,还是中波那个台的FM频率,搞不清楚
还在折腾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drzhu老师补图和加分鼓励,我家住四楼,拉杆天线0.8米,瓷介电容容量270P声音刚好,太大了声音发闷 ...

老师不敢当哦,看你的电路布局很受启发,特别是搭焊技术,我也准备搞一个玩玩,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习一下
我也在弄FM矿机,但是还没弄出音,用四支搭了一个桥式的,只想先检测一下信号有没有大合唱,但拉 ...

谢谢您的关注!!FM矿机的谐振频率很重要,20P可变电容配0.18uH电感差不多,即使这样搭配180度的调节范围大约仅在90度的范围内就能覆盖整个调频波段.不出声可能没在谐振频率上所致。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FM矿机的谐振频率很重要,20P可变电容配0.18uH电感差不多,即使这样搭配180度的调节范围 ...

谢谢,我感觉是我的位置FM信号太弱了,因为在不接谐振时,检测电路应该有大合唱才行的,至少有一定的电流声也行,但真是一点儿没有。
如果电路有问题,那连接中波天线时也不应有音,但它竟能听出台来。

网友J(2020-12-24):
买不到1ss106了……(手边的in60p行吗?)

网友J:
线圈能用漆包铜线吗(镀银有什么特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线圈能用漆包铜线吗(镀银有什么特殊吗)

直径1-2mm都可以的。

网友:
不错  回头 带着孩子一起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买不到1ss106了……(手边的in60p行吗?)

某宝上多的是,最好买原装日本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谢谢,我感觉是我的位置FM信号太弱了,因为在不接谐振时,检测电路应该有大合唱才行的,至少有一定的电流 ...

我个人的理解是,调频和调幅不同,调幅在无lc回路时当然会出现大合唱,但是调频不但不会出现大合唱还会无声,因为调频在无鉴频电路时想得解调就必须有lc谐振选台机构,把它调到调频广播的中心频率上,这样调频信号经过lc回路后就变成调幅信号,才能被检波器解调。
        对于网上最简单的两只二极管一颠一倒接耳机,另一头接天线的矿石收音机,它和那种一只二极管并联耳机的矿石收音机不同,因为前者是通过天线长度选台的,比如十几米的天线能收到短波,而一米左右能收调频。
     一句话,解调调频广播必须靠lc回路把调频转换成调幅再检波,因此不回听到调频的大合唱,除非两个相近的强力调频台在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买不到1ss106了……(手边的in60p行吗?)

这里有日本原装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8#detail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个人的理解是,调频和调幅不同,调幅在无lc回路时当然会出现大合唱,但是调频不但不会出现大合唱还会无 ...

你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L(2021-11-22):
请问魏老师,33微亨的色环电感是什么作用?

网友L:
另外,单匝线圈与调谐线圈之间应该有磁路耦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魏老师,33微亨的色环电感是什么作用?

应该是抗杂波干扰的作用,谢谢您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另外,单匝线圈与调谐线圈之间应该有磁路耦合吧?

单匝线圈与调谐线圈之间用半可变电容耦合效率高些,我这里是这样的,这和接收环境有关系,都试一下会有结果的。

楼主:
另一个AM中波极简收音机,R40C1高Q磁棒+高Q可变电容器+BAT81二极管检波不用天线可以接收本地两个强台,连接大环可以接收本地全部电台和北京和河北部分电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个AM中波极简收音机,R40C1高Q磁棒+高Q可变电容器+BAT81二极管检波不用天线可以接收本地两个强台,连接 ...

R40C1磁棒的矿机属绝版矿机 ,现想要R40C1磁棒只能用R40C1磁环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师的调频矿机漂亮,构造美观!调谐盘很有创意

谢谢楼主老师和老虎哥加分

网友(2023-02-27):
学习受教,简单漂亮

网友(2023-04-15):
引用 网友A:
做得漂亮!而且效果好,我在室内从没有达到这个效果。楼主住几楼呀?是不是有点高?
我依照楼主的照片看图 ...

绕线电感 感觉放在 电容和耳机的下面哪条线上 会更合理 。电感的目的 是阻止FM高频的 外泄  图中绕线电感也加大了 检波回路的阻抗。所以个人认为改一下  绕线电感的位置  会有较大改善。。但注意 改后 电容引线尽量短。。。因为在高频电路  一段导线已经是一个电感了。

请探讨 指教 谢谢。

真心期待楼主的实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