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想不通的问题

楼主(2020-04-06):
自从买了记录仪(零度Z320)已烧过2次点烟器20A保险了。平时我是将记录仪供电头(12V转5V)直接插在点烟器插座上的,点烟器在车的保险盒里有一只20A保险,经观察如果把记录仪插到点烟器上,有时一启动发动机瞬间就会烧了20A保险,有时则不烧,如果发动机启动后再插记录仪则绝对不烧保险。
查百度没有结果,百度上说的那些原因都和这个对不上号 ,问厂家售后说是可能是12V转5V这个头或线有问题,但是这个分析没有道理。
想不通的是:一是12V转5V这个里面本身就有一个3A的保险,车里面20A保险烧断,而这个3A是好的。
二是如果是线有问题也是先烧3A的,况且记录仪供电是好的,20A保险换上记录仪能正常工作。
三是发动机关闭的情况下,听收音机或放蓝牙音乐,这时启动发动机播放会停止,显示屏也会停止并黑屏,发动机启动正常后这些才恢复正常,说明启动时用电量很大,就在这个启动的瞬间烧点烟器20A保险,而3A的不烧,没道理啊!

网友:
是很奇怪,拆开转换头看看有没有问题。   不过点烟器确实有点玄学,容易莫名烧毁。

网友:
有试试换点烟器或其它的转换器接在点烟器接口上启动会烟保险吗?如果也会就是接口的问题,如果不是那就是记录仪的问题。

网友:
做个延迟输出供电,只有输入和输出电压稳定了才输出。

楼主:
谢谢以上几位的回复,你们想到的已查了没问题。

网友:
3A前面的电线破皮搭铁了咯。撸线去吧!

网友:
我感觉点烟器下部是不是有短路;

楼主:
以上两位分析的可能性较大,问题是这是不到3年的新车,电线外皮破损的可能性小,再者20A保险到点烟器这段线的查找难度较大,但分析的可能性最大,想办法找。

网友A:
第三点,组合开关扭到启动档时,就是断开其它用电器来保障启动用电的,所以收音机会断电,这是正常的。

网友:
“经观察如果把记录仪插到点烟器上,有时一启动发动机瞬间就会烧了20A保险”,
1、你能保证插进去时没有断保险丝而是在启动时烧断的?
2、插进去时开关是在什么状态?关闭还是ACC状态?

网友:
一劳永逸的办法,加个电瓶,独立供电。

网友B:
插头有短路!!是可以肯定的,正极压入插头后和负极片偶尔接触到,不经过保险。
所以会烧车保险,换转换头吧,有隐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点,组合开关扭到启动档时,就是断开其它用电器来保障启动用电的,所以收音机会断电,这是正常的。

这辆车是一键启动的,不用钥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头有短路!!是可以肯定的,正极压入插头后和负极片偶尔接触到,不经过保险。
所以会烧车保险,换转换头 ...

已反复观察这个插头插进去不可能短路正负极。

楼主:
这是车上的点烟器座,正极接线片位置较低且四周有塑料环状隔开。

楼主:
难的是这个点烟器以我的水平拆不下来,看不到后面接线情况

网友C:
也许那个行车记录仪那个DC变换器里边真有玄机,为了保护DC变换器不被击穿损坏精密的导航仪,它电源输入端并联了过压保护器件,当启动车时,负载过大起动机和高圧点火装置会产生严重脉冲杂波,它叠加在电源上送人导航仪DC变换器,引起DC电源变换器过压保护器暂时击穿短路,此时的短路电流会引起车内这个支路保险熔断从而达到断电保护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那个行车记录仪那个DC变换器里边真有玄机,为了保护DC变换器不被击穿损坏精密的导航仪,它电源输入端并 ...

转换器的3A保险为啥不先断,这是不可理解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转换器的3A保险为啥不先断,这是不可理解的。

也许那个3A保险就是假冒货。可以自己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那个3A保险就是假冒货。可以自己测试一下。

再假冒也不可能大过20A

网友:
插头打开看看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假冒也不可能大过20A

假冒都是往小了做,哈哈。电流不会舍近求远,那个点烟器插座里面感觉有点怪,没有看到双金属片的卡子,好像多出来一个小勾。要不然就是专用的电源插座?你把那个插头上个照片看看。

网友:
拆开接头观察中间活动部件与另一按壳极有碰擦的,我就是这现象,处理好了。这种接头太流了。

楼主:
正负极隔断完好无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冒都是往小了做,哈哈。电流不会舍近求远,那个点烟器插座里面感觉有点怪,没有看到双金属片的卡子,好 ...

这个叫做点烟器,实际不能点烟只能供电,真的点烟器下面的正极是在一个陶瓷基座上,由于陶瓷耐高温才能点烟,这个正极直接装在塑料上,不能耐高温,所以不能点烟,近几年的新车不提倡在车上吸烟,都做成这个样子,但还是叫点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