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2个场效应管是不是被高温过,颜色发黑严重,微距拍摄发现表面已经凹凸不平!

楼主(2020-04-06):
连打印在上面的型号都已经看不清楚了!

网友A:
这种封装场效应管只有单独三个引脚,其余引出脚都是封焊一起的。拿表一测量就辨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封装场效应管只有单独三个引脚,其余引出脚都是封焊一起的。拿表一测量就辨别出来。

要拆下来才麻烦,我买了几个新的,等到了再拆

网友B:
为什么不测量一下呢?不用拆在电路板上也可以测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测量一下呢?不用拆在电路板上也可以测量啊!

不拆下来怕测不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测量一下呢?不用拆在电路板上也可以测量啊!

我插上电源测量管子的4个脚,电压全部是19V,这样正常吗?

网友C:
应该3个脚,123是一个,4一个,5678一个,全19V就是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3个脚,123是一个,4一个,5678一个,全19V就是击穿了。

好像场效应管没有坏,没戏了!

网友D:
这是场效应管,不是三极管。为什么你不用万用表检测一下呢?貌似还是供电的上下管。如果某一个击穿,肯定会大电流的。还有,这场管只是外观发霉了引脚氧化了点而已,高温的话,这个两个管子的周围的电路板也会变色的。如果大电流或严重短路的话会把场管烧鼓包或者直接烧坏电路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场效应管,不是三极管。为什么你不用万用表检测一下呢?貌似还是供电的上下管。如果某一个击穿,肯定会 ...

修不好了,检查主板没有物理损坏的地方!

网友E:
我修过一个笔记本电脑,查了好久,发现是跟主电源并联的陶瓷电容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修过一个笔记本电脑,查了好久,发现是跟主电源并联的陶瓷电容短路了。

扔在边上不修了,盲人摸象修起来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