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10A电容真的很差吗?

楼主(2020-04-06):
有·几盒CJ10A电容,想用在耦合,网上一查,好坏不一,负面评价较多,这电容真的很差吗?

网友:
我用纸介电容做耦合还真没坏过,用CBB倒是发生过短路的。

网友:
新的漏电还可以接受,时间久了就是这个封装毁了它的名声!我有用全密封的绝缘子封装的,测不出漏电来。以前扔掉过这种电容不少现在后悔了,经过处理可以用的。我是用高温烘干过的蒙脱石做干燥剂,把电容放进密封瓶子里面晒太阳,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可以恢复一点,要是等不及就放烘箱105°脱水快点。不过这个电容就是恢复了,也有致命的缺点就是还会再吸潮。

网友:
不差什么   ,只是装不上现代电路板上面  ,

网友:
       你这都是轴向引出的金属化纸介电容CJ10型,耐压160V到400V的各种规格,金属化纸介电容击穿有自愈性是其特点。400V的完全可以用作胆机的耦合电容,效果也不差。低于400V的可以用作较低电压电路的旁路电容。

网友A:
CJ10比纸介好很多,红灯711里面的耦合电容都是纸质电容呢,50年前的好东西,值得收藏,再过50年就是古董

网友:
楼主测量一下手中的那些电容,如果各种参数还正常,那真是遇到一批极品了。

网友:
这电容确实是漏电王,比不上这种松下日精CBB电容做耦合。

网友:
易漏电是缺点,但做耦合声音还是不错的。

网友:
很早就听说这东西容易漏电,拆机到几个都扔了,有机会你上机试试,不漏电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J10比纸介好很多,红灯711里面的耦合电容都是纸质电容呢,50年前的好东西,值得收藏,再过50年就是古董

不敢苟同。
按照技术指标的要求,国产金属化纸介(CJ)系列的漏电就是比比纸介(CZ)的差。
还不是差一点,是差一个数量级。

即便是经过了几十年,按照实际测量,老旧的腊质纸介比后期生产的金属化纸介电容也是要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敢苟同。
按照技术指标的要求,国产金属化纸介(CJ)系列的漏电就是比比纸介(CZ)的差。
还不是差 ...

完蛋了,我有好多帖子中这种电容而且都是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敢苟同。
按照技术指标的要求,国产金属化纸介(CJ)系列的漏电就是比比纸介(CZ)的差。
还不是差 ...

谢老师指教,原来纸质电容好,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反正这些年修老机器的时候,纸质电容和金属化纸电容是见一个换一个(当然是用当代的CBB)怪不得老德机都是腊封的纸质电容,今天用LCR把过去积攒下来一盒子纸质电容和一盒子CJ电容进行比较,O(∩_∩)O哈哈,纸质电容的指标除容量都偏大以外,其他指标还真不如CJ电容

网友:
纸质电容和金属化纸电容我都不喜欢,我也是见一个换一个,一般会用白瓷管电容CZMC或CZMX电容。

网友:
这个品种的金属膜电容大多数都漏电。而且容量都要比标称的数据大上许多。偏差大。我在各种机器上喜欢用CBB替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