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很多个电台一起唱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4-06):
如题,是珠江牌6晶体管俩波段。通电中波好多个电台一起唱,有方向性,转个方向声音有变化,调谐貌似没什么反应。其实声音是有轻微变化的。短波没能收到台,看中周有调过的痕迹,蜡封都花了,但是看中周的中心又不像转动过的样子。看元件应该是没动过烙铁。该如何下手?图片暂时不能上,这个浏览器不知道为什么不弹出上传图片的 窗口。

网友A(2020-09-29):
引用 楼主:
有朋友愿意有尝维修这个收音机吗?以一个凯歌6晶体管收音机作为酬谢,品相远没有这个好,也是坏的,

我愿意无偿为你修理这台收音机,如果你相信我的话。简单自我介绍:修理电视机,收音机数百台,手里有各种老电子元件。有信号发生器,等仪器。喜欢修理老收音机。  朋友只需要支付邮寄回去的邮费,或者到付就可以。可以先站内短信联系。

网友(2020-04-06):
变频出问题?变成直放机了!

网友:
应该是停振了。

网友:
中波磁性天线线圈断了,会出现这种现象,用万用表量一下线圈。

楼主:
我手上有万用表和示波器,示波器没有探头之类的所有附加,应该怎么检修?示波器我其实可能不会用

网友:
本振停振,变频出了问题。

楼主:
晶体管坏的可能性大吗?怎么测晶体管坏没坏?

网友:
修理收音机一般用不到示波器,感觉像是磁棒线圈LC回路出问题了,你先检查一下是不是磁棒线圈跟电路的连接有断线,检查本振有没有起振。

楼主:
检查了,磁棒线圈和电路板链接可靠有效

楼主:
现在不是很多电台混在一起了,是有底噪,多台混在一起不是一直都是的

楼主:
本振起振怎么检查?我试过多次做一灯或者两灯再生机,都没有成功,表现为调不出啸叫,也没有中波机该有的底噪

楼主:
上图片看看能不能上

网友:
我两个老收音机都有这种现象 原以为正常

网友:
短波没有收到台很正常,因为短波信号一般情况下比中波弱一些。您用另一台收音机检查收音机有没有起振,如果起振,重点检查中周上谐振电容是否开焊。无谐振的中周也会导致混台,这是因为机器的选择性很大程度上由中周的通频带造成的。由于中波信号强所以可以经过中周进入中放放大,而短波信号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所以我认为不排除中周损坏的可能。

网友B:
本振有一个土办法:用另一台中波收音机接收它的本振信号。假设低端电台535,中频465,那振荡频率就是1000,中段有一个1140电台,振荡频率就是1605。收到信号时另一台收音机会无声。

网友:
选择性 性能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振有一个土办法:用另一台中波收音机接收它的本振信号。假设低端电台535,中频465,那振荡频率就是1000, ...

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我还有一个电子管收音机。中短波收音正常。怎么操作?在我这里白天在900khz和1200附近能收到电台,晚上就更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我还有一个电子管收音机。中短波收音正常。怎么操作?在我这里白天在900khz和1200 ...

其实挺简单的,两台收音机靠近一点。收音机上面的刻度是频率,把电子管收音机的频率调到中波1000KHZ靠上一点看看转动您的收音机拨盘到低端时,听听电子管收音机是否会在某一个点无声?如果有反应,振荡就正常,如果没反应,基本可以确定振荡不正常,检查振荡线圈。

楼主:
试了一下,把电子管收音机设在1100khz附近,此时电子管收音机没有电台只有中波机特有的噪音。转动坏的收音机的调谐,电子管收音机声音没有明显变化

楼主:
震荡线圈是哪个?晶体管坏的可能性大大大?

网友:
判定变频级本机荡是否起振,可以量变频管发射极电压的同时,短了双连的振荡连使期停振,看发射极电压是否降低。如果降低了说明变频极工作正常。

网友:
您这个机子这个情况应该是465中频失调,中频没在465KHz

楼主(2020-09-20):
有朋友愿意有尝维修这个收音机吗?以一个凯歌6晶体管收音机作为酬谢,品相远没有这个好,也是坏的,

网友:
2楼说的对

网友:
看这情况,或许中周也乱了,如病机靠好机很近,好机还是收不到病机本振,中周和本振都被乱拧过的可能性很大。
不知现在用的是电池还是交流电,若用了交流电,听到的电台往往只是通过电线传入了没走正道的信号。

网友(2021-08-09):
引用 网友A:
我愿意无偿为你修理这台收音机,如果你相信我的话。简单自我介绍:修理电视机,收音机数百台,手里有各种 ...

        给老坛友加分鼓励。

网友:
        直观来看所有带磁芯的包括三个没屏蔽罩的,短波天线线圈,短波震荡线圈,中波振荡线圈,三个中周,都拧得很乱很乱很乱,磁帽都快拧碎了,要没毛病就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愿意无偿为你修理这台收音机,如果你相信我的话。简单自我介绍:修理电视机,收音机数百台,手里有各种 ...

热心人啊,必须顶起来

楼主:
首先很感谢大家关注这个帖子,尤其感谢pjl先生愿意帮我维修这个收音机,我原本都和潘先生说好在去年10月份把这个机子寄给潘先生代我维修,但是本人实在太懒了至今无任何推进这件事。前段时间在坛友处买了两个信号发生器,原本是打算拆了信号发生器的空气联做收音机的,又放在一边吃灰了,现在有坛友再次关注这个帖子,我其实手上工具应该也是有的,万能表,示波器电烙铁这些都有,现在还有信号发生器,能不能自己试着修一下,希望大家指点一二。

楼主(2022-03-15):
在中波段,用J2465型学生信号源发射700KHz信号和1600khz信号,这个收音机可以收到,调谐收音机上的可变电容,声音没有明显变化,是不是可变电容坏了还是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
最好能录个视频看看

楼主:
就是收音机设在中波的时候,让信号发生器发射700或1600KHz信号,不管调谐旋钮拧在哪里,都能收到

网友C:
这台老收音机挺不错,希望你能修好它。看样不止一个毛病,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一样样来。首先管子看样没坏,你有信号发生器,先挨个把中周调好,确保中周正常才能进行下一步,用毛刷酒精把波段开关清洗干净,波段开关反复搬动多次使接点接触良好,测量中波震荡线圈和天线线圈确保良好,下一步就是调频率覆盖和跟踪了。说起来简单,修起来也挺麻烦,碰到哪一步进行不下去了就要细心分析原因。尤其调中周有时磁芯拧不动,又怕拧碎了,有时还怕把线拧断了,有时反复调整磁芯没有反应,就得怀疑谐振电容是不是失效了,所以调中频之前要先把磁芯慢慢活动开,以后就好调了。总之是心要细手要轻,希望楼主早日修好这台老机。

网友:
检查下波段开关,老机子波段开关容易接触不实,特别是输入回路接触不好容易岀现串台现像,本振回路接触不好也容易岀现串台,同时灵敏度低。

网友:
对老手来说应该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台老收音机挺不错,希望你能修好它。看样不止一个毛病,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一样样来。首先管子看样没坏, ...

今天试着把信号发生器拿出来修一下这个机,让信号源大概发射一个900khz的信号,怎么弄收音机都收不到这个信号,然后试着慢慢调节信号源的输出频率,在输出700khz的时候,收音机收到信号了,又继续调节信号源,在发射1600khz(我这个信号发生器是指针式的,大概是这个频率)的时候收音机也能收到信号。而发射这两个信号的时候,不管怎么调收音机的调台旋钮都一直能收到信号。我感觉收这个信号好像也不是很清晰,于是拿螺丝刀把三个中周调了一下感觉最清晰为止。
             然后,因为调台怎么转都不影响对信号的接收,我怀疑是调台的可变电容坏了,于是拆下来,拆开可变的罩子,发现轴虽然在转但是里面的半月片不转,果然推测是对的,看到转轴的顶端有个螺母,试着拧紧,可以跟着转了,装回去试机,中波短波都可以收台了,很受鼓舞,终于算 是修好了一个收音机。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周我调过了,不知道调的对不对准不准。据说借助信号发生器可以调中周,我不懂这个,现在能收台,我也不敢乱调,怕调不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认真搞一次统调吧

就是不会统调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试着把信号发生器拿出来修一下这个机,让信号源大概发射一个900khz的信号,怎么弄收音机都收不到这个 ...

可变电容轴螺母不能简单拧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变电容轴螺母不能简单拧紧......

没想到还这么多讲究,我只是拧紧了就装回去了,好像没有你图上的棍子,在四周好像有四根棍子,我画圈的棍子有四根,你标的两根貌似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想到还这么多讲究,我只是拧紧了就装回去了,好像没有你图上的棍子,在四周好像有四根棍子,我画圈的 ...

动片定位用的就是固定绝缘片的棍子,拧紧螺母后撤除归位。

网友C:
你发现的这个故障很关键,只有确保这只双连正常才能进行统调。看你的描述这只双连主轴螺母松了,你把螺母紧上装回去好了,不知道你修过双连没有,紧螺母前是需要定位的,一是两组动片要相差180度,每组动片要对齐,也就是把定位销插进去,确保不落下一片,二是动片全部在定片里主轴要拧到容量最大的限位点,这时才可以紧固主轴螺母。如果以上两点做不到就得分解重装了。统调是在确保中周都调在465千周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其实有很多文章和很多坛友都讲到统调的方法,我再啰嗦两句。首先把收音机指针调好行程,正确指示两个端点。先调频率覆盖,1,把收音机指针调到560处,给收音机天线输入560千周调幅信号,调中波震荡线圈磁芯,使声音最大,。2,再把收音机指针调到1600处,输入1600千周信号,调中振上并联的微调电容,使收到的信号最强,反复调整1和2步,直到这两点声音最大为止。再调跟踪。1,给收音机输入560千周信号,使收音机正确收到该信号,把收音机音量调小,这时调整中波天线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使收音机声音最大,2,再给收音机输入1600千周信号使收音机正确接收该信号,调整中波天线线圈上并联的微调电容使收音机声音最大,反复调整1和2步,使两端声音都最大,收音机就基本调好了。一般收音机做到两点统调就可以了。短波调整方法

补充内容 (2022-3-16 13:34):
短波调整方法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发现的这个故障很关键,只有确保这只双连正常才能进行统调。看你的描述这只双连主轴螺母松了,你把螺母紧 ...

前面因为不晓得可变电容还要注意那么多事项就随便装了,居然还可以收到电台,不过确实指针指示的频率和实际不符,短波也能收到一些台。这个最近有点忙,下一次维修要过段时间了。还有你说的调那个线圈电容的,不知道哪个是你所说的线圈哎,好多个线圈,不过我看那些线圈的封蜡貌似没动,我不知道是出厂就没动过还是前人动了又封起来。然后中周的话动的很明显,我自己都动过。然后你说的用信号发生器发高频低频信号的,我的发生器是指针式的,这个不碍事吧?

网友:
指针数字的无所谓,关键是你有这个仪器修收音机很有用,慢慢修吧,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发现的这个故障很关键,只有确保这只双连正常才能进行统调。看你的描述这只双连主轴螺母松了,你把螺母紧 ...

很不幸需要拆解重装了。然后有一些问题,我拆的时候没有数那个月亮片子。快装完了才发现有两种月亮片,有三片是带牙的,其他的不带牙。我现在不确定是不是丢了一颗带牙月亮片子还是怎么样。按我的理解双联应该等容的,也就是每一边都一样。也就是每一种月亮片子的数量应该一样的。现在不会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发现的这个故障很关键,只有确保这只双连正常才能进行统调。看你的描述这只双连主轴螺母松了,你把螺母紧 ...

带牙月亮有四片。有一片在底部没有留意。现在这个双联应该是等容的吧?组装的时候是先装完一个联再装一个联还是两个联交错装?

网友C:
这个活要非常细心,得有大块时间,而且要专心,不能有干扰才能装。可以肯定的是装完一连再装另一连,组装时工作台要干净,空间大点,用小镊子夹小零件时要小心,防止蹦丢了。每装一个件都要核对一下,尽量防止反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活要非常细心,得有大块时间,而且要专心,不能有干扰才能装。可以肯定的是装完一连再装另一连,组装时 ...

不敢在桌子上装,是在地板上装的,返工了两三次吧,有次是装了一大半发现不对就拆了重新装。第一次完全装完的时候发现有个垫片装错位置,这时候配件一个不多一个不少。然后就拆了后装的那一联,按合适的顺序装,这次就少一个最小的那种垫片了,感觉这个垫片少一片也不影响性能,就装回去了,能用,但是收音机可能确实需要统调了。有空再慢慢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