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减速调协机构可行否?

楼主(2020-04-07):
自己做收音机,可否是蜗轮蜗杆减速机构 进行调谐,是不是精度更好一点啊?

网友A:
好像常老师做的直滑三联和VKJMMY先生有做过类似的 ,常老师的那个拧30几圈。

网友B:
如果是采用数字频率显示,蜗轮蜗杆减速可以有助于准确调到所要频率,前提是已知频率。不然,在刻度盘式的显示上就不如一般常用的拉线盘方式,过慢的转动可变电容会使得调谐时不容易区别信号强弱的变化,除非有信号强度表显示。而直接传动方式可以很容易地听出信号强弱变化从而找到最佳点。

网友:
经典的汽车收音机调感高频头用的就是丝杆调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军用收信机使用蜗杆时,使用了双齿轮夹紧消除间隙,还设计了限位机构。

这个应该很不好用。因为没有限位 ...

我一开始的想法是想解决 德生2P3在高端因为角度太小而调谐困难的问题 ,上边的图只是表达一个用蜗轮蜗杆的意思,还没有考虑过变速比太大的问题。
可以在涡轮的特定的齿上做个限位,比如在可变电容的转动角度,比如180的两端的两个齿 给它堵住,就不能继续转动了,这样应该也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常老师做的直滑三联和VKJMMY先生有做过类似的 ,常老师的那个拧30几圈。

能把老师的链接发一下吗,我想看看,
嗯嗯嗯,不好意思的说,我只是一个空想家,动手机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采用数字频率显示,蜗轮蜗杆减速可以有助于准确调到所要频率,前提是已知频率。不然,在刻度盘式的显 ...

嗯嗯嗯 您说的很中肯,不容易找出谐振最好的位置。
机械方面不懂,不知道有没有变速比很小的蜗轮蜗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把老师的链接发一下吗,我想看看,
嗯嗯嗯,不好意思的说,我只是一个空想家,动手机会少,

自制了一个直滑式三联可变电容器 这个是常老师的 我有收藏,还一个一时没找到

网友:
139A等都是.蜗杆减速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