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个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20-04-07):
如图,这样取岀负电压可以吗?这负电压电压也是稳定的吗?
对不起,我好像问了两个问题了!

网友A:
您是参考市电的整流方式的吧,如果是反激式的开关电源,这样估计不行,因为反激式的开关电源的正负波形不是上下对称的正弦波,整流出来的正负电压可能不对称;
我只是估计,具体还是以实践为准;
想要取得正负电源,最好的方式还是改次级绕组,或加绕线圈;

网友B:
双开关管电源可行,单开关管电源必须另外增加一个绕组,并且注意绕组头尾接法,否则有电压无电流。

网友C:
开关电源的主变压器输出的不是正弦波,因此,此电路不可能完全倍压,但能输出一定的负电压,带载能力也可能极低。

网友D:
楼主画的图上有光耦的,应该是开关电源,至于是单管还是双管,楼主要出详细的电路图了。

网友E:
轻负载时可以临时用一下。重负载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参考市电的整流方式的吧,如果是反激式的开关电源,这样估计不行,因为反激式的开关电源的正负波形不是 ...

你讲得有些道理。总想通过实验试验一下。可总是没有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开关管电源可行,单开关管电源必须另外增加一个绕组,并且注意绕组头尾接法,否则有电压无电流。

你认为原来的直流脉冲通过变压器后还是直流脉冲。但我认为应为交流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的主变压器输出的不是正弦波,因此,此电路不可能完全倍压,但能输出一定的负电压,带载能力也可能 ...

这好象跟是否是正弦波关系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画的图上有光耦的,应该是开关电源,至于是单管还是双管,楼主要出详细的电路图了。

你认为双管开关电源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轻负载时可以临时用一下。重负载就算了。

版主可否解释得清楚一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好象跟是否是正弦波关系不大吧?

你说得对,言正弦波的太特例,描述为 “非对称的交流波” 更为妥贴。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认为原来的直流脉冲通过变压器后还是直流脉冲。但我认为应为交流脉冲。

需要区分拓扑类型。
正激、半桥等类型,变压器就是变压器,你这种接法能得到负压。

反激实际上是BUCK的变形,变压器的实质是个电感,它不是变压器。
你的图如果是反激电源,不但不能像那样产生负压,而且还是处于故障状态,看图吧。

正常的反激拓扑,D1实际上是续流二极管:

你的接法,意图产生负压的那一路输出,变换成BUCK后的样子:
续流二极管极性接反了,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区分拓扑类型。
正激、半桥等类型,变压器就是变压器,你这种接法能得到负压。

谢谢版主!回答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