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开关电源原理

楼主(2020-04-07):
图中电源是怎样把220v变5V的?

楼主:
左图中第一个是C945管,第二个是13001管

网友:
应该是一个典型的RCC电路,C945可能是用来做13001过流保护的

网友:
这种是自激式开关电源,开关管也是反馈震荡管,它优势是当输出短路震荡立刻停止,

楼主:
谁有电路图?

网友:
一言难尽,楼主还是上网搜索开关电源原理自己慢慢看吧。

网友:
10几元件,自己照着画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