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封管(灯塔管)有谁玩过?

楼主(2020-04-07):
请问 这种管的栅极都是怎么接线的?不敢直接焊 怕炸掉

网友A:
铜皮做一个箍。

楼主:
发现这种管的结构很有意思。阴阳极就是一对正对的圆柱端面,距离极近,减小渡越时间。栅极并不处于阴阳极之间,而是包在极间空间的外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皮做一个箍。

谢谢。可以试试。

网友B:
人家是直接顶着谐振腔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直接顶着谐振腔工作的

对微波电路一窍不通 没见过这东东。有没有图片?

楼主:
我看6C6D的曲线是很不赖的。放大系数40左右,做小前级绰绰有余。不过可能由于栅极结构的原因,浅负偏压时(稍稍低于0v)跨导明显低,和别的管不一样。要注意选择偏压避免削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微波电路一窍不通 没见过这东东。有没有图片?

老书上有图片
手头没有

网友C:
这个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供参考。

感谢您的资料。不过这是6C6B铅笔管的资料,不是6C6D(6С6Д)灯塔管的资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资料。不过这是6C6B铅笔管的资料,不是6C6D(6С6Д)灯塔管的资料

那参考一下这个吧,仅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参考一下这个吧,仅是参考。

谢谢。不大懂俄语,但是看符号和单位能猜个大概。其实6C5D 6C6D 6C9D 的资料我都有。6c6d最便宜而且比较适合音频放大,就用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参考一下这个吧,仅是参考。

这图顶上的俄语词是“三极管”吗?

网友D:
    为了消除引线电感,用金属圆柱和圆盘(电感等于零)来代替引线,直接把它作电极。频率高于600兆赫已不能再采用的普通谐振回路了,因为这种回路的损耗很大,要求电感量又很小,用半圈的线圈,电感量已经嫌太大了,这时就要采用谐振线或同轴谐振腔的谐振系统。图4是这种电子管的外形和结构。灯塔管由三个圆盘形电极组成,电极之间的距离很近,栅阴极间距离从0.1到0.14毫米,屏栅极间距离从0.3到0.33毫米。屏极是实心的金属圆柱体。阴极是空心的金属圆柱体,里面装有发热用的灯丝。用玻璃管把这两个圆柱体上下相对地固定在栅极圆盘上。栅极是用钨丝编成的比屏极圆柱横截面积稍大的网子,并焊在一个金属圆盘的中央,形成一个中间有许多小孔的圆盘,用玻壳固定好以后,栅网就处在屏、阴极间的隙缝中。从阴极发射出来的电子必须穿越栅网并受它的电压变化的控制后才能到达屏极,于是屏流就出现随栅网上电压变动的交流成分,栅极起着和一般电子管相同的控制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图顶上的俄语词是“三极管”吗?

你猜的对, 上端图题 “Триодю”是三极管的复数,“Триод”是单只或单独一种参数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消除引线电感,用金属圆柱和圆盘(电感等于零)来代替引线,直接把它作电极。频率高于600兆赫已不 ...

感谢于版的资料。栅网太细没看清,误以为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直接顶着谐振腔工作的

找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图顶上的俄语词是“三极管”吗?

没错,就是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3814&extra=page%3D1&page=1

十年前, ...

之前看到过版主的帖子

网友B:
可喜可贺
不过这个是高频用的, 音频我觉得做俩压圈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喜可贺
不过这个是高频用的, 音频我觉得做俩压圈儿就行

上面那个阳极有瓷帽 真正要操心的是栅极接线。您说的压圈长啥样?

网友:
  就是设想一个铜皮的圆环 ,不过又一想,会不会面积太大引入干扰?暂时还没好的想法

网友:
见过坛子里有人用他做前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