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指针式万用表测量高压二极管反向电阻比数字表好用?

楼主(2020-04-07):
测量耐压15KV的高压二极管,我今天问了下,据说是指针表比数字表还好用,请问是什么原因?听说指针表打到100K档,指针动一下,就能说明什么问题?数字表我有同事用胜利的万用表电阻档测量,最高测200MΩ,但还有的高压二极管坏的或者性能不好的测不出好坏来。说明其电阻大于200MΩ,这种难道能用指针表测量?

网友(2020-05-22):
看到了标题,我突然想起了我收藏的几款四川达维生产的【超级电子万用表】,有 900D,还有2000等型号。里面一些档位好像就是为了测量二极管设计的。现以CV900D为例:电阻档有2伏、20伏、40伏、200伏、400伏、1000伏、2000伏可选。几乎可以定量测量2000伏以下的所有稳压管,定性测量更高耐压二极管的好坏。
该表由于出生时期生不逢时,正遇到数字表大量上市季节,且价位不菲。还有一个原因即是,功能偏多,操作复杂,几乎每次使用前必须需要重温一下使用说明书。由于工厂倒闭、线路结构特殊、无电路图、损坏之后无法保修和自修,目前市场上存量不多。

网友A(2020-04-08):
测量的时间,肯定比找到元件的时间短得多。因为你预先不知道哪个元件坏,不可能在手头备齐待修机子的所有元件。

从实用角度讲,相比之下,与其备齐元件,不如备一块指针表。

网友(2023-01-25):
这个题目应该改一下,有高压电池高阻挡的指针万用表,测高反压硅堆或低压稳压管,比普通数字表方便些。其实还有大量的 入门级指针表,是没有高压电池的。那些小表都是一节五号电池,给两个电阻挡供电。想测LED都没戏!话说用高阻挡测二极管硅堆,那也是当年条件有限,应急之举。而且万用表内的电池,现在47表一般用的是1.5+9伏的电压,似乎早年间有过22.5伏的版本。测硅堆正向与稳压管反向,超过电池电压也就测不出来了。所以说,即使是指针表,也未必都能测。需要使用者对自己的工具了如指掌,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网友(2020-04-12):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1A的正向导通压降是1.0v,还是1.1v,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他还有没有单想导通特性,能不能保证基本的 ...

关于这个,楼上hgjdwx可能会有不同意见,hgjdwx曾表达过二极管软性故障是要参考模拟电压的。我想这个参考值也是依赖某一特定设备根据个人经验建立起来的。

网友B:
楼主可能没有用过模拟式万用表。模拟式万用电表的电阻档位都是乘多少欧。理论上,每一个档位都能测量从0到无穷大的电阻数值。但改变不同的倍率后,在中心阻值那附近的电阻值刻度被“放大”,容易读数。其余阻值刻度被压缩。像500型万用表,欧姆乘1档中心阻值为10欧,在乘10k档中心阻值为100k。欧姆刻度线标到2k欧,对应乘10k档则是200兆欧。认真一点看可以看出来指针摆动。MF-47型(9V电池者)好像给出4k刻度线。乘10k档不是只能量到10k电阻。

如果有万用表知识,加一个高压直流电源把模拟式万用表增加一个乘100k档,并不困难。这时需要直流电压大约100V左右(如果这个电源与表内两只电池串联,则需10.5*10-9-1.5=94.5V,如果不与表内两只电池发生联系,就是105V)。相比低电压测量直流电阻的档位,更接近硅堆的工作状态。

当然,最正规的方法,应该是根据硅堆说明书要求的测试条件进行。

网友:
我跟你说吧,烧稳压管后,涉及到的相关所有操作情形我当时都试过了。

我发41楼的帖子,是提醒网友用稳压电源测器件会有烧器件的风险——而用指针表测,对于常见器件则几乎100%无烧管的风险。

网友:
我认为这些都是糊弄事的伪技巧, 指针表大多有个9V电池,输出电压比一般数字表高,所以有一些需要高电压的原件能测一些指标。

如果真是专业维修,测量这些原件都应该用真正可调稳压电源或者自制一些恒流源测量。从而得到更准确的结果。

这些技巧虽然可以用,但是使用场景极少。 大量维修,效率低不准确,不如DIY一个专用工具。 少量维修,三年碰不上一次。碰上了还要翻箱倒柜找指针表,还得确认9V电池剩余电压够不够。还不如直接接维修电源测试。

还有个问题就是 对于维修从业人员而言: 工时费, 按一月4000元工资,20天 8小时计算,一分钟劳动成本是0.41元。 一个二极管才几个钱,普通国产几分钱到一两毛钱。  有测量的功夫 还不如焊个新的上去试试,(无论好坏,都需要焊接)

网友:
正常的二极管都具有单向导电性,高压二极管也不例外。

黑白电视机的高压二极管(也有称高压硅堆)我没测过,但微波炉的高压二极管我测过。刚好手头有一只全新的配件,现测了一下,见图。

测量的表是mf30,10k档15v供电。从正向测量结果(LV刻度)看,这只高压二极管(耐压好像是12kv)的微导通电压是6v左右。

由此可推断,数字表测它只能抓瞎,因为输出达不到6v。具有10k档的指针表,却能测出它的单向导电性,从而判断好坏。

网友A:
同意3楼意见。

因为数字表的电阻档和二极管档,都输出不了较高的电压。通常输出也就2~4V范畴,不能越过高压硅堆微导通的阀值,因此双向测量结果均为电阻无穷大。

指针表的10K档,最低也有9V输出,有的是15V输出。输出的电压能越过此阀值,双向测量之下,能观察到正常高压硅堆所具有的单向导电性。

网友C:
测量判定半导体好坏,只能用指针表

网友:
测试可控硅元件必须用指针表!

网友:
这个首先要弄明白测量二极管或硅堆测得是它的压降,与200M没有关系。不论述指针表还是数字表,超出了测量范围、二极管无法导通、表上都不会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3楼意见。

因为数字表的电阻档和二极管档,都输出不了较高的电压。通常输出也就2~4V范畴,不能越过 ...

多谢指教,但是反向的电阻指针表是否就无能为力?指针表电阻档,以500型万用表为例,好像才10K,而有的轻微损坏的高压二极管反向电阻可达200M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判定半导体好坏,只能用指针表

求教这是为何。

网友:
不管啥万能表测量时显示无穷大是正常,测量时真要是出现二极管单向导电性说明被测高反压二极管是坏的。这是以前修理黑白电视机时总结的经验。还有微波炉高压整流锥也是如此。

网友:
用指针万用表测量这个,只能说无奈的办法,做个参考,其实并没多少意义。干啥都得需要专业仪器才可以定性测量。一般的指针万用表所用电压毕竟很低。

网友:
你要测反向的啥参数?低压下的反向漏电流(电阻)?一般数字表和指针表都测不到。有的数字表有GΩ档的也许可以。反向击穿电压?也测不了,用图示仪或者自己撘高压电源+限流电阻吧。

网友:
10型指针表的100K档直接能测高压硅堆的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能没有用过模拟式万用表。模拟式万用电表的电阻档位都是乘多少欧。理论上,每一个档位都能测量从0到 ...

谢谢指教,我没用过指针表,看来我可以可以买个500型万用表试试。

网友:
维修测量多数时候都是参考,只要利用仪器加经验能快速判断原件好坏就好。本人感觉使用指针表判断非线性原件比较直观跟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说数字表判定不了半导体的好坏?

感觉判断三级管好坏指针表更快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的时间,肯定比找到元件的时间短得多。因为你预先不知道哪个元件坏,不可能在手头备齐待修机子的所有元 ...

同意!
先用表测出元件好坏,再有针对性,有把握的代换,比凡是遇到怀疑的元件都去找同型号的元件代换一下试试效率高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说数字表判定不了半导体的好坏?

15V 的指针表还判断半导体好坏,说笑

这个要是要得数字表的,1000V 走起

网友E:
楼主请看,我的这个数字表能否满足你的需求?

我的没有上面瓦叔先生的高端,但是解决问题好像不难,其实许多指针表也不一定解决楼主的需求,至少楼主需要的指针表欧姆要有9伏以上电池。

这是优利德万用表,附带有一个兆欧表,能够提供50-100-250-500-1000伏五档测试电压,测试时,显示兆欧的同时还能显示被测器件两端的电压降,这个比你理解的指针表一定会强那么一点。 这个万用表兆欧测试时,短路大概有7伏-9伏的电压,显示值扣除这个电压,就是高压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了。

网友:
楼上的表不错,可利用来测晶体管反压。能测晶体管反压的很不好找。我用的是达维仪cv-900超级万用表,关键时刻能帮大忙。

网友:
微波炉我修复过十多台了,里面的高压二极管我用指针表测,一测一个准,曾帮我找出坏分子,还不需动用我的晶体管反压测试表。

那些千元起步的高大尚数字表,有心想配一块的(比如fluke的四位半手持表),却是测不了。能测的,如瓦叔贴的,又因用途太窄,连去找的动力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些千元起步的高大尚数字表,有心想配一块的(比如fluke的四位半手持表),却是测不了。能测的,如瓦叔贴的,又因用途太窄,连去找的动力都没有。

Fluke 1577/1587,鼎鼎有名的绝缘万用表,怎么说没有呢 ~( ̄▽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看,我的这个数字表能否满足你的需求?

我的没有上面瓦叔先生的高端,但是解决问题好像不难, ...

我那个太专用了,你这个绝缘万用表,倒是最符合矿坛的需求的 ~( ̄▽ ̄)~*

网友A:
回瓦叔:我没说“没有这种数字表卖”,我帖子里表达意思是,我连买也不想买。

ps:事实上,绝缘测试表配上万用表,是可以双表测晶体管反压的。这个我一早就知道。我手头也有绝缘测试表,可我一次也没有这样去运用。原因:一是双表测,始终还是麻烦。二是绝缘表要用好几只电池供电,平时很少用,长期装上电池易漏液毁表,不装呢,又增加临时找电池的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瓦叔:我没说“没有这种数字表卖”,我帖子里表达意思是,我连买也不想买。

ps:事实上,绝缘测试表配 ...

早期的模拟兆欧表也有几档测试电压的,但是不能同时显示元件两端的耐压值,用来测试三极管等元件时,需要外接上一只电压表,这种操作不太方便。以前上班的时间,常常用图示仪测试高耐压器件,外出就没戏,总不会带上图示仪吧!后来网购兴起,发现有许多可用的电子兆欧表,只是专用的比较多,而且许多不能同时显示元件耐压值,发现这个UT533之后就买了一台,即做通用万用表,又能做兆欧表、同时兼做元件耐压测试仪器,一表多用,只是价格有些高,九年前买的时候是675元,现在网上看了一下,接近千多元了,总体还是划算的。

网友:
讲到绝缘表加万用表双表测晶体管反压,忘了说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安全因素。既然我首先讲到,还是要多说几句,做个提醒,以免网友中招。

绝缘表一般有1000v输出,高点的达2000v。虽然内阻大,但给它点击一下,也是十分危险的。所以设计周全一些的绝缘表,都配定时器,只允许短时间操作。

也因为有这个顾虑,所以我一直没采用双表法测晶体管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看,我的这个数字表能否满足你的需求?

我的没有上面瓦叔先生的高端,但是解决问题好像不难, ...

请问您图片中显示的16v,17v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F:
耐压15KV的高压二极管用业余仪表估计不好测量。一般万用表正向压降和反向耐用都测不了。不过万用表配合摇表可以粗略测量15KV的高压二极管好坏和导通压降。

网友E:
这个电压为被测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啦。但是电表有一个固有的底数,大约为9伏,所以显示的电压需要减去9伏才是器件真正的导通电压。

下面测试一只13伏稳压管,贴出三张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耐压15KV的高压二极管用业余仪表估计不好测量。一般万用表正向压降和反向耐用都测不了。不过万用表配合摇表 ...

万伏耐压的器件一般爱好者测试不了的,高压二极管也只是显示正向导通电压,反向不漏电就基本上认可。

万用表配合摇表需要两块表,采用这种兆欧表(其实也是一个电子摇表),就可以同时显示电阻值和器件两端的电压降,而这个电压降正是我们需要了解的,相对来讲比较方便,由于这种表还兼有通用万用表功能,不管是外出携带还是在家都十分的便利!

由于这种表具有多档测试电压,普通小三极管用50伏或100伏基本上就能完成正向导通、反向击穿等数据的测试,耐压高的二极管或三极管,500伏和1000伏基本可以满足常规的要求。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压为被测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啦。但是电表有一个固有的底数,大约为9伏,所以显示的电压需要减去9伏 ...

9v稳压管测出13v,如果是未知的就不好确定了

网友H:
一支稳压二极管,一支整流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在5mA电流下压降17.9V。整流二极管在1A下压降1.01V。所以得出结论这个电源比万用表好用多了,还可大范围调整电流,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G:
9v稳压管测出13v,如果是未知的就不好确定了

我写错了,已经修改。

数字兆欧表短接时,剩余显示9伏,如果测试13伏稳压管,显示为22伏,22伏减去9伏刚好是13伏。以此类推,如果未知的稳压管为30伏,显示的就是39伏,减去9伏就是30伏了。显示的结果减去9伏就是器件的真正值。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支稳压二极管,一支整流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在5mA电流下压降17.9V。整流二极管在1A下压降1.01V。所以得出 ...

各显神通!背一台晶体管图示仪上门也不错,几十安培一两千伏不在话下!

以前也用你的办法,可调电源调到恒流状态就行。但是电源的指标要好点,要能够平滑的精细调节,否则容易损坏小功率器件。

网友:
用可调稳压电源测器件,我也干过。确实有些项目,指针万用表不能测的,用它能测。但是,有时稍不注意,会把好的器件测坏——而我用指针表好像还没测坏过。

举两个例子:

1、测小功率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比如5.6v1w的。如果你先把稳压电源调成12v、5mA,然后这样用稳压电源直接接被测管进行测量,以为稳压电源会自动进入稳流状态,不会有问题。但实际上,当你真这样测时,你会发现,接上去的一瞬间,稳压电源内部的继电器会跳动(因为要从负责12v输出的绕组切换至负责5.6v输出的绕组),内部的电路瞬间失去控制,灌出远大于5mA
的电流而把被测稳压管烧毁。。。我吃过这个亏,不信的朋友可以试试。

2、正向测发光二极管。也是类似上面的操作,得到的是相同的烧管结果。记得矿坛还是38度坛,曾有网友发帖问过,为啥用hp的稳压电源(记得是档次不低的线性电源)测他的照明用发光二极管,屡测屡烧。见其帖子时我觉得有些怪,但我没遇到也没去深究,直到我测稳压管烧毁时,才知道他所言非虚。

网友:
电源设在18V,5mA限制下,稳压管5.1V,示波器在单次模式下,捕捉上升沿。

网友:
之前也讨论过类似二极管的测量问题。缺少电流指标的二极管电压值测量,只能凭借个人经验来做参考。既不科学,也不方便交流,指标的得出都是依赖某一特定型号设备。便携问题很好解决,做一个简单的可调恒流插件配合数字表就可以了。

网友A:
二极管1A的正向导通压降是1.0v,还是1.1v,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他还有没有单想导通特性,能不能保证基本的工作。

对于检修故障来说,指针表这样测好坏,差不多已经完全足够。据个人判断,能解决90%以上的问题。就像我的电容esr表,他也能帮我解决90%以上的电解好坏检测问题,因而,就不需要动用我手头的电桥——虽然我手头有hp4274台式、优利德手持电桥。

如果设计用途,那又另计。

网友A:
楼上网友这样测稳压管不烧,那就恭喜你,你的电源设计特别完备。。。。

顺手拍两张照片。一张是烧我稳压管的日本松定ple-36-1.2可调稳压电源,第二张是大部分时间在吃灰的hp4274

网友:
照片在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网友这样测稳压管不烧,那就恭喜你,你的电源设计特别完备。。。。

顺手拍两张照片。一张是烧我稳压 ...

方法也是有关系的,我是连接好后再打开输出开关,电源打压斜率上升。猜想如果电源一直处在18v输出状态,瞬间接二极管,由于输出电容的原因,多半也会烧掉吧。

补充内容 (2020-4-12 16:18):
这里说的瞬间接通是指通道输出打开条件下,输出线上已经存在电压(而线与二极管处于断开状态),手动带电连接二极管和导线。

网友:
另外我恒流设备比较多,但输出电流都是mA级的。本来打算用它们演示,又怕坛友说我的设备电流太小,没有模拟表输出电流大。所以就一步到位用电源演示了。

网友:
操作正确是不会烧的,我的松定电源也不烧,输出电压设置较低(不会引致继电器调动)也不烧。我说烧的情况就是你后一种情况。

网友A:
你现在有条件,可以验证我前面帖子说的,试试会不会烧:先设置好电源(18v5mA),并打开其输出,再接到5.1v的稳压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有条件,可以验证我前面帖子说的,试试会不会烧:先设置好电源(18v5mA),并打开其输出,再接到5.1 ...

这个测试无意义,由于输出电容的关系。电流限制不能准确起作用。

网友A:
所以我在前面帖子说“稍不注意”

网友A:
也不是不起作用。而是继电器调动的那种情况不起作用。

网友:
你多试几种情况再跟我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不起作用。而是继电器调动的那种情况不起作用。

这个机器没有调整继电器。再看另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在前面帖子说“稍不注意”

拿万用表电流档测电压是有可能烧东西的。虽然我们知道这么干不正确。但不能因为这样我们就不使用万用表电流档正常测量电流。

网友A:
看你是想否定我41楼所说的,但你要拿出证据来。

虽然你出动了上档次的示波器,但现在连复现我说的、而且是在通常情况下会可能出现的操作都做不到,显然还不够说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想否定我41楼所说的,但你要拿出证据来。

虽然你出动了上档次的示波器,但现在连复现我说的、而且 ...

这个测试的中心思想就是恒流状态得压降。

不限流或不在限流状态的可能性是有可能烧器件的,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了,方法出问题的那种可能性。但依然是有方法规避的。

网友A:
“万用表电流档测电压是有可能烧东西的”

你别拿别的东西(测试仪器坏)来,岔开话题。咱俩辩论的是测器件、会不会烧器件,而不是测试仪器坏与不坏的问题。

网友A:
咱精力有限,如果你连举手之劳做个验证用的小试验都不愿意,就到此为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电流档测电压是有可能烧东西的”

你别拿别的东西(测试仪器坏)来,岔开话题。咱俩辩论的是测器 ...

可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方法有问题当然有可能烧东西。当然包含仪表和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咱精力有限,如果你连举手之劳做个验证用的小试验都不愿意,就到此为止吧。

见48楼和52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咱精力有限,如果你连举手之劳做个验证用的小试验都不愿意,就到此为止吧。

按41楼文字描述,我42楼所做试验也完全符合。又在48楼补充有可能的有问题的其它操作方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一支稳压二极管,一支整流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在5mA电流下压降17.9V。整流二极管在1A下压降1.01V。所以得出 ...

一般维修没这必要这样测

可搞产品设计或专测零件起码这样测

网友G:
现在维修人员需要这样一个测试仪:输出电压0.1--2000v连续可调,低压输出时显示分辨到0.1v,输出电流0.1--20mA连续可调,电压,电流双显示,如果再能加上绝缘电阻三显示更好。发光二极管,稳压二极管,高压二极管,高压硅锥,电子元件耐压测试,兆欧表绝缘测试,一网打尽!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般维修没这必要这样测

可搞产品设计或专测零件起码这样测

是的,大多数情况一块现代的数字表,小于3V的场景大多可以应付了。有精度要求的场景,使用或配合使用各式恒流设备都能方便测量。

网友:
可能很大一部分网友喜欢拿模拟指针表的测试电压说事,实际这种测试场景太少了,如果大家都必须用到这种场景,相信我,万用表厂家做个升压分分钟的事。模拟指针表电阻档最高驱动电压不也才15V吗,我上面那个校验仪已经24V 了。但24V也显然不够涵盖全面。不管从便携耐用、安全,还是从精度方面比较,模拟指针已经淘汰了,不管心里愿不愿承认。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维修人员需要这样一个测试仪:输出电压0.1--2000v连续可调,低压输出时显示分辨到0.1v,输出电流0.1--2 ...

钱给够,这都不算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维修人员需要这样一个测试仪:输出电压0.1--2000v连续可调,低压输出时显示分辨到0.1v,输出电流0.1--2 ...

如果是固定场合,晶体管图示仪可解决你提出的许多问题,如果是外出,市场上也能找到许多适当的测试仪器,关键问题是掏钱!

实际上,维修人员需要根据自己涉足的领域去选择合适的仪器。

网友:
求教这是为何。
半导体有的损坏并非十分明显硬损坏,数字表只有二伏几毫安输出,无法判定有轻微漏电戓软击穿,高压半导体器件要十几伏测量才曝露问题

网友:
交足钱就OK。。。

说得好像挺合理的。但实际上,厂家能推出产品的,往往是市场上有很大需求的东西。咱们业余爱好者的那些需求,对厂家来说,实在是太小太小。与咱们搞的业余维修相关的维修行业,又日渐式微,还都趋向于板级维修,用数字表测测电压,判断不对的就换板,一般就够用了。

而我们这些人喜欢鼓捣,虽然囊中羞涩,但弄起维修来,多是搞元件级维修,测试仪器的设计考虑往往照顾不到咱们。如果能令到厂家为我们设计生产出实用好用的,无异是异想天开。

如何利用好市场上已有的测试仪器工具,提高自身运用工具的技术和水平,多泡坛子(包括矿坛呵呵)交流经验,才更为实际。

———————

关于需求与产品的问题,身边有一个例子。

就是液晶电视维修中,背光LED灯条好坏测试是一个难题。因为判断错了的话,拆背光条需要拆开屏幕,操作要求很高很麻烦,坏屏的风险大,因此,维修人员很需要LED灯条测试工具。由于电视机是最热门的家电维修项目(可能没有之一),这个需求不可谓不大。

但纵是如此,也没有专业的测试仪器厂家去生产这一工具,有的只是一些店家弄出来的制品(算是业余测试仪器),售价在一百元上下,多是七八十块左右。因为便宜,专业厂家可能因此而看不上。

即便如此,也不是家家维修店购买这一工具,店里总有其他办法应对测试难题,比如跟机主说好,灯条坏的话收多少钱,只是背光电路坏又收多少。

看到了吧,这还算是带专业性的维修需求呢。想厂家能照顾到咱们,肯定是想多了。

—————-

既然说开了,我还利用本回帖,介绍一种我前段时间研究过的、很有实用价值的测试技巧,能取代LED灯条测试仪,以不枉看我长帖的网友。方法是:用晶体管反压测试仪(我实际用cv-900达维仪)测量液晶电视的LED背光条,通过单向导电性判断好坏(不会造成灯条损坏)。

网友:
我的cv-900达维仪;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24&&mobile=2

网友I(2020-05-21):
应该是笔误了吧
前面我也没看清楚

指针表就是测1N4007反向电阻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有些高压或低压二极管,在指针表上反向能看到微微摆动表针的管子,换玩具表秒杀,
只有R10K档正向能导通的高压二极管,玩具表趴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听说指针式万用表测量高压二极管反向电阻比数字表好用?
应该是笔误了吧
前面我也没看清楚

测二极管,像1N4007这样的管子,反向一般是不通的,通了就坏了,你不可能用很高的电压去测它反向耐压值!这样的测试,在维修中很累,有费时,这是没事找事干,通常情况下判断二级管测个正向压降,就知道了,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正向压降很低,反向不通的坏二极管?谁吃饱了没事把一个元件测得如此精密?你都把元件厂家该干的事都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测二极管,像1N4007这样的管子,反向一般是不通的,通了就坏了,你不可能用很高的电压去测它反向耐压值! ...

没看到我是说楼主是笔误吗?

下面是说明不是笔误? 这样测是不可能的。

你没看出楼主是笔误?
你早点这样回复楼主就英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