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调音台是这样接功放吗

楼主(2020-04-07):
搞了一个tac调音台 只有两个out 但是接到功放上面没有声音 我接的对吗

补充内容 (2020-4-8 12:52):
再问问大家台子带功放 可以接音箱 但是那个线一头是大三芯 一头是音箱铜线 这种怎么弄呢

楼主:
另外该台子后面接音箱口如图 是否敢接我的音箱?会不会烧?
如果可以接怎么接呢 音箱是铜线插音箱孔 而且调台接口是6.5插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万用表不,量一下线路断路没有

pan打错方向了 现在声音正常了 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台子带功放,用6.35插头焊线接喇叭就可以,前提功放是好的,另外,这个卡农口平衡输出接功放是对的,还有 ...

这个台子怎么样呢
刚才弄好了 pan钮搞错方向了 目前只有一条线 接左打到右了所以没有声音
现在声音出来了 但是开的电平并不高 音量也不高但是低频音箱有爆音 不接台子同样低频没有爆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有2种情况,要么台子有问题,要么使用不当~

现在有声音啦 声音正常啦 画红圈这些是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输出七段均衡,调总输出音色~

这个台子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级,玩玩吧~

音质出来非常不错 特别那个电源牛大 东芝管

网友:
这个8轨调音台一般在家里玩玩多音源合成,唱唱K什么的,通常自带的功放效果不好,最好另接功放

网友:
功能挺全的,还自带效果器

网友:
一根连接线都没有怎么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