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改制实现LED恒流供电

楼主(2020-04-07):
垃圾里找到几个12V/2A的电源,原来是用在监控上的,简单改制

成恒流后,给LED灯供电,效果满意。
    这两个图,对应于两种电路,分别适用于431基准和稳压管基准

(431基准的图,来源于手电网),稳压管基准的图,是本人的。
    Rx值决定了恒流大小,Rx上的电压可以取0.6V-0.68V,电流根

据所用LED的额定电流,以及并联路数确定。据此得出Rx。
    例如,常见0.5W的白光LED,额定电流150ma,两路并联为300ma

。则Rx=(0.6--0.68)/0.3=2欧--2.26欧。
    图中的圆圈内,以及LED是需要添加上的元件,圈外是原电源已

有的。
    管子选择,NPN管我用的是s8050.PNP管用s8550.
    对于12V电源,只适合三串LED,总电压约9.6V。至于并联几路

,以不超电源额定为准。
    我改制时,电源用的是稳压管基准的电路,添加三极管为s8550

,Rx=2.2欧,负载为0.5W的LED三串两并,实际电流0.2A。安装好一

次试机成功。
    为验证恒流效果,串入5欧电阻和电流表,并对5欧电阻进行短

路与非短路切换,电流表读数看不出变化,说明恒流效果是可靠的

网友:
其实LED照明恒压最可靠不需要改。

网友:
电压固定的情况下,电流由负载决定吧,恒不恒流意义在哪?

楼主:
我这里一次不能上多个图片,只好在这里上第二个图片。

网友:
没太看懂,可否详解

楼主:
回复楼上几位。
1.关于原理:本质上是负反馈放大。
2.恕我直言,LED用稳压(即恒压)是相当危险的,因为LED的伏安特性是“非线性”的,说白了,就是导通后,电压极其微小的波动,都会导致电流的大幅度增加!并不是正比例函数那样简单的关系!再看看产品化的LED照明灯具,里面的供电几乎都是恒流电源的,就可以佐证所言不虚。简单的LED手电,倒是没有恒流,但都串联有电阻,就是为了防止超限。
    不论哪种形式,非线性是必须认真对待的,要不,LED寿命会很短的。
  最后,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2021-04-24):
楼主改得不错。但0.5W的LED额定电流一般是150mA,驱动到0.2A有点过了。要加强LED的散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几位。
1.关于原理:本质上是负反馈放大。
2.恕我直言,LED用稳压(即恒压)是相当危险的,因为L ...

“LED的伏安特性是“非线性”的,说白了,就是导通后,电压极其微小的波动,都会导致电流的大幅度增加!”个人觉得。此解释很说明问题了。

网友:
“恒流1”那图的我也做过一个,当时用的12V2A电流给3W的LED供电,有点用牛刀杀鸡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