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这二种接法有什么利弊?

楼主(2020-04-07):
请教下图中  这二种接法有什么利弊?

图1中 有470K电阻  1个电容  1只电位器

【图1】

【图2】

网友A:
第一个图,电容通交隔直,省得前后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电容通交隔直,省得前后影响

请问第一种接法会不会导致低频变差呢?

网友C:
第一个电路安全可靠,第二种是偷工减料杰作,假如电位器出现接触不良故障,第二个电路会出现吓人的爆棚噪音。第一个电路只会出现轻微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第一种接法会不会导致低频变差呢?

会的,第一种接法会导致低频变差。信号过一个电容,低频就变差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第一种接法会不会导致低频变差呢?

会的,高低频都会变差。现在DIY胆机都不用这个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电路安全可靠,第二种是偷工减料杰作,假如电位器出现接触不良故障,第二个电路会出现吓人的爆棚噪音 ...

经过坛里老师一开导,我觉得这电容弊大于利。买个优质的电位器就可以避免你说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经过坛里老师一开导,我觉得这电容弊大于利。买个优质的电位器就可以避免你说的问题。

加个栅极电阻,又不麻烦,何必省这一点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栅极电阻,又不麻烦,何必省这一点功夫。

请问  按下图这所示,栅极上加个电阻 500K~2.5M ,是不是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电容通交隔直,省得前后影响

以前老机大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电路安全可靠,第二种是偷工减料杰作,假如电位器出现接触不良故障,第二个电路会出现吓人的爆棚噪音 ...

请您看看 9楼 图中的方法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按下图这所示,栅极上加个电阻 500K~2.5M ,是不是可行?

随便加。你也可以尝试一下不同阻值不同功率不同品牌的栅漏电阻的风格。

网友E:
第一种可靠些,只要电容足够大,对低频不会有什么影响。
10年前我DIY的6J1推6J5小单端,用魅族MP3作音源,一度使MP3故障不出声,后来在电位器前加了电容,就不出这样问题了。估计是6J1反栅流灌入了MP3,加了电容就隔开了。
魅族MP3从小单端断开后过一段时间回复正常了。但iPod接小单端有没有加电容没有影响。

网友F:
这个电容是为了保护音源设备的隔直电容,避免放大器的电压对音源设备的冲击。
这里相当于又增加了一只耦合电容对放大器是不利的主要表现在相移上会带来相位失真,如果电容选取不得当会造成低音衰减,波形削顶。

网友:
电子管总会有极少量残存气体,气体正离子流入栅极就会产生反栅流,这就是电子管栅极电阻要求不得大于多少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种可靠些,只要电容足够大,对低频不会有什么影响。
10年前我DIY的6J1推6J5小单端,用魅族MP3作音源, ...

电子管反栅流灌入MP3 那可不太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容是为了保护音源设备的隔直电容,避免放大器的电压对音源设备的冲击。
这里相当于又增加了一只耦合 ...

电容取 0.22u,还是用1图好了。。。

网友G:
现代声源输出阻抗较低,一般电位器多取100KX2的,因此栅极电阻470K足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您看看 9楼 图中的方法行吗?

还是按照规矩来吧,那些所谓低至直流超宽带无隔离电容发烧功放乃至这种专业功放因吃喇叭吃前级调音台乃至音源播放器早就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代声源输出阻抗较低,一般电位器多取100KX2的,因此栅极电阻470K足够。

问一下白版  我的电压推动级的前面,还有1级【6N2+音调提升电路】,因为这个【音调提升电路】输出阻抗高,所以选下图 2.5M电阻,您看行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一下白版  我的电压推动级的前面,还有1级【6N2+音调提升电路】,因为这个【音调提升电路】输出阻抗 ...

栅极电阻用1M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栅极电阻用1M的即可。

请问白版  电位器用 1M的. 栅极电阻也用一只 1M的 行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  按下图这所示,栅极上加个电阻 500K~2.5M ,是不是可行?

我说的,就是这种接法,栅极电阻阻值,按照管子参数表推荐的阻值。不考虑电位器的并联阻值。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容取 0.22u,还是用1图好了。。。

RC串联电路:
       这种RC串联电路转折频率示意图,这一RC串联电路只有一个转折频率fo,计算公式:fo=1/2πR1C1。当电容C的容量取得较大时,转折频率fo很小,具体讲如果转折频率低于交流信号的最低频率,则此时该串联电路对信号的总阻抗基本等于R1,在一些耦合电路中用到这种情况的RC串联电路。

给你选取根据你自己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RC串联电路:
       这种RC串联电路转折频率示意图,这一RC串联电路只有一个转折频率fo,计算公式:fo=1/2 ...

谢谢您提供的图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就是这种接法,栅极电阻阻值,按照管子参数表推荐的阻值。不考虑电位器的并联阻值。

谢谢您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按照规矩来吧,那些所谓低至直流超宽带无隔离电容发烧功放乃至这种专业功放因吃喇叭吃前级调音台乃至 ...

中规中距 安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栅极电阻用1M的即可。

谢谢白版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