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不知道哪里发出来的干扰。(就当闲时趣聊)

楼主(2020-04-07):
最近遇到特别郁闷的事情,不知道哪里发出的干扰,已经影响到我的6P3P单端功放了。。。
事情是这样的,最近一个月,打开我的单端机的时候,无论开音量与否,总是能听到很有规律和节奏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声音,有时候,这个声音稍微大一点(耳朵离音箱80cm,输入处于静音状态),有时候十分微弱,但总是能听得到,就算把机子电源立即关了,接下来的10秒内都能听到。。。。
我用示波器的探头短路了,也能测出来这个有规律的干扰,如图:
探头短路,有如下的干扰波形。。。。
于是,探头测得6N1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得到如下干扰信号波形,,
处于静音状态的胆机。
其中,红圈是6N1输出端的干扰波形,绿色圈是输入端的波形。。。

最初以为是胆机问题,把线路认真检查,没发现问题,于是又把电子管替换了,也还是一样;一次偶然,把手遮挡住6N1时,这个干扰就变小了些,于是用个金属杯子完全罩住它,这个干扰变得特别小,用耳朵贴近音箱才听得出。

网友:
换闭屏6N1试试?你说到这问题,想起很多年前我也曾遇到过,难道真是开屏的栅丝受辐射(光)影响发出的声音??

网友:
是不是市电里带来的 杂波干扰?

楼主:
现在时间21点45,这个干扰已经消失,就算把音量开到最大,或静音,贴近音箱也听不出了。。。见鬼了,,这段时间。。。只要到了差不多这个时间,就会消失。。。。  上图为证,,见鬼了,真是。。。

网友A:
逐级短时间栅极对地临时短路(用改锥或镊子)看看是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逐级短时间栅极对地临时短路(用改锥或镊子)看看是哪里的。

这样肯定会没有,,,不是本机的干扰,是外部干扰,可以肯定。。。

网友:
用频谱仪来找一下干扰源看看。

网友:
把手机关机

网友:
cdma手机即可,不必关机

楼主:
首先声明,不是手机,这个可以100%确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肯定会没有,,,不是本机的干扰,是外部干扰,可以肯定。。。

你这个也不是收音机,会从天线进来信号干扰,那只有从电源(市电)进来的干扰了。
你按这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也不是收音机,会从天线进来信号干扰,那只有从电源(市电)进来的干扰了。
你按这个试试。

这个抗干扰电路,我这个机子里面有两级,第一级在变压器高压输出端,第二级在胆缓冲之后,接主滤波电容之前。4个400V680uF的电解电容之间还有两个大电感。几年前,我当时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这个市电干扰问题。。。图中画红色圈的就是抗干扰电路

网友:
比如低价的跑步机干扰

网友:
请你把你的抗干扰电路这部分上个电路图看看 。上面的市电抗干扰是电源进线的高通滤波器与低通滤波器,与你的抗干扰是不同的。

网友:
在电源进线之前加滤波器,加强功放输入级的屏蔽。

网友:
我认为是  邻居家  使用了什么电器   比如 暖气的加压泵
等 等   造成的干扰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你在帖子里说  干扰有固定的时间
再往别处想   就是你周边有发电报的干扰   那你就跟踪查找   抓特务吧

网友:
在电源输入端增加抗干扰措施是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抗干扰电路,我这个机子里面有两级,第一级在变压器高压输出端,第二级在胆缓冲之后,接主滤波电容 ...

看看这个也是一种享受,感谢分享。

网友:
这是外部干扰,如果你家或是邻居家用机械定时器的洗衣机就会有这种有节奏的干扰了再就是音源本身的问题和胆机无关

网友:
是2G手机的干扰,我以前也有过,后来使用4G手机就没有了。

网友:
这让我想起有个帖说的:  邻居在手机看小电影没关蓝牙。。。

网友:
你这个是市电外部干扰造成的 电源加滤波器 应该要好很多  我的单端 在我打开电烙铁的时候可以听到烙铁的干扰 烙铁是白光FX951  也曾经以为那里接错了 找了好大会儿

网友B:
示波器短路都能有干扰,这多大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短路都能有干扰,这多大的干扰

不知道啊,丫的,这两天又没有了。。。。见了鬼了。。。

网友:
你说关了电源也会持续有几秒,那就可以直接拔电源试试,就可以区分是否是从电源窜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