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ER22A开关电源请教

楼主(2020-04-07):
                 输出电压在4V左右抖动,请教主要查那部分,谢谢师傅们。

网友:
查下输出电容是不是坏了,描述的太简单了……

网友:
开关电源易损件是铝电解滤波电容器高频损耗过大高频性能恶化,除过有的受高温凸顶怀孕是明显损坏迹象,有的外观看不出什么变化,电容表测试容量有时基本都无多大变化,只能代换了

楼主:
是正负10伏输出,电压都一样,故障在变压器前级,还是在后级,请师傅们指教。谢谢

楼主:
22UF50V电容换了不管用,300V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