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海燕T241收音机碰到问题求解

楼主(2020-04-07):
各位老师,最近在维修一台海燕T241,为了测试方便,目前电源使用锂电池供电,电压8伏。测试发现中点电压是6.88伏,但是中点电压应该是输入电压的一半,即4伏才对。对照电路图,检查R47,W5,R62,R46,R58,都没什么问题。更换了电容C74,C75.故障依旧。在线测BG9-14等6个管,也没发现毛病出在哪里了。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二。

网友:
交流声大的根源:2000微法滤波电容到整流全桥的两条接线细长,足足有20厘米长,存在不可忽视的电阻。全桥输出的100Hz脉冲直流电对滤波电容充电,脉冲电流比工作电流大好几倍,会在导线电阻上产生100Hz脉冲电压,混入低放电路产生交流声。
改善的办法:刻断全桥直流端连接用电部分的铜箔,用电部分正负接线到滤波电容上取“干净”的电压。

网友A:
这是个好机子,刚收了1台,工作正常。把电源插头拔掉还能响一会,吓着好几次,才适应  。嫌有交流声,把接地点改了,静多了。

锗管时间长了可能漏电变大,你把低放部分各管的各脚电压写出来,帮你判断坏了哪个管,你再拆下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好机子,刚收了1台,工作正常。把电源插头拔掉还能响一会,吓着好几次,才适应  。嫌有交流声,把 ...

怎么改的没有交流声?

楼主:
好的,明天再试试楼上两位老师的方法

网友:
楼主,电压太低了,原来电压是30V的。

网友:
原来的功放电压是 30伏,现在是 8伏,工作点就变了,你需要重新调整中点电压,其中影响中点电压的电阻有些需要改变。

楼主:
之所以用8伏,是为了测试方便,因为额定电压30伏,有一定的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改的没有交流声?

网友:
故障未排除前,不要贸然加30伏电压,以免烧管。建议逐步提高电压,并串入灯泡限流,观察电流情况。

网友:
楼主,中点电压我是这样搞定的。

网友:
最好还是在30V电压下调试,否则不可能正常工作。

网友:
T241的工作电压要与原来的接近才行,这8伏也偏差太大了!

网友:
你就是用8伏调节好了,再用30伏很可能工作也不正常,因为管子的偏置电流都是固定电压下调好的。

网友:
该功放是直偶的,你用8V电偏差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