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贴片,!辛苦

楼主(2020-04-08):
ic的引脚太密,锡总是拖不干净。大家交流一下焊接的技巧把。0603也不好焊。

网友:
这算很好拖的了,加好焊油少量锡一拖即可,换手机排线座那样的才是要命

楼主:
顺便测试小米手机的微距能力。灯光不行

网友:
不是有个编织网么?顺便镀锡

网友:
用吸锡网吸去多余的、或在一个安装集成块前一定要把电路板管脚多余的锡清理干净、然后把集成块对正线路板、四周抹上少许比较好一点的焊锡油用电烙铁在管脚上快速的一拖就行

网友:
高手高手

网友:
引脚多,刀头拖

楼主:
最好有视频

网友:
用点好的焊膏,刀头拖刀,关键是焊膏,增加焊锡的流动性

网友(2020-08-05):
亲,为何不是一下锡浆,电熨斗反过来,加热pcb

网友:
上点BGA助焊剂

网友:
关键烙铁要好,要K头,多用助焊剂,松香便宜又好用
0603这种,镊子都不需要,用普通的B头,粘头上,
然后一手用焊锡丝把他戳到位置按住贴片元件就焊好了一边

网友:
很好焊的!!

网友:
0402可接受 0603不在话下

网友:
我记得手工贴片0201,贴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