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台老电脑上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0-04-08):
电脑是10年之前的,电脑的CPU是双核的3G。操作系统是windows7。

奇怪之处在于:分辨率只能设置到1200×900,再高就上不上去了。
单位里面很多电脑和它是一批的。别的电脑就没这个问题。
那请问这个电脑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装显卡或显示芯片的驱动。

网友:
显卡驱动坏了,重装系统最快了20分钟,折腾显卡问题可能要2小时

网友:
重装驱动软件试一下吧。

网友:
显卡驱动看看正常不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更新一下显卡驱动试试,或者换一块较好的显卡!

网友:
基本就是楼上几位说的没装驱动。

网友:
驱动精灵试试显卡驱动

网友:
安装显卡驱动试试,另外,有的老机器使用板载显卡,功能太次,大概也只支持这个分辨率,如果想改变,就插个新显卡吧。

网友:
主机是可以读取显示器的型号参数等信息的. 如果显示器最高仅支持1200*900, 系统就不会出现更高的分辨率选项.

网友:
10楼正解呀

网友:
我来胡说一句
楼上各位基本上说是显卡驱动,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有一次下载了一个系统,安装好以后也是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
后来再重新下载了系统,就没有这个问题,(估计是系统的本身被做成那样了)

胡说的,不要喷我

网友(2020-05-25):
显卡驱动。

网友:
我手里一块主板,只能装32位win7系统,装64位就没显卡驱动,分辨率上不去,如果装带显卡驱动的ghost win7 64位,重启后加载显卡驱动立马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