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J4推6P1小机换管试验

楼主(2020-04-08):
N年前做了一个6J4推6P1小机,电路很简单,放着吃灰很久了,前两天宅家偶尔想起来,插上电子管接上线听听,不管声音好不好木耳朵听听也自得其乐。
6J4是接成三极管的,大概相当于半个6N1吧。增益也还够,B电不够标准那么高,输出功率也要打些折扣,接上DVD机音量电位器开到12点位置在客厅里已经很吵人,但听不出有什么失真。
既然拿出来试听,就忍不住把手头的管子换换试试。工作点没有调整,测量了屏极和阴极电压,各种管子还都在线性区,数据都标在图上。测试结果6J4,6K4,6A2,6J1,听起来差不多,好像6J1与6J4更好一点,大概是工作点更合理一点。所以最后换上6J1作为结局。还有一种6J3可以换上试试,但手头没有,等下次回市内家的时候取来再试。
下面是照片和电路图。

从左到右分别是推动管的阴极电压,屏极电压和屏极电流,6J4的直接标在了图上。

网友:
很工整,器件也后经典(老)。

网友A:
      6J1是万能管,还省电。6K4是为收音机中放设计的遥截止五极管,6J4生僻管透过玻壳里面基本与6K4相同的锐截止管。
楼主这个实验很好,证明卖管者到坛里忽悠6K4的,当时之言者少。

网友:
中规中矩!

网友B:
这几个管子可能就数6K4不宜三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管子可能就数6K4不宜三接。

院长好!
6K4是遥截止的,线性不好,一般不用它做音频放大,但小信号时这个缺点不明显。
另外,院长的作品里有利用前级的非线性抵消末级的非线性以减少二次谐波失真,所以如果在设计时计算好了也不是不可用,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J1是万能管,还省电。6K4是为收音机中放设计的遥截止五极管,6J4生僻管透过玻壳里面基本与6K4相同的 ...

同姓老哥好!
你说的很对,用过几次后觉得6J1真是个好管,小巧,省电,性能好,价钱还便宜,我很喜欢。
6J4就是里边有个屏蔽罩,抗电磁干扰,据说噪声低。
6A2如果屏极接地,用2,3,4栅作阳极,接成三极管作前级放大,有资料说是个所谓“靓声管”。

网友:
规矩中的规矩,不知低音效果如何?我6N1 ,6N2,6N11推,中 高音效果不错,就是低音差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姓老哥好!
你说的很对,用过几次后觉得6J1真是个好管,小巧,省电,性能好,价钱还便宜,我很喜欢。
...

           <6A2如果屏极,有资料说是个所谓“靓声管”>别听蝲蝲蛄叫唤了,现在收音机电子管卖家手里存量很多,没有需求买不动,这些人就瞎整,大忽悠。你想想屏极做屏蔽筒,除了信号栅外,其余稀疏分散的栅极还有的在栅丝在同一屏面被前面的遮蔽,充当屏极能有多大的对应阴极的表面积。另外栅丝是圆的你想电子撞击后会发生什么运动,屏极尽管几何形状有差别,都是平面;曲面。这种方法如果可行6A2电子管早就买高价了
大前年我在河北某一家网购5元一只的6P2,确认后发现不到一周涨到8元一只了。

网友:
简单明了,直接换上6p6p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标准线路,认真实验
网线布置,高低分开

网友:
求教,OUT干啥用

网友:
6J4 好像和外国6AU6 EF94 相似。。 6AU6 的参数书里有接成三极管的曲线图。。
https://frank.pocnet.net/sheets/093/6/6AU6A.pdf

网友:
6J4就是大号的6J1。

楼主:
因为输出变压器小,怕低音不足,把左右输入信号衰减后和二而一,准备送给低音炮的。后来试验时觉得只要音箱够好,低音也还可以,所以多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听蝲蝲蛄叫唤了,现在收音机电子管卖家手里存量很多,没有需求买不动,这些人就瞎整,大忽 ...

关于6A2我得到的评价还真不是从奸商炒作得来的,下面是从《实用无线电》1997年第2期第18页上剪切来的。至于接成三极管,忘记在哪看到的了。

网友:
从做工和手绘电路图能看出老兄是位细致,做事认真之人!
机器做得很好!不过我看输出牛貌似小了点,我自己觉得输出牛和电源牛是胆机的瓶颈,特别是输出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6A2我得到的评价还真不是从奸商炒作得来的,下面是从《实用无线电》1997年第2期第18页上剪切来的。 ...

预留低音炮接口,高
但,变频管做放大使
不过是能用而已,也许再庚子才能光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听蝲蝲蛄叫唤了,现在收音机电子管卖家手里存量很多,没有需求买不动,这些人就瞎整,大忽 ...

6A2接成3极管,用屏极作屏蔽的文章找到了。《无线电与电视》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6A2接成3极管,用屏极作屏蔽的文章找到了。《无线电与电视》上的。

《无线电与电视》上的应该可靠,只是不管推什么,至少后面还需一级电压放大,河北卖管的经常到各坛,6A2又涨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河北卖管的经常到各坛,6A2又涨价了。

以后像磨集成块一样,做了机后磨掉管子型号,要型号和电路图的pm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后像磨集成块一样,做了机后磨掉管子型号,要型号和电路图的pm

电子管与集成块不同,电子管从外观就知道型号,还可以对照管脚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电与电视》上的应该可靠,只是不管推什么,至少后面还需一级电压放大,河北卖管的经常到各坛,6A ...

涨价了买的人更少了,更赚不了钱,最后还是得不忘初心,砸了做温度计。

网友:
我曾经做过好几种管子推6P1。有6J1,6J4,6K4,6C6B,6J1B,6B8P,6c4。效果最不好的是6K4。其余的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