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定时器不转,转盘电机也不转,后风扇不转,工作加热正常,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4-08):
微波炉定时器不转,转盘电机也不转,后风扇不转,工作加热正常,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定时器用的是格兰仕TM30MU01E(30),电压30V的。

顺便问一下这个定时器,上面的30V电压,哪里来的,是不是从风扇那个变压器上来的,

谢谢大拿们,指教一下

楼主:
已经判断出来,30V电压就是从风扇上面来的,风扇绕组坏了,所以无30V电压,导致了定时器不转,转盘电机不转

网友:
楼主门清自摸了。
可喜可贺

楼主:
有时候一时着急,进入误区,需要认真仔细检查。

网友:
判断正确,这种分压设计挺独特的

网友:
现在风扇用30V电压啊,记得以前都是220V的呢…………

网友:
    多为风扇引出线在接线端子旁边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