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5千周陶瓷滤波器

楼主(2020-04-08):
买了几颗三端陶瓷滤波器,想用它代替中周,如果想换走第一或第二中周怎样换,需要注意点什么?
设计一个只用一个本振中周和一颗陶瓷滤波器的一级中放的超外差耳塞机,用一个三极管做本振,一个做中放,类似下图那样的电路,但是不用中周,中放后不用中周,直接检波和低放,越简单越好。
有没有用陶瓷滤波器做的中频信号源。
我老师知道吗

网友A:
这种465B的滤波器,我查了一下中心频率是472khz,455B是462khz,不知为什么是这样的设计。

网友:
给你个图,加一级中放用455陶瓷滤波器即可:

网友:
设计上面要考虑很多问题:陶瓷滤波器的阻抗匹配;陶瓷滤波器的插入损耗;三极管放大器集电极负载用陶瓷滤波器换掉中频变压器之后,对增益和工作状态的影响;三极管放大器输入端用陶瓷滤波器换掉中频变压器之后,对增益和工作状态的影响;AGC电路的修改……
一方面需要计算,另一方面需要搭出电路做反复调试,我没有这么玩过,没法提供更具体的建议。

还有,现在淘宝上面的三端子陶瓷频率元件,分为陶瓷谐振器和陶瓷滤波器两种,陶瓷谐振器又称陶瓷振子、陶瓷晶振,里面封装一个单体压电陶瓷芯,电特性跟石英晶振有点像,这种是用于红外遥控器晶振这类场合的幅频特性曲线像一个Z字,有个串联谐振频率还有一个并联谐振频率。但是陶瓷滤波器内部是至少两个陶瓷谐振器组合出来的,属于带通滤波器,幅频特性曲线跟陶瓷谐振器相差很大,收音机里面用的是陶瓷滤波器。
问题是,多数淘宝卖家对这器件的描述比较乱,如果你把陶瓷谐振器当成陶瓷滤波器的话,结果估计就很好玩了。

网友:
2楼的图,是德生2P3的,一中放Q2和二中放Q3之间是用陶瓷滤波器耦合的,可以看到,Q2的集电极电阻取值为2k,这个是为了跟陶瓷滤波器的输入阻抗匹配,Q3的输入偏置电路和Q3自己的输入阻抗折合下来我估计等效阻抗大约也就是那个数值,所以偏置电阻没有特别处理。这个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楼主要想把变频后面的第一中周(譬如楼上德生2P3里面的T2)也换成陶瓷滤波器的话,需要调整的就比较多了,而且性能究竟跟中周比起来有多大差异,这个就不好说了。

网友:
其他品牌的陶瓷滤波器不知道,我知道的给学生电工实习的CD1961BM套件收音机,陶瓷滤波器用的是SFU 465B。效果较好。

网友B:
本网有无中周用陶瓷滤波器和ta7642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网有无中周用陶瓷滤波器和ta7642的帖子。

以前玩过,前面用9018高放+混频,通过中周和455滤波器输入给7642当中放和检波。不过7642增益有点高,很容易啸叫,AGC能力又弱,效果一般般。

网友:
我这找了几张图

网友:
这东东要测试一下中心频率,选那些参数一致的来用。

网友(2021-12-14):
引用 网友A:
这种465B的滤波器,我查了一下中心频率是472khz,455B是462khz,不知为什么是这样的设计。

菜鸟说一下 ,我国国产收音机  比如红灯  应该是中频465  苏联标准,  欧美日本的是455    冷战苏联失败, 后来的机器  应该都是455吧   (diy的除外)。  这样  可不可以理解, 我国资源浪费了, 因为465和455差了10K,  中周 和电路就有点不通用。相邻频道  我国是9k     假如873  和882     德生的收音机是集成块 的    也是欧美的标准  应该也是455k   那个陶瓷滤波器是不是代替了 中周,  sfu450b 455b  465b   其中465b 好像是470中频    晕啊,  请高手 讲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465B的滤波器,我查了一下中心频率是472khz,455B是462khz,不知为什么是这样的设计。

接上负载就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