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206可以放12寸黑胶么?

楼主(2020-04-08):
一时兴起买了个中华206,查了资料有说是放10寸唱片的,但是我看了十寸唱片没啥好听的,想买12寸黑胶,又怕用不了,请帮忙解答下,谢谢大家

网友A:
换立体声唱头就可以。80-90年代出了一批206唱机可换用的立体声唱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立体声唱头就可以。80-90年代出了一批206唱机可换用的立体声唱头

如果不换是播放不了还是音质差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换是播放不了还是音质差点

12寸黑胶大部分全是立体声,206唱头配用的是粗纹和密纹唱针。不是立体声唱针【立体声唱针比密纹唱针细】伤片子。你不怕伤片子可以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寸黑胶大部分全是立体声,206唱头配用的是粗纹和密纹唱针。不是立体声唱针【立体声唱针比密纹唱针细】 ...

谢谢,那就先买点薄膜片子玩,等改了唱头再买黑胶,谢谢啦

网友B:
想玩黑胶,就别差那几个钱,直接上好点的唱机吧。改来改去,效果一般……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玩黑胶,就别差那几个钱,直接上好点的唱机吧。改来改去,效果一般……意义不大!

不是想玩黑胶,只是一时兴起买了个206,不知道选什么唱片拉

网友:
一张黑胶,可能比你这个206贵多了,206也就听听情怀吧!

网友C:
可以用。。。。有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有声音

是可以用,再用立体声唱头放这片子噪音就大了

网友(2020-10-11):
我感觉现在玩电唱机的就是玩的情怀,要是想听音乐多高级的音响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换是播放不了还是音质差点

其它的不用说,12寸的音槽比较细,用206的唱机的唱针容易打滑而损坏唱片......

网友:
80后出版的程琳薄膜唱片已经是密纹立体声的,兼容206单声道唱头。要说伤害主要不是唱针粗细的问题。实际上薄膜唱片在小唱盘外圈悬空变形才更加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