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做的封装在PCB里比实际尺寸大呀?不是元件大,是占用的地方大

楼主(2020-04-08):
鼠标在离它很远就能点到它,规则检查也报错

楼主:
左面这个是跟右边是一样的TO-3封装的2N055,看那个方框那么大的。规则检查报错。

网友A:
封装没画好    ,中心点也没定义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没画好    ,中心点也没定义好

中心点肯定没问题。又重新画过了,还是没改变。画的长方形的接插件就没有问题。

网友A:
线有时候画的层不对      ,也那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有时候画的层不对      ,也那样  ,

请教,线是不是都应该画在topLayer层啊?我说的是那些轮廓,焊盘是不是也在toplayer层画呀?

楼主:
我是这样画的,请教画的方法是否有错。
哪个原点画封装时软件自动确定的,就拿to-3举例了。
两个集电极的焊盘举例30mm,我随便放两个焊盘,然后设置他们的位置坐标,一个是0,-15另一个是0,15
后来我又画了中间的一条垂直线,然后又画了以两个集电极焊盘为圆心,半径2.2mm的两个圆,又画了以原点为圆心的一个大圆,用直线把两个小圆和大圆连接起来,删了三个圆,又画了四个圆环,用于显示轮廓。这样画对吗?

网友A:
对    ,最后还是重新确定元点   ,默认元件中心就行了  ,画的线段层要选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    ,最后还是重新确定元点   ,默认元件中心就行了  ,画的线段层要选对   ,

多谢回复,今天我找到protel99自带的晶体管库了(不好意思,学了这么久才知道自带的里面有TO-3的封装。主要是看书不认真。)我用它的库,还是有这毛病,就是占用电路板上的TO-3最长和最宽的一个长方形。看来只能或略报错信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