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复合管”中每个管子工作状态的问题

楼主(2020-04-08):
最近计划用小管子6N16B做耳放,每个声道由一个共阴放大电路和一个阴极输出器组成。
由于一只6N16B里面有两个管子,那么我就遇到两种选择:

1. 第一只6N16B的两个管子全部用做共阴放大,第二只全部用做阴极输出
2. 第一只6N16B的一半用做共阴放大,另一半用做阴极输出;第二只如法炮制

晚辈是新手上路,不知道该选择哪一种方案……
像这种复合管,如果复合管中的每个管子工作状态都一样(比如说都是同样外围电路的阴极放大状态),会比工作状态不同要更好吗?
希望前辈们能帮忙答疑解惑一下。

网友A:
我不知道阴极输出电路推低阻耳机如何,但是推高阻(300欧)不行。没有低音。其实16欧耳机不用配耳放,直推很好。

网友B:
一管一声道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阴极输出电路推低阻耳机如何,但是推高阻(300欧)不行。没有低音。其实16欧耳机不用配耳放,直推 ...

感谢前辈指点!我也是刚刚学习电子管,想做一个低功率可以携带的耳放,而身边只有普通耳机,所以才这么设计的。
看了一下仿真结果,200hz时候的输出功率只有1khz的十分之一,是不太行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管一声道合适。

感谢前辈指点!就是说一个6N16B负责一个声道吗?我很好奇这种复合管是怎么做到互不干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指点!我也是刚刚学习电子管,想做一个低功率可以携带的耳放,而身边只有普通耳机,所以才这么设 ...

那可能是因为你的变压器设置有问题。要把电感、漏感之类的量通通写上。就算这样,Multisim仿输出变压器的结果参考价值也不大。这个软件仿前级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软件里面的“波特图示仪”可以直接生成频响图,不用用示波器逐点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指点!我也是刚刚学习电子管,想做一个低功率可以携带的耳放,而身边只有普通耳机,所以才这么设 ...

便携耳放,电源怎么解决呢?而且小管也是很烫的。放在包里或者口袋里可能发热严重。楼主试一试吧。

网友:
要是配那种买手机送的耳机,啥耳放都不顶事,限制因素是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携耳放,电源怎么解决呢?而且小管也是很烫的。放在包里或者口袋里可能发热严重。楼主试一试吧。

我用的是某宝上面的5v-160v辉光管升压模块供电,昨天用面包板简单测试了一下,确实烫手,做个外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某宝上面的5v-160v辉光管升压模块供电,昨天用面包板简单测试了一下,确实烫手,做个外壳吧

这种电源不是专门的音频设备电源,要用示波器看看纹波。可能有底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某宝上面的5v-160v辉光管升压模块供电,昨天用面包板简单测试了一下,确实烫手,做个外壳吧

底噪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不是专门的音频设备电源,要用示波器看看纹波。可能有底噪。

是担心纹波问题,不过店家说用了大容量滤波电容,纹波小,先相信人家。现在还没焊接,只是在面包板上测试,底噪还没办法判断。
这个是不带输出变压器的伯德图,穿越频率大概是64hz,这个幅频响应是不是很差啊

楼主:
用的面包板,还没焊接,没办法判断底噪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担心纹波问题,不过店家说用了大容量滤波电容,纹波小,先相信人家。现在还没焊接,只是在面包板上测试 ...

把输出电容容量提高一个数量级以上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担心纹波问题,不过店家说用了大容量滤波电容,纹波小,先相信人家。现在还没焊接,只是在面包板上测试 ...

最关键的是输出牛。

网友:
想起来了输出电容要往大了取,数量级在百uf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输出电容容量提高一个数量级以上试试

我把输出电容调到1uF,穿越频率一下就降到了10hz;调到10uF的话就是3hz。太强了!!!
但是电容增大会增加直流成分,会增加噪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输出电容调到1uF,穿越频率一下就降到了10hz;调到10uF的话就是3hz。太强了!!!
但是电容增大会增 ...

我原来做的阴极输出耳放 推HD600 输出电容用了220u的电解,底噪仅来源于电源。滤波措施做好了就没有底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做的阴极输出耳放 推HD600 输出电容用了220u的电解,底噪仅来源于电源。滤波措施做好了就没有底噪 ...

谢谢前辈,真是学习了好多!
请问这个输出电容的取值是根据伯德图的增益曲线来定的吗?有没有相关说法呢?
比如规定在20hz的增益要大于1khz时增益的70%这种?(我瞎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真是学习了好多!
请问这个输出电容的取值是根据伯德图的增益曲线来定的吗?有没有相关说法呢 ...

是根据增益来确定的。一般来说音频放大器的频响图近似于梯形,顶应该是平的,保证各频段增益大致相等,不用刻意提升低频。那是音调电路干的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真是学习了好多!
请问这个输出电容的取值是根据伯德图的增益曲线来定的吗?有没有相关说法呢 ...

20Hz增益比1K增益少3dB以内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Hz增益比1K增益少3dB以内是可以接受的。

原来如此!我用220uf之后20hz的增益就有21dB了,1k增益23dB。
但是这都是不带输出变压器的,看频响需要一起带变压器吗?
关于电压增益,我感觉理想的输出变压器应该只是把伯德图曲线往下平移,但是不知道实际变压器会有什么影响。。。
初来乍到,问题一大堆,实在抱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我用220uf之后20hz的增益就有21dB了,1k增益23dB。
但是这都是不带输出变压器的,看频响需要 ...

输出变压器非常非常关键。圈里有玩胆机就是玩输出变压器的说法。变压器初级电感量决定低频延伸,漏感和分布电容决定高频。其实这种输出电容后面再加变压器的电路很少见,用阴极输出的话,要么变压器初级直接串在电子管阴极上,要么去掉变压器直接电容输出。或者您可以根据6c16b的内阻计算一下阳极负载,改变压器参数,直接接到阳极那里去(传统的电路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变压器非常非常关键。圈里有玩胆机就是玩输出变压器的说法。变压器初级电感量决定低频延伸,漏感和分 ...

门外汉不晓得这些规矩啊,我当初是为了阻抗变换加的变压器。
现在看来我搭了一个“四不像”,哈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门外汉不晓得这些规矩啊,我当初是为了阻抗变换加的变压器。
现在看来我搭了一个“四不像”,哈哈哈哈。

阴极输出器本身就是一个阻抗变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阴极输出器本身就是一个阻抗变换器。

对对对,其实我一开始只用了共阴放大电路,后来发现输出阻抗太大(几十k吧),tb上面找不到卖,自己又不会做变压器,就加了一级阴极输出作阻抗变换,把输出阻抗降到1.6k,这样的变压器在tb就好找了。。。

网友:
个人意见,玩胆机就别追求便携了。否则会遇到很多困难,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做一个台式的阳极输出耳放,再配个好点的耳机。当然,不是打击楼主的自信心,楼主要是有充足的时间,研制成功小型化纯胆耳放,俺倒要学习学习了

网友A:
我现在用的耳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耳放。

确实有很多困难,供电、变压器都是很大的问题。。。
我就先试着做吧,反正这个是我做的第一台机器,也没有太高的要求了。。。
今天知道了输出电容的选择和输出变压器的重要性,先买个输出电容,过几天焊板子。
真心感谢前辈耐心的指导,从您那里学到了好多,以后可能还要继续向您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有很多困难,供电、变压器都是很大的问题。。。
我就先试着做吧,反正这个是我做的第一台机器,也没 ...

您太客气了。我也是初烧。和坛里的资深们比不了。

楼主:
我虽然只听过卡拉扬指挥的《自新大陆》和《沃尔塔瓦河》,但也是很崇拜卡拉扬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虽然只听过卡拉扬指挥的《自新大陆》和《沃尔塔瓦河》,但也是很崇拜卡拉扬啊

难得遇上古典爱好者。卡拉扬的贝多芬我听得最多,他的63年贝交全集真是百听不厌。不过贝六的演绎欠佳,不如瓦尔特等人。沃尔塔瓦河推荐库贝利克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太客气了。我也是初烧。和坛里的资深们比不了。

我是搞计算机的,学科原因模拟电路只是浅浅涉猎,您们这些论坛里的前辈们对于我来说都是大佬
明天考虑一下板子的布局和走线,先睡了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得遇上古典爱好者。卡拉扬的贝多芬我听得最多,他的63年贝交全集真是百听不厌。不过贝 ...

学习了学习了,音乐才是发烧的目的嘛,多交流多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学习了,音乐才是发烧的目的嘛,多交流多交流

楼主:
今天画了个接线图,您能帮忙看看吗

楼主:
这个线路是可以出声音的,但是我不知道信号、电源和地的走线布局该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线路是可以出声音的,但是我不知道信号、电源和地的走线布局该怎么弄

音频电路 尤其是这种直流供电的电路,走线不用太在意。输入输出回路分开布置,地线稍微粗些(我用线径1-2mm的单芯铜线)。电解电容离管子远点。要不然会烫“怀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音频电路 尤其是这种直流供电的电路,走线不用太在意。输入输出回路分开布置,地线稍微粗些(我用线径1-2 ...

这个电路的效果,除了电路架构之外,输出变压器和电源是决定性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的效果,除了电路架构之外,输出变压器和电源是决定性因素。

明白了,感谢前辈!
过去一年,库贝利克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我的祖国》我反反复复听了好多遍,城堡、萨尔卡和布拉尼克山都能听出捷克充满血泪悲壮的历史。沃尔塔瓦河和波黑米亚平原都能感觉出捷克美丽而多变的自然景观。最喜欢城堡、沃尔塔瓦河与布拉尼克山这三首,能让人感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感谢前辈!
过去一年,库贝利克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我的祖国》我反反复复听了好多遍,城堡、 ...

斯美塔那许久没听了,换了耳机还没听过。这就去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斯美塔那许久没听了,换了耳机还没听过。这就去听听。

赏乐愉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感谢前辈!
过去一年,库贝利克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我的祖国》我反反复复听了好多遍,城堡、 ...

最近沉迷柴可夫斯基 听了他的小协和第一钢协,不过没听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赏乐愉快

谢谢 在听库贝利克指挥巴伐利亚广交的《我的祖国》第一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