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化的方式使发烧容易起来

楼主(2020-04-08):
现在功放变压器算一模块,整流板(带或不带电容)一模块,功放板(带或不带喇叭保护),喇叭保护模块,还有软启动模块,那一块坏了,直接换掉,初烧又不会修那些混在一起的功放板,音箱的有拆机的分频器模块,
电脑音源,没有电位器也行,电脑里调节音量,嫌声音不好,还可以 加电子管前级或变压器无源前级。

网友A:
其实一直都是模块化呀,通常发烧友都是把收音头、CD机、均衡、前级、后级等等一层一层的叠起来呀,这个CD机不喜欢又可以换个VCD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一直都是模块化呀,通常发烧友都是把收音头、CD机、均衡、前级、后级等等一层一层的叠起来呀,这个CD机 ...

你的是大模块

网友:
模块是钝刀子割肉让你不知不觉不觉得有多痛,大板让你一下子搓牙花子

网友:
模块化也是一种标准化
电脑,单反都可认为是
电视,手机就很难模块

网友:
容易引入干扰吧

楼主:
也不一定,一体化的设计,固然好,但是对于初学者,有点难识别,分体式可以优优组合,比如我买雅马哈功放拆下的变压器,力士功放上的思碧的古董大电容,加上现代的安森美金封管功放板,

网友:
小模块有小模块的好处,大模块有大模块的优势,小模块涉及到走线规则、共地电位噪声,灵活搭配,大模块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