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分立元件的收音机,攒了个X-921

楼主(2020-04-08):
    前几天分别攒了9088和2003芯片的收音机,感受了一下集成电路的味道,的确一装就响,也不用调工作电流,也没有中周,但总感觉没有分立元件的外差机好玩儿,于是又攒了一台X-921。不过,现在的元件实在太小了,本想找回45年前攒机的感觉,结果,只能在吋镜下操作,一不当心掉个电容满地都找不着
    921电路号称8管机,拿到电路图一看原来是7管机,有一只管子充当二极管使了。说明书上说是一装就响的机器,还给出8只管子的色点,但实物上并没有色点。4只9018高频管的放大倍数分别是120倍和100倍,这比1970年代锗管时期差不多高出一倍了,但现在也只能算低倍管;推挽管采用锗管9012,放大倍数是150。
    921采用三只中周,按照以前的经验,调整好的话,灵敏度应该可以达到1.5毫伏/米或更高。由于套件没有给可调电阻,说明不需要调偏流,于是采用从高频部分向低频部分攒装的方法,希望一次成功。由于分立元件数量要比集成电路多,所以底板上显得有些密集,捋一遍零件用了两个半天时间。主板攒装好后接通电源,但没有任何声响,改锥点触电位器中线有嘎嘎声,说明低频部分工作是正常的。于是往前捋着寻找故障,发现末级中放基极与中周之间的敷铜线路处于开路状态,过锡后出现基础电流声,转动双联出现广播,由后往前逐个调整三个中周至音量最大。然后将主板装入机壳并,找来商品机对照频点,仔细调整本机振荡线圈,使得频点一致。
    不过,从收台情况来讲,也只能收到4个电台,外加一个镜频。灵敏度上和自攒CD2003集成电路的收听效果一样。
    这个套件的问题也不少,主要表现各种公差和设计不周。比如,电位器无法插入主板,需要双向修理;再有,由于机壳上下边框设置卡槽,加之左右设置限位卡,主板根本放不进去。修去上框卡槽的上限舌卡后主板可以单向卡入机壳,但装上调台拨轮后又无法入位,所以只能产出下框的所有上限舌卡,拨轮方向斜向方可装入机壳。但由于主板零件密集,占去了与机壳定位螺丝的位置,主板无法完全固定,只能靠左右限位和调台手轮限定主板在机壳内的定位。而且,电池卡子设计有问题,很难保持电池电极的牢固接触,这需要继续改良,否则接触不良是常态。

网友:
这个收音机我以前也做了一个,声音还可以,灵敏度就差点。

网友A:
        这个收音机的磁棒还可以延长一倍。

网友:
一节大电池也是个亮点,工作时间要长许多。

网友:
矿坛,玩点分立元器件还是属于正宗!

网友:
看到这些,总有一种亲切感,仿佛回到了少年时代!

网友:
901系列都是硅管。9011,9013,9014,9018,是npn管,9012和9015是pnp管

网友:
90系列的晶体管放大倍数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收音机的磁棒还可以延长一倍。

就是,机壳空间装10厘米的扁磁棒也没问题,可能是为了节约成本吧。俺手里只有12厘米的圆磁棒,无法利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X—921套件多少钱一套?

网友:
能静下心,焊收音机玩也是蛮有乐趣的。

网友:
x宝上要16元,快递费6元。还有一级中放的,包邮12元

网友C:
现在的套件一般都是3V的,也有1.5V的,要想提高接收性能还是把电压提高到6V以上,现在的电池比当年好搞多了,几元钱就可以买一只18650用在收音机上也不占地方。(旧的手机电池也可派上用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套件一般都是3V的,也有1.5V的,要想提高接收性能还是把电压提高到6V以上,现在的电池比当年好搞多了 ...

是个办法。但因为需要重新调整n个偏置电阻来找回各级工作电流,有点麻烦。已经试着将BG4换成锗管(3AG三极管当二极管用),检波效率有一定提高,晚上在窗口附近可以收到7个电台,也就这样吧,比直放式强一些啦   手里有几只3DG4(当年正品),没敢用。因为本论坛很多帖子已经证明9018比3DG系列好很多,所以还是选择了使用原配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X—921套件多少钱一套?

我是在淘宝上买的“大采”商品,15.20 元,需6元快递费用。算是比较典型的电路,就是机壳需要自己修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淘宝上买的“大采”商品,15.20 元,需6元快递费用。算是比较典型的电路,就是机壳需要自己修整一 ...

谢谢朋友提供的信息,这个价钱真的很便宜,现在的二十元钱还不能买到一斤猪肉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个办法。但因为需要重新调整n个偏置电阻来找回各级工作电流,有点麻烦。已经试着将BG4换成锗管(3AG三 ...

我半月前买的618套件今天刚通电,经过初步调试接收效果还算满意,一级中放底噪比以前装的要小,有点出乎意料,前面三只管子没用套件里的,用的存货,倍数100,磁棒·喇叭都换了,各级电流基本正常(静态8毫安)3V电池声音蛮大的。下一步换自己绕的输入输出变压器同时改装锂电池。看看有多大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半月前买的618套件今天刚通电,经过初步调试接收效果还算满意,一级中放底噪比以前装的要小,有点出乎 ...

    您这个618机壳不错,后盖还带紧固螺丝。
    另外,1970年代初我攒过一套上海“群益”套件(当时在上海很畅销的套件,好像是4管机,记不太清楚了),用的是一级中放电路,6伏电,3AG1+2AP9+3AX31B,收音很干净,80%音量时都听不到基础噪音,比后来攒的两级中放的6管机和8管机都干净,但灵敏度要稍微底一些。
    我这套X-921套件没有预留工作电流的表用断点,如果改动电压,需要开六个断点(中放之前三个,前置和功放三个),而且还要备一堆1/8瓦电阻供选(手里1~1/4瓦半世纪前的老电阻有一些,1/8瓦只有少量几个阻值的),有点儿麻烦,所以放弃升压改造。
    不知道您在那个城市?我是在北京西城,中波信号不太好,商品机的收音效果也很差,虽然也能收一些电台,但集成电路的噪声让人不可忍受。我前些时候攒的4管直放式倒是噪声小,可只能收到4个电台。用2003芯片攒装的208HAF收音机也只能收到4个电台。目前921这台低电收音机换用锗管检波后,最远收到平壤电台广播,总共有7个可辨电台,感觉也就这样了。再想提高灵敏度,恐怕也只能上振荡、混频分立电路了,或加用天线(但干扰也会增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这个618机壳不错,后盖还带紧固螺丝。
    另外,1970年代初我攒过一套上海“群益”套 ...

有后盖螺丝您都看出来了好眼力,我在北京西三环,老虎庙,离得不远,等疫情结束咱们见一面吧,向您学习组装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后盖螺丝您都看出来了好眼力,我在北京西三环,老虎庙,离得不远,等疫情结束咱们见一面吧,向您学习组 ...

没问题    我就是瞎玩儿,因为疫情哪都去不了,才拾起40年前的爱好。现在眼神不行了,攒了架9088芯片的调频机,感觉焊接贴片元件已经有些费力了,估计玩儿贴片阻容套件就更没戏了,所以我比较喜欢的一款网上的“中夏”多波段贴片套件(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没敢买。返回来玩儿玩儿新分立元件。可就是目前套件中扬声器质量都比较差,出不来好声音。网上也没有以前那种半导体收音机专用的扬声器如“飞乐”、“红星”等,且标称n瓦的小口径扬声器灵敏度都很低,灵敏度高一些的扬声器(感觉都是提示喇叭)音质又很差。所以要想找回从前攒装收音机的那种收获感可能很难啦...

网友:
都是高手啊,学习 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问题    我就是瞎玩儿,因为疫情哪都去不了,才拾起40年前的爱好。现在眼神不行了,攒了架90 ...

您说对了喇叭非常重要,春节后我买了两只3寸纸盆喇叭,边缘很薄在灯光下半透明,纸盆软行程大,这次装到618机壳上听起来有点味道,比配套的66喇叭好,如换个头大一号的输出输入效果还会有提升。今天把618拿到南边阳台试听效果不错,没什么干扰听起来很干净,看来一级中放在接收环境好的地方还是不错的,所以接收环境也要考虑。发一张喇叭图,如有需要短信联系。

看看纸盆边缘。

看看纸盆边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说对了喇叭非常重要,春节后我买了两只3寸纸盆喇叭,边缘很薄在灯光下半透明,纸盆软行程大,这次装到6 ...

原配喇叭确实不行,您这喇叭做工看着不错
网上有一些做工很好的喇叭,但价格太贵,比套件贵多了,所以没考虑。其实我是攒着玩儿,并不用来真正听广播,有一定灵敏度就OK。2000年之前还攒过几年电脑,有几个小音箱丢在那里呢,拆喇叭也可以用,不过口径不一定合适。

网友D:
机壳挺好看的,就是喇叭能用软胶类的万能胶固定不用螺丝就好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壳挺好看的,就是喇叭能用软胶类的万能胶固定不用螺丝就好看了

您讲的没错。

网友E:
90年代,去上海出差买过一个成品,全硅管的1.5V收音机,好像18.5元。感觉灵敏度不高,音量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90年代,去上海出差买过一个成品,全硅管的1.5V收音机,好像18.5元。感觉灵敏度不高,音量还不错。

全硅管的好像是不如全锗的灵敏度高。不过上海的套件做得非常好,也非常有历史。我在1970年代初就见到上海售卖半导体收音机元器件的架势,远比北京、南京繁荣得多,那时在上海买的的套件做工也十分精细,当时给人感觉就是中国电子工业的发展可以耳闻目睹。然,现在网上的东东虽然一装就响,但不要指望元器件工艺和音效啥的了,装完就扔的东东,完全是一种电子垃圾的感觉,没有美感、亦没有当初分立元件的厚重感觉。疫情期间买的三个套件,机壳基本属于残废之作,用于修理机壳的时间比焊接元件还要长得多,也就是找个乐子而已,却再也找不回从前2P3机壳的精致和胶木机壳的坚牢与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