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两个都什么玩意

楼主(2020-04-09):
看见有变压器是不是电源板呢

楼主:
这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烧过的

网友A:
上图貌似开关电源,下图貌似电动车控制器。

网友:
上边的应该是开关电源,后边电瓶车控制器

楼主:
上面那个板还连个dsppa功放前面板 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貌似开关电源,下图貌似电动车控制器。

电瓶车控制器有必要这么下本吗指头粗的电源线 那么多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