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制作的 魔改版PARASET

楼主(2020-04-09):
虽然本人不是火腿,但仍很喜欢这款机器,遂利用几周课余时间收集材料仿制。

考虑到原设计很多方面已经不适合现在了,遂进行大幅度改变,将高压电源直接集成到机体内部...而且可以用6Z4和6P1替换原机的6V6与6X5。

机器里面有一只晶体,但是本人无证不敢乱搞,于是仅仅接了假负载。等我以后考证了再接天线吧。

网友:
是个玩法,只是管制太厉害

网友A:
这台胆机的造型太有个性了!真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胆机的造型太有个性了!真的不错!

不是胆机啦,是电台

网友B:
二战时期英国间谍用的通讯机。 在外国群看过他们的电压是分开的,可以用蓄电池供电。 有两个小灯泡一个显示天线和一个显示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战时期英国间谍用的通讯机。 在外国群看过他们的电压是分开的,可以用蓄电池供电。 有两个小灯泡一个显示 ...

我这里除了蓄电池供电之外其他的都保留了

网友:
6P1CW可以越洋传播。你的电键挺新都是镀铬的。我这个总也不用都上锈了。
平时得练习练习收发报,发报主要在腕部的起落,收报在押码。

网友:
好申请,当地有业余无线电联盟就可以,不然找个熟人也行。

网友:
接收效果怎样?

网友C:
短波注意工艺上的布线分布电容,线圈还有改进的余地,提高Q值,工作稳定是关键,频飘闹心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波注意工艺上的布线分布电容,线圈还有改进的余地,提高Q值,工作稳定是关键,频飘闹心 。

线圈我准备重新绕一遍。不过为了赶工期所以草草完工,而且发射线圈那里也没怎么用心,一开始就没想着真的要搞发射

网友:
我还是玩玩功放吧,这玩意玩不来

网友D:
详细说说改造 方案。

网友:
电台做的很好,我也想搞发射玩玩,但;我们这里不准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详细说说改造 方案。

1.原机所使用的100P可变电容过于昂贵,遂使用290P差容可变拆片到略低于100P
2.发射线圈改了,两个天线谐振电容全部改为一端接地式
3.增加接收音量调节,防止再生过度损伤耳朵
4.改原机电建为无锁开关,外设电建插口,可连接至手动/自动键
5.阳极电压降压电阻稍有改变
6.在6P6管座旁设置6P1管座,在没有6P6P电子管时,插入6P1照样工作,6X5电子管座同理可临时使用6Z4P,6K3P不设此功能
7.变压器放到机体内部,这样就不需要一次携带两个箱子
8.指示灯全部改为LED灯,提高效率
还有其他过于细节的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