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52/1051/2051/4051编程器制作完成。

楼主(2020-04-09):
原来的编程嚣早已经不能用了,EMP-100A,它的PC程序早就不兼容WINDOWS环境了,现在找台旧电脑都已经很难了,没WINDOWS,没USB-串口支持。有串口的电脑,已经找不到了。不只是装个DOS就能用的事了。懒得找它了,网上找个图:
为了写2051,曾经简单做了一个,用了十几年。它不能写89C51啊,近来买个频率计,便宜,有BUG。又想起自己做频率计了。自己做的东西才随心,对吧。频率计要用89C52,因为要做个等精度的,电路不复杂,精度与闸门时间关系不大,但要做大整数计算,64位大整数,long long型的。2051在内存上,端口上都不够用。但52,我没编程器啊。于是想DIY个。经过十多天的努力,今天算是成功了。成功地写了几个片子,用着还很顺手。
为了完成它,研究了好几页的资料,多也不多,关键就那几行和几个图。
最后,把程序代码也放上来,给朋友们一个参考。写个编程器,并不难。当然,这个编程器是配合我的那个仿真机来工作的,做完整的太费事,充分利用现成的东西。
/*
P1->address low ADL P2=1,PBYTE[0]
P2->address High ADH P2=2,PBYTE[0]
Pmod P2=4 PBYTE[0]
PROG-> Pmod0
P3.6-> Pmod1
P3.6-> Pmod2
VPP->P3_2
READY->P3_7

*/

#define VPP(x) P3_2=!x

#include <mcs51/at89x52.h>
#include <mcs51/BitMem.h>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char c;
    struct {
        unsigned char d0:1;
        unsigned char d1:1;
        unsigned char d2:1;
        unsigned char d3:1;
        unsigned char d4:1;
        unsigned char d5:1;
        unsigned char d6:1;
        unsigned char d7:1;
    };
} BITCH;
BITCH ADL,ADH,Pmod;
//BITCHAR(ADL,13)
//BITCHAR(ADH,14)
//BITCHAR(Pmod,8)
void d10us(){unsigned char c=10;while(--c);}
void d10ms(){unsigned char c=250;while(--c)d10us();c=120;while(--c)d10us();}
void d100ms(){unsigned char c=10;while(--c)d10ms();}
void initsio()
{
    T2CON=0x34;
    RCAP2L=0xfa;
    RCAP2H=0xff;
    SCON=0x5A;
    TR2=1;
    ES=0;
    EA=0;
}

char getch(){
    while(!RI);
    RI=0;
    return SBUF;
}
void putchar(char c){
    TI=0;
    SBUF=c;
    while(!TI);

}
void prog(){
    Pmod.d0=0;
    P2=4;
    PBYTE[0]=Pmod.c;
    d10us();
    Pmod.d0=1;
    PBYTE[0]=Pmod.c;
}

void mode(__bit a,  __bit c,__bit d){
    ADH.d6=a;
    P2=2;
    PBYTE[0]=ADH.c;
    Pmod.d1=c;
    Pmod.d2=d;
    P2=4;
    PBYTE[0]=Pmod.c;
}
void enable(__bit c){
    ADH.d7=c;
    P2=2;
    PBYTE[0]=ADH.c;
}
void erase(){
    mode(1,0,0);
    enable(0);
    VPP(1);
    d10us();
    P2=4;
    Pmod.d0=0;
    PBYTE[0]=Pmod.c;
    d10ms();
    Pmod.d0=1;
    PBYTE[0]=Pmod.c;
    d10us();
    VPP(0);
    enable(1);
    mode(0,1,1);
}

void addr(unsigned int a){
    ADL.c=a&0xff;
    ADH.c=ADH.c&0xe0|(a>>8)&0x1f;
    P2=1;
    PBYTE[0]=ADL.c;
    P2=2;
    PBYTE[0]=ADH.c;
}
char read(unsigned int a){
    char c;
    P1=0xff;
    enable(1);
    addr(a);
    enable(0);
    c=P1;
    enable(1);
    Pmod.d5=1; //2051 XTAL1
    P2=4;
    PBYTE[0]=Pmod.c;
    Pmod.d5=0; //2051 XTAL1
    PBYTE[0]=Pmod.c;
    return c;
}
void power(__bit c){
    Pmod.d0=1;
    Pmod.d3=1; //2051 RST
    Pmod.d5=0; //2051 XTAL1
    P2=4;
    PBYTE[0]=Pmod.c;
    d10ms();
    VPP(0);
    P3_3=!c;
    d10ms();
    Pmod.d3=0;
    PBYTE[0]=Pmod.c;
}

/*void readSig(){
    mode(0,0,0);
    printf("%b02XH,%b02XH,%b02XH\n",read(0x30),read(0x31),read(0x32));
    printf("%b02XH,%b02XH,%b02XH\n",read(0xa),read(0xb),read(0xc));
    mode(0,1,1);
}*/

char write(int a,char ch){
    enable(1);

    addr(a);
    P1=ch;
    VPP(1);
    d10us();
    prog();
    d10us();
    VPP(0);
    while(!P3_7);
    return read(a);

}

__code char hexChar[]={'0','1','2','3','4','5','6','7','8','9','A','B','C','D','E','F'};
void putByteHex(char c){
    putchar(hexChar[(c>>4)&0xf]);
    putchar(hexChar[c&0xf]);
}
void putWordHex(unsigned int i){
    char c=4,k;
    while(c--){
        k=i>>12;
        putchar(hexChar[k]);
        i<<=4;
    }
}
void putstr(const char *s){
    while(*s){putchar(*s++);}
}
char menu(){
    char c;
    mode(0,0,0);
    while(1){
        power(1);d10ms();
        putstr("\n\n\tAT89C(20)51/52 Programmer\n"
           "\t Chip ID: ");putByteHex(read(0x30));putstr("H,");
           putByteHex(read(0x31));putstr("H,");
           putByteHex(read(0x32));
           putstr("H\n"
           "\t1.Erase chip.\n"
           "\t2.Write 1K data(1051) from 1000H.\n"
           "\t3.Write 2K data(2051) from 1000H.\n"
           "\t4.Write 4K data(51/4051) from 1000H.\n"
           "\t5.Write 8K data(52) from 1000H.\n"
           "\t6.Read 1K data.\n"
           "\t7.Read 2K data.\n"
           "\t8.Read 4K data.\n"
           "\t9.Read 8K data.\n"
           "\n"
           "\t  Choice[1-9]:");
        power(0);
        c=getch();
        putchar(c);
        if(c>='1'&&c<='9'){
            mode(0,1,1);
            return c;
        }
    }
}
void readData(unsigned int len){
    unsigned int i;
    power(1);d10ms();
    for(i=0;i<len;i++){
        if(i%16==0){
            putchar('\n');putWordHex(i);putstr("H:");
        }
        putchar(' ');putByteHex(read(i));

    }
    power(0);
    putstr("\n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getch();
}
void writeData(int len){
    int i;
    char c,d;
    putstr("\nThe chip will be written, (c)ancel?");
    if(getch()=='c')return;
    putstr("\nWriting...\n");
    power(1);d100ms();
    for(i=0;i<len;i++){
        if(i%16==0){
            putchar('\n');
            putWordHex(i);
            putstr("H: ");
        }
        c=CBYTE[0x1000+i];
        d=write(i,c);
        if(c==d){
            putByteHex(d);
            putchar(' ');
        }else{
            putstr("\nError! ");
            putWordHex(i);putstr("H: ");
            putByteHex(c);putstr("->");
            putByteHex(d);
            break;
        }
    }
    d100ms();
    power(0);
    putstr("\n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getch();
}

void main(void)
{
    power(0);
    ADH.c=ADL.c=0;
    initsio();
    TI=1;
    while(1){
        switch(menu()){
            case '1':
                putstr("\nThe chip will be erased,are you sure(Y/N)?");
                if(getch()=='Y'){
                    putstr("\nErasing...");
                    power(1);
                    d100ms();
                    erase();

                    power(0);
                    putstr("\nErased.\n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getch();
                }
                break;
            case '2':
                writeData(0x400);
                break;
            case '3':
                writeData(0x800);
                break;
            case '4':
                writeData(0x1000);
                break;
            case '5':
                writeData(0x2000);
                break;
            case '6':
                readData(0x400);
                break;
            case '7':
                readData(0x800);
                break;
            case '8':
                readData(0x1000);
                break;
            case '9':
                readData(0x2000);
                break;

        }
    }
}

网友A:
89C51/52/1051/2051/4051系列片子也老了,如果坚持用51系列,了解一下STC8系列吧,外部时钟和复位都不用。

网友:
X宝上也还有AT的单片机编程器,不贵,付赠编程器软件。

网友:
51系列的我一直用 EP51 编程器,支持 89C/89S 以及 2051,简单好用。
有幸入手了一块三锁紧座的 EP51,捎带着连 STC 也能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89C51/52/1051/2051/4051系列片子也老了,如果坚持用51系列,了解一下STC8系列吧,外部时钟和复位都不用。

是啊,都是剩下的片子。想要玩新的,当然不用这东西了,都是20年前的玩意了。
其实,做这个编程器也是为了玩,而不是为了用。如果为了用,直接买个现成的了。
似乎现在的单片机,都不用编程器这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都是剩下的片子。想要玩新的,当然不用这东西了,都是20年前的玩意了。
其实,做这个编程器也是 ...

别的系列我不知道,stc系列的不用专门的编程器。

网友:
能自己做好就值得赞

网友:
不明觉厉(⊙o⊙)!
我只用过stc的

网友:
同款。

DOS环境下的软件。
不记得红灯版、绿灯版有何区别了。

Win环境下的软件。
注册费好像¥二、三十,没买过。未注册版好像只能烧写前1、2K。

网友B:
看了一下发帖日期,原来不是穿越……

上次的上次搬家,扔了56管AT89S52……当年做项目的余料,一直以为以后能用上,所以带着它搬了一次又一次,最终一片没用上,无奈扔掉

楼主:
最后的是WIN下的程序吗?下载了,在WIN10下不让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的是WIN下的程序吗?下载了,在WIN10下不让运行。

以前在Win2000、WinXP下用过。Win7、Win10下没试过,可能要鼠标右键点选XP兼容模式、管理员权限运行之类的名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发帖日期,原来不是穿越……

上次的上次搬家,扔了56管AT89S52……当年做项目的余料,一直以为 ...

丢掉好浪费。
简单控制用老51蛮好的,功能简单易懂,速度μs级适合外围电路,DIP40引脚大个好焊。例如做这个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40794 做微波炉点焊机,接触器精确定时》
只是调试、烧写较费事。

STM32感觉蛮复杂,还没开始玩。

网友:
用个VM虚拟机,装个win95,XP就可以了,串口用USB转,FT232芯片。使用早期的设备无任何问题。

网友:
没有用过8051,为了朋友的一个小小的项目,去使用了STC15,感觉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