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和VCD我咋没听出来有啥区别

楼主(2020-04-09):
今天用JVC哪个自带功放的三碟机听了一下没感觉有啥区别难道是我耳朵不好使了

网友:
CD和VCD的机器差别可能不大,但CD和VCD片子差别可就大了,我能听出CD和VCD的区别,嘿嘿。

网友:
     音质差异性表现在多方面的。他与功放音箱关联太多了。10 元钱的电脑音箱和1000元的音箱都用CD 音源来听是可以用耳朵听出来差距。
反过来:用一对10元的电脑有源音箱,分别用CD\vcd 盲听,那还真不好分辨哪次是CD 哪次是VCD.
一般来说,CD音质会优于VCD. 这不是人耳朵听听来决定的。他的音频指标明摆在那里。

网友(2020-11-06):
楼主听不出区别,是一种幸福

网友A(2020-04-09):
引用 网友B:
cd盘片容量是七百mb,vcd盘片容量也是,每分钟都是十mb左右,
我想cd音质上能做到的,vcd做不到
dvd盘片 ...

我的感觉,DVD的音质也比不上CD!

网友C:
用耳朵区分CD和VCD的差异?
看来你有判别火电和水电的功底;亦或是,你有音箱铜线和铁线盲听差异的本领!

网友:
引用 网友D:
VCD有本底噪声,听不出来,说明有两个问题。

vcd不会有本底噪音吧
VCD采用的是数字音频压缩技术,不会有本底噪音吧

网友(2020-11-10):
引用 网友E:
跟录制的设备操作水平有很大关系,跟后期的处理有很大关系-----。

文件大,说明细节多,层次丰富!音质当然好.

网友:
钢琴一个键下去有四十多种触键音色,你也听不出来,所以斯坦威和珠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耳朵区分CD和VCD的差异?
看来你有判别火电和水电的功底;亦或是,你有音箱铜线和铁线盲听差异的本领!

这个还真能听得出来

网友(2020-07-18):
那说明楼主的CD与VCD的音频部分档次相当

网友(2020-04-09):
嗯,得有水电听的声音比火电好

网友B:
cd盘片容量是七百mb,vcd盘片容量也是,每分钟都是十mb左右,
我想cd音质上能做到的,vcd做不到
dvd盘片因为容量大得多,音质能达到什么水平,得看看dvd编码格式技术水平,希望看到坛上高手见解

网友:
VCD,CD,论音质,肯定后者好!

单个文件大,容量大!

网友:
听熟悉的交响乐(多音源混合)时,区别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感觉,DVD的音质也比不上CD!

谢谢元老的回复

闲着无事,我也在探讨这个问题,现在没有多少纯cd播放机商品销售了,我在网上看过,有的都是所谓发烧级的,价格高。
用dvd播放器播放cd二声道盘片,音质能达到什么水平,早期产dvd播放器和后期产的有没有区别
凭耳朵听音当然是好事,但能在技术上有个探讨,也是很不错的话题

网友:
下面是松下DVD-RV621型DVD播放机的音频输出参数与马兰士CD5001型CD机的参数对照:
                            输出电平              频率响应             信噪比    动态范围  声道分离度   全谐波失真
松下DVD线性音频      2Vrms     4Hz~22KHz(48KHz取样)               102dB
松下DVDCD音频信号  2Vrms      4Hz~20KHz                     115dB       98dB                        0.0025%
马兰士CD                2Vrms       20Hz~20KHz                   110dB      100dB      100dB        0.0025%
马兰士5001就是普通的CD机,反正本人听不出区别。

网友F:
CD碟片700M全部是音乐信号占用,VCD碟片700M绝大部分是影像信号,音轨信号只占很少碟片内容,所以VCD影像中的音乐都差。VCD内的CD解码与纯CD解码声音差别用耳朵来区分有点为难吧

网友:
楼主是不是说用您三碟VCD机分别播放CD音乐盘片和播放VCD盘片,听感不觉得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CD碟片700M全部是音乐信号占用,VCD碟片700M绝大部分是影像信号,音轨信号只占很少碟片内容,所 ...

同意,我的感觉也是这样!

网友:
VCD的音频与CD差别还是很大的,CD的声音丰满圆润,VCD的声音干巴巴的只能听个响。

网友:
引用 网友F:
CD碟片700M全部是音乐信号占用,VCD碟片700M绝大部分是影像信号,音轨信号只占很少碟片内容,所 ...

一般的内容怕是很难分辨,通常VCD/DVD里声音频率范围并不是很大,而MPEG音频只是对12KHz以上的高频损失较大。但如果是特定的高频率声音的内容,应该是比较容易分辨出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