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查看红旗803 发现磁棒天线线圈的有两种安装形式

楼主(2020-04-09):
近期查看红旗803  发现磁棒天线线圈的有两种安装形式  看似一个早起版本  一个简化版本    看图(图片来自百度图片)

网友:
应该是上面那种布局好,右手调节双连,在中波沒什影响,而短波段就不同了

网友A:
显然下面是早期的,上面是后期的。那种预制塑料线圈管比纸管相对年轻。而且是直接套用全国联合设计五管机,像凯歌4B12那种左右不相等圈数的通用成品磁棒线圈。看起来有点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下面是早期的,上面是后期的。那种预制塑料线圈管比纸管相对年轻。而且是直接套用全国联合设计五管机, ...

还真没注意线圈的材质    涨知识了  谢谢

网友:
图二中周用的是云母电容,质量好稳定。

网友:
第一图中波接收效果应该好点,28股的李兹线。